如何根据PCB图绘制电路原理图?

楼主(2019-09-27):
各位大神,本人新学菜鸟,不知道如何根据PCB图绘制原理图,求指导。。。

网友A:
先把PCB上的所有元件用相对应的元件符号代替,一定需对应所有的引脚和名称,然后再根据PCB上的连接线对应连接各引脚就行了

网友B:
直接通过软件让pcb生产原理图的功能貌似没有,只能一个个的去拼

网友C:
输入S(英文大写)看单一图层,把所有原件找出来,然后用过滤器找网络线,顺着网络线连接各个元器件就好了

网友D:
先看电源,把电源部分先画出来,整流---------->滤波------------>稳压---------->滤波;
再看信号走向,从信号输入端开始----->信号处理-------->信号输出
其他辅助功能部分 如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PCB上的所有元件用相对应的元件符号代替,一定需对应所有的引脚和名称,然后再根据PCB上的连接线对应连接 ...

那个KBPC3513/ZKWS这两个元件在DXP中找不到,为啥?

楼主:
那个KBPC3513/ZKWS这两个元件在DXP中找不到,为啥?

网友E:
先把PCB中的元件标记位号,然后在原理图中画出与其同样的元件,位号也相同。然后照着PCB图的线连接原理图。最后再从原理图导入到PCB验证一下

网友F:
需要你了解所有元件手册。

网友G:
这个你新手干不来的
在深圳,有一帮人就是专门干这个的,他们的职业就叫:抄板
针对PCB的叫:诚信PCB抄板
针对单片机的叫:专业解密
诚信又专业,这得是画板画得很6的人,才能抄板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这个你新手干不来的
在深圳,有一帮人就是专门干这个的,他们的职业就叫:抄板
针对PCB的叫:诚信PCB抄板

你说的有道理,这个真的需要专业的,自己做要有闲时间。

网友I:
这叫抄板。复制一份文件,在另一个工程里画原理图,原理图里画一根线,PCB里删一根线,一根一根的来,抄一个板可能得好几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