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知ESP8266教程】WIFI TCP协议通信 TCP服务器示例

楼主(2019-09-27):
本帖主要讲解ESP8266 WIFI功能关于TCP协议网络传输的应用,这里演示了ESP8266作为TCP服务器的一个示例:
1、硬件
零知ESP8266开发板
2、软件
(1)代码如下:
/**********************************************************
*    文件: tcp-server.ino      by 零知实验室
*    -^^- 零知开源,让电子制作变得更简单! -^^-
*    时间: 2019/06/17 14:12
*    说明:
************************************************************/
#include <ESP8266WiFi.h>

int port = 8888;  //Port number
WiFiServer server(port);

//Server connect to WiFi Network
const char *ssid = "xx";  //Enter your wifi SSID
const char *password = "xx";  //Enter your wifi Password

int count=0;

// 复位或上电后运行一次:
void setup() {
    //在这里加入初始化相关代码,只运行一次:
    Serial.begin(115200);

    Serial.println();

    WiFi.mode(WIFI_STA);
    WiFi.begin(ssid, password); //Connect to wifi

    // Wait for connection
    Serial.println("Connecting to Wifi");
    while (WiFi.status() != WL_CONNECTED) {
        delay(500);
        Serial.print(".");
        delay(500);
    }

    Serial.println("");
    Serial.print("Connected to ");
    Serial.println(ssid);

    Serial.print("IP address: ");
    Serial.println(WiFi.localIP());
    Serial.print("port:");
    Serial.println(port);
    server.begin();
}

//一直循环执行:
void loop() {
    // 在这里加入主要程序代码,重复执行:
    WiFiClient client = server.available();

    if (client) {
        if(client.connected())
        {
            Serial.println("Client Connected");
        }

        while(client.connected()){
            while(client.available()>0){
                // read data from the connected client
                Serial.write(client.read());
            }
            //Send Data to connected client
            while(Serial.available()>0)
            {
                client.write(Serial.read());
            }
        }
        client.stop();
        Serial.println("Client disconnected");
    }
}

3、验证测试
(1)将上面代码验证后并上传到零知ESP8266,然后打开串口调试窗口,可以看到如下信息:

现在已经将ESP8266作为TCP服务器了,上面信息为IP和端口
(2)打开零知工具箱的网络调试窗口,然后选择TCP客户端,并填写上面的IP和端口:
PS:零知工具箱请至零知官网“软件下载”页面获取

(3)点击【连接】后,就与ESP8266建立的TCP连接了,就可以发送和接收数据了,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