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中断程序分析

楼主:
各位大佬看看这个程序有问题没?中断函数并不能返回Dis_Shiwei和Dis_Gewei的值,那么它为什么能传到P0口进行显示呢?

网友A(2019-09-27):
定时中断0实现了秒钟计时(second),最大计数值是99,second计时后,把second的值按十进制十位和个位并转换成显示段码存在全程变量Dis_Shiwei和Dis_Gewei中,主程序也使用这两个全程变量由P0口输出,相当于中断程序返回了Dis_Shiwei和Dis_Gewei的段码值。

网友B:
这段程序没有问题。主程序就是显示,每1秒中断一次,中断服务程序中Dis_Shiwei和Dis_Gewei的值会改变,Dis_Shiwei和Dis_Gewei是全局变量,中断服务程序中Dis_Shiwei和Dis_Gewei的值改变势必使主程序中Dis_Shiwei和Dis_Gewei的值也变,从而P0输出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