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CU指令、RAM、ROM的关系 求解释

楼主(2019-09-27):
指令、RAM、ROM有什么关联,比如说什么汇编指令会影响RAM或者ROM的数据。

网友A:
单片机程序都是由指令组成的,不同的指令由于寻址方式不同,有直接寻址、间接寻址、寄存器寻址,而根据数据所存放的位置不同,有8位地址寻址,16位地址寻址,因此对不同存放位置(ROM和RAM)的数据,其代码长度和指令执行时间是不一样的,编译产生的代码字节数也不一样

网友B:
汇编语言中说的清清楚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