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一个按键控制电路中稳压二极管的作用

楼主:
如图,谢谢。。

网友A(2019-09-27):
D5的作用是使R22右边电压不超过3.3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5的作用是使R22右边电压不超过3.3V

正确!限幅作用,防止R22左端高压通过R22,R21窜入VCC回路

网友C:
如果 KEY1 接的是单片机引脚 ,那我个人认为 这个二极管没用,浪费成本,我是不会加这个。个人意见

网友D:
防止人为静电损坏接口。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防止人为静电损坏接口。

明白了,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如果 KEY1 接的是单片机引脚 ,那我个人认为 这个二极管没用,浪费成本,我是不会加这个。个人意见

为什么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防止人为静电损坏接口。

R21不能释放静电?

网友B:
因为单片机I/O口输出电压不高

网友C:
真的是静电打进来,不是一个稳压管能解决的,如果设备要做 EMC 测试,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真的是静电打进来,不是一个稳压管能解决的,如果设备要做 EMC 测试,你可以试一下

那这个器件不是白弄了么?您有什么好的方法么?

网友F:
这玩意虽然是个稳压管的符号,也有稳压管的性能
但它却是防静电用的,而且这电路也是可以防静电的,但它仅仅是保护这个按键端口而已
你要学会自己查看元件的数据手册
你去查一下这个二极管的资料就知道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这玩意虽然是个稳压管的符号,也有稳压管的性能
但它却是防静电用的,而且这电路也是可以防静电的,但它仅仅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