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串口接收转发程序的问题分析

楼主(2019-09-27):
各们老师请帮我看一下,我在做串口接收,再转发实验。把从上位机接收到的七个字符到数组里。然后再把这个数组里面的数据发送回去给上位机。?
现在能过上位机如果发送长度正好是七个字符,是没问题的。如果发送的长度不到七个字符,那么返回到上位的数据,就会被打乱。如何做出判断,只接收长度够七的字符串呢?(比如,我发送 10 20 30 40 50 60 70 那么可以正解的返回给上位机,但是如果我只发送10 20 30 40 那么返回给上位的就是10 20 30 40 10 20 30 。如何让单片机只返回正解的字符串)谢谢。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flag,a,i,j;
uchar buf[7];
void init()
    {
    SCON=0X50;
   TMOD =0X20;
   TH1=0XFD;
   TL1=0XFD;
   TR1=1;
   EA=1;
   ES=1;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if(flag==1)
        {
      j=0;
      ES=0;
      for(i=0;i<7;i++)
         {
       SBUF=buf[i];
     while(!TI);
     TI=0;
      }
      ES=1;
      flag=0;

     }
   }

}
void ser() interrupt 4
     {
      uchar temp;
           RI=0;
           temp=SBUF;
           buf[j++]=temp;
                 if(j==7)
                   {
                     flag=1;
                     ES=0;
                    }
     else
        {
      flag=0;
     }
      }

网友A:
简单的方法是收到一个字节立即发还上位机,复杂一点的方法是相隔一定时间没有收到数据判断为结束,计算字节长度后发还上位机。

网友B:
你上位机大概多久发送一轮数据?如果可以确定每轮发送数据的时间,那可以开一个定时器监控每轮接收数据的字节数,如果数据不足7个字节,则把接收的数据丢掉,不发送给上位机。只有数据达到7个字节,才发送给上位机

网友C:
我提供给你另外要给思路,你可以自己定义一个首字母标识,当你接收端识别出来你接收这个字母的时候就一定是第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方法是收到一个字节立即发还上位机,复杂一点的方法是相隔一定时间没有收到数据判断为结束,计算字节 ...

收发时间不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提供给你另外要给思路,你可以自己定义一个首字母标识,当你接收端识别出来你接收这个字母的时候就一定是 ...

接收的首字节是固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上位机大概多久发送一轮数据?如果可以确定每轮发送数据的时间,那可以开一个定时器监控每轮接收数据的字 ...

时间不固定。很随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方法是收到一个字节立即发还上位机,复杂一点的方法是相隔一定时间没有收到数据判断为结束,计算字节 ...

您看我这个思路可以吗?能过REN这位来控制,接收还是不接收。发送不想接收返回信息的命令的时候,把REN=0,要接收的返回信息时,REN=1.这样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提供给你另外要给思路,你可以自己定义一个首字母标识,当你接收端识别出来你接收这个字母的时候就一定是 ...

命令是固定的,返回的信息也是固定的。
只是有的命令返回的是七个字节的信息,有的命令返回的是4个字节的信息。
不知道如何只接收七个字节的信息,而不接收4个字节的信息。如果这样可行吗。在发送反回4个字节命令之前,把串口接收关了,等到发送七个字节信息的时候再把串口接打开。

网友D:
用串行通讯协议解决。

网友A:
在你的程序基础上改写成利用定时器T0判断串口1帧数据(1~7字节)收发程序,供参考。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i,j=0;
bit Lock=0;
uchar buf[7];
void init()
{
        SCON=0X50;
        TMOD =0X21;
        TH0=0xfe;
        TL0=0x0b;
        TH1=0XFD;
        TL1=0XFD;
//        TR0=1;
        TR1=1;
        EA=1;
        ET0=1;
        ES=1;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if(Lock==1)
                {
                        Lock=0;
                        EA=0;
                        for(i=0;i<j;i++)
                        {
                                SBUF=buf[i];
                                while(!TI);
                                TI=0;
                        }
                        j=0;
                        EA=1;
                }
        }
}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0.5ms定时中断
{
        TH0=0xfe;
        TL0=0x0b;
        TR0=0;//关闭定时器
        Lock=1; //开自锁标志
}
void ser() interrupt 4
{
        RI=0;
        if(j<7)
        j++;
        buf[j-1]=SBUF;
        TR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