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串口中断的接收发送程序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9-09-27):
问题:1、我开个串口中断接收数据,想要接收到第一个数据如0XAD,单片机发送自己的地址过去,例如单片机收到了0XAD,然后就
                                  USART_SendData(DEBUG_USARTx,(DMX512_para_set.g_DMX512_address>>2));
                                  USART_SendData(DEBUG_USARTx,(DMX512_para_set.g_DMX512_address&0xFF));给串口助手。接下来我再
         通过串口助手发送一帧数据,除开0X2D的帧头和0X08的指令长度,单片机用数组将剩下的8个BYTE存起来。但是这个时候存
         入的数组是错漏的如:
         2、当我把          USART_SendData(DEBUG_USARTx,(DMX512_para_set.g_DMX512_address>>2));
                                  USART_SendData(DEBUG_USARTx,(DMX512_para_set.g_DMX512_address&0xFF));不放在串口中断里,而是当我
             接收到0XAD时,就令USART1_ADDRESS_TX_FLAG=1;然后在main函数里符合USART1_ADDRESS_TX_FLAG=1的IF条件再执行
             发送地址,后面的数组接收就不会错漏了。为什么,百思不得其解!!!!!

/////////////完整代码/////////////
/////////////问题:为什么接收跟发送不能放在同个中断函数里里?////////////
   希望论友们给点力
void DEBUG_USART_IRQHandler(void)
{

        int i;

        if(USART_GetITStatus(DEBUG_USARTx,USART_IT_RXNE)==SET)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DEBUG_USARTx, USART_IT_RXNE);

                USART_receive_data_9bit = USART_ReceiveData(DEBUG_USARTx);   //USART_ReceiveData内部已经 & (uint16_t)0x01FF

                if(USART_receive_data_9bit==0xAD&&Order_Length==0)
                {
                            USART_SendData(DEBUG_USARTx,(DMX512_para_set.g_DMX512_address>>2));
                                  USART_SendData(DEBUG_USARTx,(DMX512_para_set.g_DMX512_address&0xFF));
                                  USART1_ADDRESS_TX_FLAG=1;
                }
                else if((USART_receive_data_9bit)==0X2D&&Order_Length==0&&USART1_ADDRESS_TX_FLAG==1)        //标志位阅后即焚
                {
                        USART1_HEADER_FLAG=1;
                        USART1_ADDRESS_TX_FLAG=0;
                }
                else if(USART1_HEADER_FLAG==1&&USART_receive_data_9bit==0x08&&Order_Length==0)//标志位阅后即焚
                {
                        Order_Length=0X08;
                        USART1_HEADER_FLAG=0;
                }
                else if(Order_Length==0x08)
                {

                           g_packet_receive_from_DMX512[slot_counter]=USART_receive_data_9bit;//正常数据把第九位删掉
                     g_DMX512_data_receive_change_or_not=DMX512_DATA_CHANGE;
                          slot_counter++;

                  if(slot_counter==8)
                 {
                        Order_Length=0;
                  }
                }
        }

网友A:
串口发送数据是需要时间的,必须等上个字节发完后,才能发第二个字节。
你有没有等第一个字节发完呢?
接收也同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发送数据是需要时间的,必须等上个字节发完后,才能发第二个字节。
你有没有等第一个字节发完呢?
接 ...

函数里面有个部分是收到一个字节判断再发两个字节上去。但其他字节的处理就都是收一个字节不再发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