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没有1117-18可以这样串联2个二极管降压代用吗?

楼主(2019-09-27):
三端稳压器1117-30,1117-18分别输出3.0V和1.8V,由于没有1117-18,上图串联两个IN4000二极管可以代替1117-18吗?

网友A:
要求不高的话是可以这样降压的

网友B:
没问题,可以这样降压使用

网友C:
这个要看电压要求高不高了,如果要求不高这样也挺好的,后面再加个滤波电容

网友D:
可以,每个二极管 降压0.6伏

网友E:
达到某个电流值以上应该可以吧。

网友F:
我感觉可以,试一试

网友G:
稳压精度要求不高可以这样。

网友H:
得串联3个二极管

网友I:
最简单有效的办法是电位器+三极管方式比较灵活,由于前级稳压,后级只要分压即可,选定电流的三极管,很灵活做成可调的电压电流.

网友J:
还是建议实际测试一下,不太电流条件下在二极管上的电压降是有区别的。小电流情况下未必会有你期望的电压降,另外楼上提到的输出加电容也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K:
可以的    1.8v要求精度不高的话   这样用没问题

网友L:
看驱动要求,电流不大的话就没问题,压降需要以实际二极管导通为准

网友M:
注意二极管发热后管子压降会变小(具体看管子特性,整流管会从0.7-0.9降到0.5),导致输出电压升高,后面的电路要耐得住。

楼主:
引用 网友M:
注意二极管发热后管子压降会变小(具体看管子特性,整流管会从0.7-0.9降到0.5),导致输出电压升高,后面的 ...

0.7-0.9降到0.5!温度影响变化这么大呀!

网友N:
看电流要求了

网友O:
二极管压降取决于电流。 通常数据表中有一些图表显示了压降与正向电流的关系。当然电流必须达到阈值才能获得理想的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