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程序最后哪里有错啊?第一次弄不懂

楼主(2019-09-27):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tab[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sbit RED_A=P0^0;
sbit YELLOW_A=P0^1;
sbit GREEN_A=P0^2;
sbit RED_B=P0^3;
sbit YELLOW_B=P0^4;
sbit GREEN_B=P0^5;

uchar Flash_Count=0;
uchar num=0;
Operation_Type=1;
void DelayMS(uint x);

void Traffic_light()
{
   switch(Operation_Type)
   {
     case 1:
           RED_A=1;YELLOW_A=1;GREEN_A=0;
           RED_B=0;YELLOW_B=1;GREEN_B=1;
           Operation_Type=2;
           for(num=9;num>2;--num)
           {
              P1=tab[num];
                  DelayMS(1000);
           }
           break;
         case 2:
           for(Flash_Count=1;Flash_Count<=10;Flash_Count++)
           {
             P1=tab[num];
                 DelayMS(200);
                 YELLOW_A=~YELLOW_A;
                 if(Flash_Count%5==0)num--;
           }
           Operation_Type=3;
           break;
         case 3:
           RED_A=0;YELLOW_A=1;GREEN_A=1;
           RED_B=1;YELLOW_B=1;GREEN_B=0;
           for(num=7;num>0;num--)
       {
             P1=tab[num];
                 DelayMS(1000);
           }
           Operation_Type=4;
           break;
         case 4:
           num=2;
           for(Flash_Count=1;Flash_Count<=10;Flash_Count++)
           {
             P1=tab[num];
                 DelayMS(200);
                 YELLOW_B=~YELLOW_B;
                 if(Flash_Count%5==0)num--;
           }
           Operation_Type=1;
           break;
        }
}
void main()
{
   while(1)
{
     Traffic_lignt ();
   }
}

网友A:
Operation_Type这个变量没有定义?

网友B:
第一个问题是你 Traffic_lignt ();抄错了,第二个问题是void DelayMS(uint x);这个没写子函数

网友B: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tab[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sbit RED_A=P0^0;
sbit YELLOW_A=P0^1;
sbit GREEN_A=P0^2;
sbit RED_B=P0^3;
sbit YELLOW_B=P0^4;
sbit GREEN_B=P0^5;

uchar Flash_Count=0;
uchar num=0;
Operation_Type=1;
void DelayMS(uint x);

void Traffic_light()
{
   switch(Operation_Type)
   {
     case 1:
           RED_A=1;YELLOW_A=1;GREEN_A=0;
           RED_B=0;YELLOW_B=1;GREEN_B=1;
           Operation_Type=2;
           for(num=9;num>2;--num)
           {
              P1=tab[num];
                  DelayMS(1000);
           }
           break;
         case 2:
           for(Flash_Count=1;Flash_Count<=10;Flash_Count++)
           {
             P1=tab[num];
                 DelayMS(200);
                 YELLOW_A=~YELLOW_A;
                 if(Flash_Count%5==0)num--;
           }
           Operation_Type=3;
           break;
         case 3:
           RED_A=0;YELLOW_A=1;GREEN_A=1;
           RED_B=1;YELLOW_B=1;GREEN_B=0;
           for(num=7;num>0;num--)
       {
             P1=tab[num];
                 DelayMS(1000);
           }
           Operation_Type=4;
           break;
         case 4:
           num=2;
           for(Flash_Count=1;Flash_Count<=10;Flash_Count++)
           {
             P1=tab[num];
                 DelayMS(200);
                 YELLOW_B=~YELLOW_B;
                 if(Flash_Count%5==0)num--;
           }
           Operation_Type=1;
           break;
        }
}
void main()
{
   while(1)
{
     Traffic_light ();
   }
}
void DelayMS(uint x)
{
        for(x=0;x<1000;x++)
        {

        }
}

网友C:
Operation_Type 没有定义
有效行 第 13 行  Operation_Type=1;
改为 unsigned char Operation_Type=1;
或    uchar Operation_Type=1;

网友D:
要说明什么错误现象呀

网友E:
错误1.主函数调用的子函数Traffic_lignt ();与实际子函数Traffic_light()不同名
错误2.延时函数只声明了函数名,没有函数体
void DelayMS(uint x)
{
        uint i,j;
        for(i=0;i<x;i++)
                for(j=0;j<125;j++);
}

网友F:
给你改了,对比一下就知道哪里错了。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tab[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sbit RED_A=P0^0;
sbit YELLOW_A=P0^1;
sbit GREEN_A=P0^2;
sbit RED_B=P0^3;
sbit YELLOW_B=P0^4;
sbit GREEN_B=P0^5;

uchar Flash_Count=0;
uchar num=0;
uchar Operation_Type=1;
void DelayMS(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Traffic_light()
{
        switch(Operation_Type)
        {
        case 1:
                RED_A=1;YELLOW_A=1;GREEN_A=0;
                RED_B=0;YELLOW_B=1;GREEN_B=1;
                Operation_Type=2;
                for(num=9;num>2;--num)
                {
                        P1=tab[num];
                        DelayMS(1000);
                }
                break;
        case 2:
                for(Flash_Count=1;Flash_Count<=10;Flash_Count++)
                {
                        P1=tab[num];
                        DelayMS(200);
                        YELLOW_A=~YELLOW_A;
                        if(Flash_Count%5==0)num--;
                }
                Operation_Type=3;
                break;
        case 3:
                RED_A=0;YELLOW_A=1;GREEN_A=1;
                RED_B=1;YELLOW_B=1;GREEN_B=0;
                for(num=7;num>0;num--)
                {
                        P1=tab[num];
                        DelayMS(1000);
                }
                Operation_Type=4;
                break;
        case 4:
                num=2;
                for(Flash_Count=1;Flash_Count<=10;Flash_Count++)
                {
                        P1=tab[num];
                        DelayMS(200);
                        YELLOW_B=~YELLOW_B;
                        if(Flash_Count%5==0)num--;
                }
                Operation_Type=1;
                break;
        }
}

void main()
{
        while(1)
        {
                Traffic_light(); //Traffic_lignt ();
        }
}

网友G:
带倒计时的交通信号灯程序
不过没明白你说的错是什么

网友H:
时序不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