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定时器触发ADC DMA采集程序问题

楼主:
音频采集  咪头+前级放大+加法器希望大佬 能看一下 我这个 电路图有没有什么需要改正的  是先加法器还是先放大

代码也出现了问题       这个可以进到两个标志位我让每一个标志位输出状态  ,但是  我下载之后 只进去一下 第二次之后就在串口助手上显示不出来
而且  我让在串口助手上显示  ADC采集的数    也没一点反应  希望大佬们看看  这个是啥问题

这是 前级放大和加法器(防止负信号)

这是  前级放大和加法器(防止负信号)

这个是代码

网友A(2019-09-28):
如果是小信号则放大后再加。

网友B:
串口没反映原因很多,应该先使用ADC中断确认定时器触发ADC是否正常,然后再用DMA中断确定ADC触DMA是否成功。最后才是查串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串口没反映原因很多,应该先使用ADC中断确认定时器触发ADC是否正常,然后再用DMA中断确定ADC触DMA是否成功 ...

我看了一下    解决了不能发送的问题    但是  只能 发送一遍    在第二遍的时候一直进不去DMA中断里   不知道咋回事 我在中断里  用了DMA不使能   在外面再一次使能
请问这个ADC+DMA  如果停止传送是需要怎样操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看了一下    解决了不能发送的问题    但是  只能 发送一遍    在第二遍的时候一直进不去DMA中断里    ...

我现在发不了附件,邮箱发来,给你发个STM32VET6的TIM->CCR触发ADC再触发DMA并生产DMA中断的源程序自己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