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不到错误求助(错误显示在程序最下面)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exp...

楼主(2019-09-28):
#include<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ni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temp;
unit i,j;
void delay();
void main();
{ while(1)
{ for(i=0;i<8;i++)
  {temp=0xfe;
  P1=temp;
  temp= _crol_(temp,1);
  delay(600);
  P1=temp;
  }
  for(j=0;j<8;j++)
  {temp=0x7f;
   P1=temp;
  temp= _cror_(temp,1);
   delay(600);
  P1=temp;
  }
}
}
void delay(unit z)
{ unit x,y;
for{x=100;x>0;x--}
for{y=z;y>0;y--};
}

Build target 'Target 1'

compiling 流水灯.c...
流水灯.C(9):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流水灯.C(9):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1'
流水灯.C(10):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expected ')'
流水灯.C(10): error C129: missing ';' before '<'
Target not created

网友A:
这里后面多了分号
#define uni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main();
这里错用花括号
for{x=100;x>0;x--}
for{y=z;y>0;y--};
子函数声明少了参数
void delay(    );

网友B:
#define 后面不用加“;”的

网友C:
void main(); 改为void main()

网友D:
#define uni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main();
三条语句后面没有分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