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区里面的天天一泉净水机内部的主板,这个板子做的怎么样?谈谈看法

楼主:
主芯片是STC的吗?本部分功能分析下。

网友A(2019-09-28):
不错,主芯片看IC1  IC11上面的字就知道了

网友B:
找了张图比较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错,主芯片看IC1  IC11上面的字就知道了

不会吧,我咋没看到捏?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错,主芯片看IC1  IC11上面的字就知道了

这看不到吧,字都糊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看不到吧,字都糊掉了

肯定看不到,他说的是板子上的印刷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不会吧,我咋没看到捏?

芯片上的字被激光磨掉了

网友F:
个人感觉是 STM32 看 J6 和 J12 怎么看怎么像  SWD 接口
你在这个接口上接个 Link 看看能不能读到数据 就知道了

网友C:
我发的这个估计通讯能力更强,远程应该有上位机,gprs,数传天线都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个人感觉是 STM32 看 J6 和 J12 怎么看怎么像  SWD 接口
你在这个接口上接个 Link 看看能不能读到数据 就 ...

觉得不像32

网友C(2019-11-04):
32这种中低端mcu都不用说不过去吧?

网友C:
不会吧,32算是起步

网友C:
你的上面居然真的用的STC,估计是89C51吧

网友G(2020-06-29):
请问哪位师傅可以修这个主板,需要帮忙

网友H(2020-10-03):
你想知道什么?芯片破解需要10000元!一块板子也不要花那么多钱,费那个劲,芯片我知道型号!

网友H:
我知道芯片

网友H(2022-01-07):
引用 网友A:
不错,主芯片看IC1  IC11上面的字就知道了

我会修!15053694388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请问哪位师傅可以修这个主板,需要帮忙

我会修啊!我发帖了!我的电话15053694388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个人感觉是 STM32 看 J6 和 J12 怎么看怎么像  SWD 接口
你在这个接口上接个 Link 看看能不能读到数据 就 ...

不用讨论了,这些芯片都有保护的!

网友I:
必需是103R系列的型号或兼容品。

103Rx的晶振 是5、6脚,第一排、SWD口在46、50,刚好在第3排、第4 排之间。

PS:楼上急了

网友J:
芯片这个看不上很清楚

网友K:
我觉得挺不错的 看起来齐全

网友L:
你需要知道VCC、GND、XTAL1、XTAL2引脚在什么位置,才可以知道可能是什么型号。

网友M:
引用 网友G:
请问哪位师傅可以修这个主板,需要帮忙

那个主板

网友N:
你把上边丝印一个个到半导小芯上查,另外,你管STM32中低端CPU?好歹算个中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