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驱动无变压器串联型开关电源—能否成立

楼主:
话不多说,直接看图(大致的框架图)我的设想是:51单片机产生PWM信号,通过改变占空比来调节后面的负载所需电压

网友A(2019-09-28):
理论上是可以的,你的单片机怎么供电呢 ?开关管后面是电感储能还是变压器变压呢 ?后面要整流

网友B:
很不安全也不现实,前人为何不提?不是没想过,也许不是没实验过。

网友C:
1、仅仅使用占空比来调节后面的负载所需电压,理论上可行。
2、你的电路是怎么样开始工作的?这样的电路基本不行。
3、大比例的占空比,滤波怎么也得π型吧,参看欧陆2604表的电源部分。
4、多看看开关电源设计的经典书籍,修行不是一两天的事情。

5、现有技术,初始化电路也不会太大难题。
6、不过占空比过大,电路稳定性觉得有点玄乎。

网友D:
在固定负载的情况下其调压功能基本能够成立,但实际电路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电路也就复杂得多。

网友E:
开关电源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可控占空比开关,理论都不对,先看BUCK电路原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是可以的,你的单片机怎么供电呢 ?开关管后面是电感储能还是变压器变压呢 ?后面要整流

为什么开关电源一定要用电感或者变压器呢,就这样改变占空比调节开关管输出的电压值,不想用电感或者变压器了,电路没有隔离啊,不安全啊,这些先不考虑,我就是想做一个从1V到310V连续可调的调压电路

网友B:
如果只是想做一个从1V到310V连续可调的调压电路一个电位器足矣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是想做一个从1V到310V连续可调的调压电路一个电位器足矣

那样效率就低了吧,开关管不是工作在开关状态吧,应该是放大状态,这样的话开关管压降会很大,对管子的要求也很高吧

网友G:
纹波会把你电路脆弱的元件烧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F:
那样效率就低了吧,开关管不是工作在开关状态吧,应该是放大状态,这样的话开关管压降会很大,对管子的要 ...

问题在于你没描述出要做成虾米样的参数,我才说电位器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F:
那样效率就低了吧,开关管不是工作在开关状态吧,应该是放大状态,这样的话开关管压降会很大,对管子的要 ...

我所说的用电位器即可获得,只单用电位器获得电压点,没三极管等元件,只有一个电位器,可能你理解不同。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所说的用电位器即可获得,只单用电位器获得电压点,没三极管等元件,只有一个电位器,可能你理解不同。

只有一个电位器啊,那得多少瓦的电位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