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引脚PULLUP后没办法变0

楼主(2019-09-28):
/*
设置Arduino引脚
为输入上拉(INPUT_PULLUP)
模式示例程序

v1.0
Created 2016
by 太极创客

说明:
本程序旨在演示如何将Arduino引脚设置为
输入上拉(INPUT_PULLUP)模式。
当按钮被按下后,引脚13旁的LED将会点亮。
获得具体连接电路图,请参阅太极创客网站。

This example code is in the public domain.
*/

void setup() {
  //将引脚2设置为输入上拉(INPUT_PULLUP)模式
  pinMode(5, INPUT_PULLUP);
  //将引脚13设置为输出模式
  pinMode(13, OUTPUT);
  Serial.begin(9600);

}

void loop() {
  // 检查引脚2的输入情况
  // 将2号引脚输入赋给变量val
    // 开关闭合后,引脚2将获得
    // 低电平信号(val = LOW)
    int val = digitalRead(5);
    Serial.println(val);

    // 开关闭合后,引脚2将获得
    // 低电平信号(val = LOW)
    // 在 val = LOW时,点亮
    // 引脚13旁的LED。
    // 否则保持LED熄灭状态
  if (val == HIGH) {
    digitalWrite(13, LOW);
  } else {
    digitalWrite(13, HIGH);
  }
}

我把引脚5和GND短接,LED没有亮,LED是正常的。但是引脚5用串口查看一直是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