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易用的STM32实时系统FSC_OS

楼主(2019-09-28):
之前发过一个帖子,之前的FSC系统和现在发的系统有区别,另外的一个贴子内核只有三个文件,特点是使用简易,灵活的串口指令。
目前发的这个接近于RTT、FreeRTOS、uCOS等系统,使用多文件的格式。我不是作者,目前建立了一个交流群,这个论坛好像不允许发群号。

网友A(2020-02-09):
编译上面例程Example.zip例程时,出现4个错误
.\Objects\OS.axf: Warning: L6304W: Duplicate input file .\objects\os.o ignored.
.\Objects\OS.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os_core_enter (referred from os.o).
.\Objects\OS.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os_core_exit (referred from os.o).
.\Objects\OS.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os_psp_reset (referred from os.o).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编译上面例程Example.zip例程时,出现4个错误
.\Objects\OS.axf: Warning: L6304W: Duplicate input file  ...

这是OS.asm和OS.c的输出文件重复了,将OS.asm改一个文件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