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thread stm32f103 modbus 从机例程

楼主(2019-09-28):
stm32F103 最小系统,modbus slave RTU 示例代码,采用freemodbus

#include <rtthread.h>
#include <rtdevice.h>
#include <board.h>

#include "wdt.h"
//#include "uart.h"
//#include "mpu6050.h"
#include "mb_slave.h"
#include "bsp_flash.h"

/* 私用宏定义----------------------------------------------------------------*/
#define THREAD_PRIORITY         25
#define THREAD_STACK_SIZE       512
#define THREAD_TIMESLICE        5

#define EVENT_BIT_0         (1 << 0)
#define EVENT_BIT_1         (1 << 1)
//#define EVENT_BIT_2         (1 << 2)
//#define EVENT_BIT_3         (1 << 3)
//#define EVENT_BIT_4         (1 << 4)
//#define EVENT_BIT_5         (1 << 5)

/* 私用变量----------------------------------------------------------------*/

/**************************** 任务句柄 ********************************/

static rt_thread_t th_wdg = RT_NULL; //看门狗

static rt_thread_t th_Gyro = RT_NULL; //陀螺仪

/*事件控制块*/
static struct rt_event event;

/*wdg 入口函数*/
static void th_wdg_entry(void *parameter)
{
    rt_uint32_t count = 0;

    while (1)
    {

//        rt_kprintf("wdg thread count: %d\n", count ++);
        rt_thread_mdelay(50);
                        /* 收到所有事件,复位看门狗*/
                                rt_uint32_t e;
                                if (rt_event_recv(&event, (EVENT_BIT_0     ),
                                                                                                   RT_EVENT_FLAG_AND | RT_EVENT_FLAG_CLEAR,
                                                                                                   RT_WAITING_FOREVER, &e) == RT_EOK)
                                {
//                                                rt_kprintf("wdg: AND recv event 0x%x\n", e);
                                                //喂狗
                                                iwdg_feed();
                                }

    }
}

/* gyro 入口函数*/
static void th_Gyro_entry(void *parameter)
{
//        float angle_Y = 0;                //初始状态值
//        float angle_X = 0;
//        float angle_Z = 0;
//
//    rt_int16_t temp;        //温度
//    rt_int16_t gx,gy,gz;    //三轴加速度
//    rt_int16_t ax,ay,az;    //三轴角速度
//
//    rt_err_t ret;
//
    while(1)
    {
//        ret = mpu6050_temperature_get(&temp);
//        if (ret != RT_EOK)
//        {
//            rt_kprintf("mpu6050 : get temperature error\r\n");
//        }
//        ret = mpu6050_accelerometer_get(&ax, &ay, &az);
//        if (ret != RT_EOK)
//        {
//            rt_kprintf("mpu6050 : get acc error\r\n");
//        }
//        ret = mpu6050_gyroscope_get(&gx, &gy, &gz);
//        if (ret != RT_EOK)
//        {
//            rt_kprintf("mpu6050 : get gyro error\r\n");
//        }
//        if (ret == RT_EOK)
//        {
//            rt_kprintf("mpu6050: temperature=%-6d gx=%-6d gy=%-6d gz=%-6d ax=%-6d ay=%-6d az=%-6d\r\n",temp/100,gx,gy,gz,ax,ay,az);
//                        angle_X=Kalman_X(ax/100,ay/100,az/100,gx,gy,gz);
//                        angle_Y=Kalman_Y(ax/100,ay/100,az/100,gx,gy,gz);
//                        angle_Z=Kalman_Z(ax/100,ay/100,az/100,gx,gy,gz);
//                        rt_kprintf("x=%-6d  y=%-6d   z=%-6d \r\n ",angle_X,angle_Y,angle_Z);
//        }
//        rt_thread_delay(rt_tick_from_millisecond(1000));

                                rt_event_send(&event, EVENT_BIT_0);
                                rt_thread_delay(200);
    }

}

//动态创建线程
void th_create(){
         rt_err_t result;

    /* 初始化事件对象 */
    result = rt_event_init(&event, "event", RT_IPC_FLAG_FIFO);
    if (result != RT_EOK)
    {
        rt_kprintf("init event failed.\n");
        return ;
    }

                /*动态创建WDG线程*/
    th_wdg = rt_thread_create("wdg",
                            th_wdg_entry, RT_NULL,
                            THREAD_STACK_SIZE-256,
                            THREAD_PRIORITY, THREAD_TIMESLICE);

    /* 如果获取线程控制块,启动这个线程 */
    if (th_wdg != RT_NULL)
                        {
        rt_thread_startup(th_wdg);
                        }

                /*动态创建姿态获取线程*/
    th_Gyro = rt_thread_create("Gyro",
                            th_Gyro_entry, RT_NULL,
                            THREAD_STACK_SIZE,
                            THREAD_PRIORITY-1, THREAD_TIMESLICE);

    /* 如果获取线程控制块,启动这个线程 */
    if (th_Gyro != RT_NULL)
        rt_thread_startup(th_Gyro);

}

int main(void)
{

//         //485 初始化
//                uart5_init();

   //创建线程
                th_create();

         //modbus 初始化
                mb_slave_init();

                //看门狗初始化

                if(iwdg_init()==RT_EOK){
                        rt_kprintf("iwdg init success.\n");
                };

//                rt_pin_mode(MODBUS_MASTER_RT_CONTROL_PIN_INDEX, PIN_MODE_OUTPUT);
//                 rt_pin_write(MODBUS_MASTER_RT_CONTROL_PIN_INDEX, PIN_HIGH);
//                #define RT_MODBUS_MASTER_USE_CONTROL_PIN 1
//                #define MODBUS_MASTER_RT_CONTROL_PIN_INDEX 19

//                uint16_t Data [6] = {7,1,2,3,4,5};
//                uint32_t  Address = 0x0800FC00 ;
//                FLASH_WriteData(Address,Data,1);
//
//                uint16_t Text [6] = {0};
//                FLASH_ReadMoreData(Address,Text,6);
//                for(int i=0;i<6;i++){
//                        rt_kprintf("%d \r\n",Text[i]);
//                }

    return RT_EOK;
}

网友A(2019-12-09):
版主,请屏蔽此贴,从其它地方抄的内容,赚不知情的人员的黑币。我反对

网友B(2021-03-02):
能不能直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