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办法可以代替低压差稳压1117-18?

楼主:
创维电视绿灯不开机,极有可能是1117-18问题。手头没有。输入4.2V,输出1.8V,电流约250mA.7130串二极管电流不够,

网友A(2019-09-28):
量一下电压,坏了的话,电子市场或者网上采购一个新的就行了。

网友B:
串联3个4007

网友C:
输入4.2V,输出1.8V,电流约250mA?假如你不怕用多了元件的话,那就简单了,电阻一个三极管一个二极管4个组成普通稳压电路即可。电阻二极管串联三极管集电极-基极并接电阻。

网友D:
搞电子的,没弄个数字电源很不方便的,建议去弄个电源做调试吧.

网友E:
如果4000系列二极管正向压降以0.6V计7个串联是4.2V(原电路输入是4.2V),从第3个二极管引出做为1.8V稳压输出可不可以?实验报告:4000二极管在150毫安正向电流时的压降是0.8V,4.3V电压经2欧姆电阻串5个4000二极管,从地端第3个引出10欧姆负载时电压从2.4V降到2.13V,从第二个二极管引出接10Ω负载电压从1.55V降到1.45V。稳压能力欠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