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子mini版 超声波怎么用?目前白屏

楼主(2019-09-28):
原子mini版 用TF LCD液晶显示的例程  然后加上百度的超声波代码 之后白屏 是怎么回事
引脚插对的  加的LED灯的中断也正常,把超声波.c移除后屏幕又正常显示    求解

网友A:
看下是不是初始化的问题,或者超声波的程序哪里卡住了,例程应该都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