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ega88单片机外部中断干扰定时器中断怎么处理

楼主(2019-09-28):
我用mega88定时器中断扫描数码管和按键程序、外部中断处理旋转编码器(EC11)、旋动旋转编码器时、数码管闪烁、

网友A:
呵呵~~这是avr外部中断的一个坑!爬坑的办法:将外部中断脚的方向设置成输出。
你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这是avr外部中断的一个坑!爬坑的办法:将外部中断脚的方向设置成输出。
你试试吧~~[em ...

外部中断口引脚设成输出能读取到数据吗?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这是avr外部中断的一个坑!爬坑的办法:将外部中断脚的方向设置成输出。
你试试吧~~[em ...

兄弟、还是会干扰

网友B:
这个是在外部中断执行时,占用了太长时间,又不退出来,使定时中断无法执行了,
解决的办法,是外部中断处理完任务,马上要退出,不要在中断里延时等待。
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在外部中断执行时,占用了太长时间,又不退出来,使定时中断无法执行了,
解决的办法,是外部中断处 ...

谢谢,我是进入外部中断、关闭总中断、执行完任务再开总中断的、现在发现一个新问题旋转的时候也就是进入中断时、还会死机、

网友C:
首先你得精简你的按键跟led的中断内部执行的时间,一般在20ms的定频,是看不出来闪烁的,也就是说你几个中断的执行时间周期都不能超过20ms,其他你自己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你得精简你的按键跟led的中断内部执行的时间,一般在20ms的定频,是看不出来闪烁的,也就是说你几个中断的 ...

哦、谢谢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