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C8T6最小系统配置测试程序

楼主(2019-09-29):
关于STM32F103C8T6最小系统配置测试

/#include "stm32f10x.h"

unsigned char *P_RXD;//接收数据指针

unsigned int Num_RXD=0;//要打印字节区位码的字节数

unsigned char TxBuffer[64]={0,2,3,};//串口发送缓冲区

unsigned char RxBuffer[64]; //串口接收缓冲区

unsigned char Key0=0;

unsigned char Key0_Value=0;

unsigned char Key0_State=0;

unsigned char LED0_State=0;

unsigned char t;

unsigned char JG;//数据比较结果

void Key_Delay (void)
{
        unsigned int i;

        for(i=0;i<0xfff;i++);

}

void Time_Delay (void)
{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int j;

        for(i=0;i<0xfff;i++)
        {

                for(j=0;j<0xFFFF;j++);
  };

}

/** @addtogroup Template_Project
  * @{
  */

/* Private typedef -----------------------------------------------------------*/
/* Private define ------------------------------------------------------------*/
/* Private macro -------------------------------------------------------------*/
/* Private variables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 Private functions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Delay(int nCount);

/**
  * @brief  Main program.
  * @param  None
  * @retval : None
  */
int main(void)
{
  /* Setup STM32 system (clock, PLL and Flash configuration) */
  SystemInit();

  RCC_Configuration();

  NVIC_Configuration();

  GPIO_Configuration();

  SysTick_init();                     //延时初始化

  SPI2_Init();                              //初始化SPI硬件口

        P_RXD=RxBuffer;//接收指针指向接收缓冲区

  USART_Configuration();  //USART1配置

  TIM2_Config();                        //定时器初始化

    OLED_Init();                         //初始化OLED
          OLED_ShowString(1,0, "0.96' OLED TEST");
          OLED_ShowString(1,16,"mcudev.taobao  ");
           OLED_ShowString(1,32,"2014-06-16");
          OLED_ShowString(1,48,"ASCII: ");
          OLED_ShowString(63,48,"CODE: ");

                {
                        unsigned char i;

                        for(i=0;i<32;i++)TxBuffer[i]=i;

    }

                I2CWriteByte(0,TxBuffer,32); //写入长度

                I2CReadByte(0,RxBuffer,32);

                JG=Compare_Mem (TxBuffer,RxBuffer,32);

                if(JG==0)//对Eeprom进行读写判断;
                {
                        OLED_ShowString(1,32,"Eeprom--OK  ");
                        }
                else
                        {
                                OLED_ShowString(1,32,"Eeprom--Error  ");
      }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OLED_ShowChar(48,48,t,16,1);// OLED_Refresh_Gram();

                t++;
                if(t>'~')t=' ';

                OLED_ShowNum(103,48,t,3,16);//

                if(Key0_State==0xff)
                {
      LED0_State=!LED0_State;
                         delay_ms(300);
                        Key0_State=0;

      }

                if(LED0_State==0)
                                 {
                                         LED0_ON();//LED亮
                                         delay_ms(200);
                                         LED0_OFF();//LED灭
                                         delay_ms(200);
                         }

  }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retval :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
#endif

/**
  * @}
  */

/******************* (C) COPYRIGHT 2009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网友A(2019-11-09):
正需要这个,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