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普通的模拟口定义舵机旋转的角度,不调用Arduino中的库

楼主(2019-09-29):
Arduino中如何通过普通数字接口定义舵机转动的角度,除了用自身库中的9.10接口外????

网友A:
下载一个arduino定时器的库。利用定时器中断产生pwm波。具体可以参考51控制舵机的代码。建议分成一次长延时和一次短延时。

网友B:
void servopulse(int servopin,int myangle)/*定义一个脉冲函数,用来模拟方式产生PWM值*/
{
    pulsewidth=(myangle*11)+500;//将角度转化为500-2480 的脉宽值
    digitalWrite(servopin,HIGH);//将舵机接口电平置高
    delayMicroseconds(pulsewidth);//延时脉宽值的微秒数
    digitalWrite(servopin,LOW);//将舵机接口电平置低
    delay(20-pulsewidth/1000);//延时周期内剩余时间�
}

网友C:
要知道舵机有两种,一种是数字舵机,一种是模拟舵机,数字舵机你直接发一个16进制数过去就回转动,而模拟舵机需要的是一直发送一个固定的pwm波形才会转动到一个固定的角度。实现的方式可以直接使用延时(但是这样就没有办法做其他事情了),或者你去下载一个raduino的定时器库就ok了,而且arduino自身是有pwm'输出引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