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单片机解码EV1527 是否需要学习对码,怎么实现这个功能呢?

楼主(2019-09-29):
这个项目困扰了我很久,以前没有接触过,不知道如何入手,按照网上的各种例程做了很多次试验都没有成功,不知道是不是需要学习对码的原因

网友A:
1527有20位唯一出厂编码+4位按键码,如果解码不验证唯一出厂编码,只检测按键码,可以不用学习。
不过通常应用中都是在学习过程中将 20位唯一出厂编码 存储,以后每次解码过程都需要验证是否和这次学习的编码相同以验证合法性,然后再判断按键码执行相应的按键功能!希望可以帮到楼主!
更多细节,可点我头像下面的QQ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27有20位唯一出厂编码+4位按键码,如果解码不验证唯一出厂编码,只检测按键码,可以不用学习。
不过通常 ...

你好 我可以加您QQ 请教你么 这个项目困扰了很久 还没有解决

网友B(2020-04-01):
引用 网友A:
1527有20位唯一出厂编码+4位按键码,如果解码不验证唯一出厂编码,只检测按键码,可以不用学习。
不过通常 ...

非常专业!赞!

网友C(2020-07-27):
引用 网友A:
1527有20位唯一出厂编码+4位按键码,如果解码不验证唯一出厂编码,只检测按键码,可以不用学习。
不过通常 ...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瞬间茅塞顿开

网友D(2021-06-14):
引用 网友A:
1527有20位唯一出厂编码+4位按键码,如果解码不验证唯一出厂编码,只检测按键码,可以不用学习。
不过通常 ...

请教大神,两个1527
对码到底是什么原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 我可以加您QQ 请教你么 这个项目困扰了很久 还没有解决

请教一下,学习型遥控器的学习就是是个什么原理?

网友E(2022-01-12):
引用 网友A:
1527有20位唯一出厂编码+4位按键码,如果解码不验证唯一出厂编码,只检测按键码,可以不用学习。
不过通常 ...

你好,能不能分享下代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