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DMA加串口空闲中断问题

楼主(2019-09-29):
目前,在用串口DMA加空闲中断接收GPS模块发出的星历。然后在从接收的星历中找到想要的语句,再把时间,定位状态以及经纬度发发出来。会死机。有时是上电就死机,有时发几组数据就死机了。请问各位大佬有什么别的方法吗?以下是主程序
if(recv_end_flag ==1)
                {
                          char *p=NULL;
                          char *subString=NULL;
                          char *subStringNext=NULL;
        p = strstr(rx_buff, "$GPRMC");
                          for(i=1;i<=6;i++)
                          {
                                         subString=strstr(p, ",");
                                   subString++;
                                         subStringNext=strstr(subString, ",");
                                         if(i==1)
                                         {
                                memcpy(GPSDATA.UTC_time,subString,subStringNext-subString);
                                         }
                                         if(i==2)
                                         {
                                            memcpy(GPSDATA.Valid,subString,subStringNext-subString);
                                         }
                                         if(i==3)
                                         {
                                            memcpy(GPSDATA.Latitude,subString,subStringNext-subString);
                                         }
                                         if(i==4)
                                         {
                                           memcpy(GPSDATA.N_S,subString,subStringNext-subString);
                                         }
                                         if(i==5)
                                         {
                                            memcpy(GPSDATA.Longitude,subString,subStringNext-subString);
                                         }
                                         if(i==6)
                                         {
                                           memcpy(GPSDATA.E_W,subString,subStringNext-subString);
                                         }
                                         p=subString;
                                }
                          printf("%s",GPSDATA.UTC_time);
                          printf("\t");
                                if(GPSDATA.Valid[0]=='A')
                                {
                                   //HAL_GPIO_TogglePin(GPIOB,GPIO_PIN_7);
           printf("%d",1);
                                }
                                if(GPSDATA.Valid[0]=='V')
                                {
                                   printf("%d",0);
                                }
                                //printf("%s",GPSDATA.Valid);
                                printf("\t");
                                printf("%s",GPSDATA.Latitude);
                                printf("\t");
                                printf("%s",GPSDATA.N_S);
                                printf("\t");
                                printf("%s",GPSDATA.Longitude);
                                printf("\t");
                                printf("%s",GPSDATA.E_W);
                                printf("\t");
        printf("\n");
                                /*
                                uint8_t k;
                                for(k=0;k<9;k++)
                                {
                                  sub[len]=GPSDATA.UTC_time[k];
                                        len++;
                                }
                                printf("%s",sub);
                                */
                          memset(rx_buff,0,buff_size);
                                memset(GPSDATA.UTC_time,0,11);
                                memset(GPSDATA.Valid,0,2);
                                memset(GPSDATA.Latitude,0,11);
                                memset(GPSDATA.N_S,0,2);
                                memset(GPSDATA.Longitude,0,12);
                                memset(GPSDATA.E_W,0,2);
                          recv_end_flag=0;
        HAL_UART_Receive_DMA(&huart1,(uint8_t*)&rx_buffer,BUFFER_SIZE);
                }

网友A(2020-12-15):
楼主是否已经解决,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最近一直在找BUG,希望前辈指点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