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L1117 WL904"是个什么器件?三端稳压器?

楼主(2019-09-29):
三端稳压器?输出电压是多少?查不到呀?!实测:输入5V输出1.45V?输出端接10欧姆负载电压跌落到1.2V?是不是坏了?

网友A:
应该不接电阻时测一上输出电压,器件有输出1.8V 2.5V 2.85V 3.3V等电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接电阻时测一上输出电压,器件有输出1.8V 2.5V 2.85V 3.3V等电压的

好像1117有个最小维持电流,输出空载时输入和输出电压同步升降,没有稳压作用。输出端不接电容好像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接电阻时测一上输出电压,器件有输出1.8V 2.5V 2.85V 3.3V等电压的

看输出电压应该是1.25V

网友B:
请看图

1117

1117

网友C:
你看下是不是电阻的问题,

楼主:
"APL1117 WL904"对不上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