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中循迹黑线的基础上加上避障(随时回到黑线)

楼主(2019-09-29):
······
本人菜鸟一只。之前的各个功能都定义过了,现在是把循迹函数和避障功能结合到一起,情况就是玩具车一直在黑线上循迹行走(玩具左边装有一超声波),现在黑线的左边有一物体,按照下列程序运行的话玩具会一直向左打转。本来想实现的功能是玩具能够找到物体(向左离开黑线,然后经历动作后再回到黑线上,并继续沿着黑线行走),求教大神解决。
void loop()
{
    tracking();//调用循迹函数
  {
    Distance_test();//测量前方距离
    if(Distance < 10)//数值为碰到障碍物的距离,可以按实际情况设置
    while(Distance < 10)//再次判断是否有障碍物,若有则转动方向后,继续判断
      {
       brake();
       delay(5000);
        left();
        delay(5000);
        back(100);

      }
    else
      run();//无障碍物,直行
  }
}
程序编译无误,但是不能离开后再回到黑线上,一直左转,请教大神!!!

网友A:
算法不对,要先找回黑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