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P下载时,程序超过用户程序区,提示超出部分放入EEPROM区

楼主(2019-09-30):
ISP下载时,程序超过用户程序区,提示超出部分放入EEPROM区进行下载,89c52rc片内有4k eeprom
问题1,此时说的超出部分是放入片内eeprom吗
问题2,程序从用户程序区执行,当pc指针超过1FFFH(8k)时,会自动从外部2000H开始读程序?还是顺序执行内部从2000H开始的被放入片内eeprom的程序?
老哥们讲一讲

网友A:
楼主不要纠结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这个MCU的用户程序区不够用。只有两个办法:缩减代码长度或换大容量MCU。用C语言写的程序经编译后你根本不知道是哪一部分被放在片内eeprom,而且读片内eeprom的内容时需要打开和关闭IAP功能。这部分语句在原程序中又不存在。CPU如何执行?假设程序超出的不多可以事先把数组等常量写入片内eeprom,程序中需要使用时打开IAP功能,按地址读取后关闭IAP功能。否则没必要为省几个小钱去伤脑筋。

网友B:
这需要你查看89c52rc手册。看看EEPROM区与程序区是否可以混用。通常不可以,无需冒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