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提示内部故障,求大神指点一二STM32F030C8Tx_lamp.axf: Internal fault: [0xb3b...

楼主(2019-09-30):
开发环境:keil5
单片机型号:STM32F030C8T6
keil提示:
STM32F030C8Tx_lamp\STM32F030C8Tx_lamp.axf: Internal fault: [0xb3b91b:6120001]
STM32F030C8Tx_lamp\STM32F030C8Tx_lamp.axf: Please contact your supplier.
希望有哪位大佬看到了,帮忙指导一下,谢谢您嘞!

网友A:
把keil版本降低试试。

网友B:
重新建工程,看什么提示错误,这个错误提示要么是配置问题,要么你的keil不完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keil版本降低试试。

嗯嗯,谢谢,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建工程,看什么提示错误,这个错误提示要么是配置问题,要么你的keil不完整

嗯嗯,谢谢,我试试

网友C(2021-01-04):
遇到同样问题,选择 One ELF Section per Funtion就可以,你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