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独立键盘控制动态数码管显示 程序代码

楼主(2019-09-30):
注意:此程序需要用到单片机74H138模块,才能通过独立键盘控制动态数码管

#include<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k1=P1^0; //定义 P10 口是 k1
sbit k2=P1^1; //定义 P11 口是 k2
sbit k3=P1^2; //定义 P12 口是 k3
sbit k4=P1^3; //定义 P13 口是 k4
sbit k5=P1^4; //定义 P14 口是 k5
sbit k6=P1^5; //定义 P15 口是 k6
sbit k7=P1^6; //定义 P16 口是 k7
sbit k8=P1^7; //定义 P17 口是 k8

sbit LSA=P0^0;
sbit LSB=P0^1;
sbit LSC=P0^2;
uchar code smgduan[17]={0x06,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显 示0~F 的值
void delay(uint i)
{
while(i--);
}

void keypros1()
{
if(k1==0) //检测按键 K1 是否按下
{
delay(1000); //消除抖动 一般大约 10ms
if(k1==0) //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LSA=0;LSB=0;LSC=0;//显示第 0 位;
}
while(!k1);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
void keypros2()
{
if(k2==0) //检测按键 K2 是否按下
{
delay(1000); //消除抖动 一般大约 1ms
if(k2==0) //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LSA=1;LSB=0;LSC=0;//显示第 1 位
}
while(!k2);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
void keypros3()
{
if(k3==0) //检测按键 K3 是否按下
{
delay(1000); //消除抖动 一般大约 1ms
if(k3==0) //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LSA=0;LSB=1;LSC=0;//显示第 2 位
}
while(!k3);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
void keypros4()
{
if(k4==0) //检测按键 K4 是否按下
{
delay(1000); //消除抖动 一般大约 1ms
if(k4==0) //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LSA=1;LSB=1;LSC=0; //显示第 3 位
}
while(!k4);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
void keypros5()
{
if(k5==0) //检测按键 K5 是否按下
{
delay(1000); //消除抖动 一般大约 1ms
if(k5==0) //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LSA=0;LSB=0;LSC=1;//显示第 4 位
}
while(!k5);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
void keypros6()
{
if(k6==0) //检测按键 K6 是否按下
{
delay(1000); //消除抖动 一般大约 1ms
if(k6==0) //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LSA=1;LSB=0;LSC=1;//显示第 5 位
}
while(!k6);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
void keypros7()
{
if(k7==0) //检测按键 K7 是否按下
{
delay(1000); //消除抖动 一般大约 1ms
if(k7==0) //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LSA=0;LSB=1;LSC=1;//显示第 6 位
}
while(!k7);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
void keypros8()
{
if(k8==0) //检测按键 K8 是否按下
{
delay(1000); //消除抖动 一般大约 1ms
if(k8==0) //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LSA=1;LSB=1;LSC=1;//显示第 7 位
}
while(!k8);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

void DigDisplay()
{
uchar i;
for(i=0;i<8;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keypros1();
break;//显示第 0 位
case(1):
keypros2();
break;//显示第 1 位
case(2):
keypros3();
break;//显示第 2 位
case(3):
keypros4();
break;//显示第 3 位
case(4):
keypros5();
break;//显示第 4 位
case(5):
keypros6();
break;//显示第 5 位
case(6):
keypros7();
break;//显示第 6 位
case(7):
keypros8();
break;//显示第 7 位
}
P2=smgduan[i];//发送段码
delay(10000);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P2=0x00;//消隐
}
}
void main()
{
while(1)
{
DigDisplay(); //数码管显示函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