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蓝牙循迹小车设计源程序

楼主(2019-09-30):
渣渣为了凑积分,发一个以前做过的小玩意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电机驱动*****/
sbit IN1=P1^0;
sbit IN2=P1^1;
sbit IN3=P1^2;
sbit IN4=P1^3;
/*****红外寻迹*****/
sbit RSEN1=P2^1;
sbit RSEN2=P2^2;
sbit LSEN1=P2^3;
sbit LSEN2=P2^4;
/*****使能A、B*****/
sbit ENA=P1^4;
sbit ENB=P1^5;
/*****电机驱动*****/
#define Left_moto_go      {IN1=1,IN2=0;}
#define Left_moto_back    {IN1=0,IN2=1;}
#define Right_moto_go     {IN3=1,IN4=0;}
#define Right_moto_back   {IN3=0,IN4=1;}
#define Left_moto_s              {IN1=0,IN2=0;}
#define Right_moto_s      {IN3=0,IN4=0;}

uchar M; //从串口接收的数据
uchar pwm_val_left  =0;//变量定义
uchar push_val_left=4; //左电机占空比N/20
uchar pwm_val_right =0;
uchar push_val_right=4;//右电机占空比N/20
bit Right_moto_stop=1;
bit Left_moto_stop =1;

/********************************************
毫秒延时函数
**********************************************/
void Delay_ms(uint x) //12.000MHz
{

uchar a,b;
  for(a=x;a>0;a--)
    for(b=199;b>0;b--);

}

/*****延时*****/
void delay50ms(void)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
    for(b=173;b>0;b--)
        for(a=143;a>0;a--);
}

/********************************************************************
* 名称 : Com_Init()
* 功能 : 串口初始化,晶振12,波特率2400,使串口中断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Com_Init(void)
{
        PCON &= 0x00;                //波特率不倍速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BF;                //定时器1时钟为Fosc/12,即12T
        //AUXR &= 0xFE;                //串口1选择定时器1为波特率发生器
        TMOD &= 0x0F;                //清除定时器1模式位
        TMOD |= 0x20;                //设定定时器1为8位自动重装方式
        TL1 = 0xF3;                //设定定时初值
        TH1 = 0xF3;                //设定定时器重装值
        ET1 = 0;                //禁止定时器1中断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SM0 = 0;
        SM1 = 1;
        REN = 1;
        EA = 1;
        ES = 1;

}

/*****前进*****/
void  go()
{
         Left_moto_go ;
         Right_moto_go ;
}
/*****后退*****/
void  back()
{
         Left_moto_back ;
         Right_moto_back ;
}
/*****左转*****/
void turn_left()
{
         Left_moto_back;
         Right_moto_go ;
}
/*****右转*****/
void turn_right()
{
         Left_moto_go;
         Right_moto_back;
}
/*****急停*****/
void stop()
{
         Left_moto_s;
         Right_moto_s;
}

/*****PWM左电机*****/
void pwm_out_left_moto(void)
{
   if(Left_moto_stop)
   {
    if(pwm_val_left<=push_val_left)
               ENA=1;
        else
               ENA=0;
        if(pwm_val_left>=20)
        pwm_val_left=0;
   }
   else  ENA=0;
}
/*****PWM右电机*****/
   void pwm_out_right_moto(void)
{
  if(Right_moto_stop)
   {
    if(pwm_val_right<=push_val_right)
               ENB=1;
        else
               ENB=0;
        if(pwm_val_right>=20)
        pwm_val_right=0;
   }
   else    ENB=0;
}

/********************************************************************
* 名称 : Com_Int()
* 功能 : 串口中断子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Com_Int(void) interrupt 4
{
        EA = 0;
        if(RI) //当硬件接收到一个数据时,RI会置位
        {
                M = SBUF;
                RI = 0;
        }
        EA = 1;
}

/*TIMER0中断服务子函数产生PWM信号*/
void timer0()interrupt 1   using 2
{
        TH0=0XFC;          //1ms定时
        TL0=0X18;
        pwm_val_left++;
        pwm_val_right++;
        pwm_out_left_moto();
        pwm_out_right_moto();
}

/*****循迹函数*****/
void xunji()

{
        uchar flag;
        if((RSEN1==0)&&(RSEN2==0)&&(LSEN1==0)&&(LSEN2==0))
        { flag=0; }//*******直行*******//
        else if((RSEN1==0)&&(RSEN2==1)&&(LSEN1==0)&&(LSEN2==0))
        { flag=1;} //***右偏,左转***//
        else if((RSEN1==0)&&(RSEN2==0)&&(LSEN1==1)&&(LSEN2==0))
        { flag=2;} //***左偏,右转***//
        else if((RSEN1==1)&&(RSEN2==0)&&(LSEN1==0)&&(LSEN2==0))
        { flag=1;} //***右偏,左转***//
        else if((RSEN1==0)&&(RSEN2==0)&&(LSEN1==0)&&(LSEN2==1))
        { flag=2;} //***左偏,右转***//
        else if((RSEN1==1)&&(RSEN2==1)&&(LSEN1==0)&&(LSEN2==0))
        { flag=1;} //***右偏,左转***//
        else if((RSEN1==0)&&(RSEN2==0)&&(LSEN1==1)&&(LSEN2==1))
        { flag=2;} //***左偏,右转***//
        else if((RSEN1==1)&&(RSEN2==1)&&(LSEN1==1)&&(LSEN2==1))
        { flag=3; }//*******急停*******//
        switch (flag)
        {
                case 0:go();break;
                case 1:turn_left();delay50ms();break;
                case 2:turn_right();delay50ms();break;
                case 3:stop();delay50ms();break;
                default: break;
        }
}

/********循迹模式*******/
void tracing()
{
        while(1)
        {
                TMOD|=0X01;
                TH0=0XFC;//1ms定时
                TL0=0X18;
                TR0=1;
                ET0=1;
                EA =1;
                if(M == '1')
                        break;
                while(1)/*无限循环*/
                {
                        xunji();
                        if(M == '1')
                                break;
                }
        }
}

void main()
{
        Delay_ms(100);
        Com_Init();//串口初始化
        while(1)
        {
                                switch(M)
                        {
                                case 'A': go();Delay_ms(100); break;
                                case 'B': back();Delay_ms(100); break;
                                case 'C': turn_left();Delay_ms(100); break;
                                case 'D': turn_right();Delay_ms(100); break;
                                case 'F': stop();Delay_ms(100); break;
                                case '2': tracing(); break;
                                case '3': push_val_left =4;push_val_right =4; break;
                                case '4': push_val_left =10;push_val_right =10; break;
                                case '5': push_val_left =20;push_val_right =20; break;
                                default:break;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