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s2811灯带stc11f60xe二十多种彩虹等模式变换程序

楼主(2019-09-30):
#ifndef __CAIDENGSHU_H__
#define __CAIDENGSHU_H__

#include <STC/STC12C5A60S2.h>
#include <intrins.h>

void WaterLampToCol19();
void WaterLampToCol20();
void WaterLampToCol21();
void WaterLampToCol22();
void WaterLampToCol23();
void WaterLampToCol24();
void WaterLampToCol25();
void WaterLampToCol26();

void WaterLampToCol27();
void WaterLampToCol28();
void WaterLampToCol29();
void WaterLampToCol30();
void WaterLampToCol31();

void WaterLampToCol32();     //蓝光整段,,彩虹后面往前面流水,整段从左往右           七彩效果
void WaterLampToCol33();    //蓝光整段,,彩虹后面往前面流水,整段从右往左
void WaterLampToCol34();    //整段不发光,中间往两边流水,加两边向中间流水,循环三次

void WaterLampToCol35();    //彩虹波浪流水,分许多8个为一组的小段
void WaterLampToCol36();   //8个为一组的小段,,重点是变化的彩虹波浪

void WaterLampToCol37();   //每七段一节,红色流水,左右来回
void WaterLampToCol41();   // 每八段一节,蓝色流水,左右来回
void WaterLampToCol42();    // 每七段一节,蓝色流水,左右来回
void WaterLampToCol43();    // 每七段一节,黄色流水,左右来回
void WaterLampToCol44();    // 每七段一节,粉色流水,左右来回

void WaterLampToCol38();    //八灯一节,,七彩流水跑马效果

void WaterLampToCol39();    //蓝光整段,,彩虹从左到右流过去      真正彩虹效果
void WaterLampToCol40();    //整段不发光,中间往两边流水,加两边向中间流水,循环三次

void WaterLampToCol45();   //水滴向上升腾效果   绿光
void WaterLampToCol46();    //水滴向上升腾效果   红光
void WaterLampToCol47();    //水滴向上升腾效果   蓝光

#endif

#include "main.h"
#include <STC/STC12C5A60S2.h>
#include <intrins.h>                //因为要用到左右移函数,所以加入这个头文件
#include "caidengshu.h"

unsigned long WsDat[nWs];

//#define MAIN_Fosc                24000000L        //定义主时钟

#define Black       0x000000  // 黑色

sbit LED=P0^0;

  unsigned char q;
  unsigned char  h;

void WS_SET(unsigned long color,unsigned char num);//灯条开指定的灯
void WS_SET_Water_lamp(unsigned long color,unsigned int time);//流水灯不连接
void WS_SET_Water_lamp_two(unsigned long color,unsigned int time);//流水灯连接
void WS_SET_Water_lamp_two1(unsigned long color,unsigned int time);
void Breathing_lamp(unsigned long color,unsigned int time);//呼吸灯-仅支持三原色
void Breathing_lamp_Alternate(unsigned int time);//三色渐变交替
void yigedianliushui(unsigned long color,unsigned int time);   //一个IC流水到左边
void WaterLampToCol2(unsigned long _uColor, unsigned int _uTime);
void WS_L_SetAll();
void WaterLampToCol3(unsigned long _uColor, unsigned int _uTime);
void WaterLampToCol12(unsigned long  _uColor0,unsigned long  _uColor1, unsigned int  _uTime);
void WaterLampToCol11( unsigned int uTime);
void WaterLampToCol18( unsigned int uTime);
void qingling();
void WaterLampToCol11( unsigned int uTime);
void yigedianliushui10(unsigned int time);

void Delay1s()                //@24.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

        _nop_();
        _nop_();
        i = 24;
        j = 84;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elay1ms()                //@24.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

        _nop_();
        _nop_();
        i = 24;
        j = 84;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i)
{
   while(i--)
         {
           Delay1ms();
         }
}

void Delay20ms()                //@24.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 k;

        i = 2;
        j = 211;
        k = 231;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main ()   //主函数
{

   unsigned int x;

          qingling();
                P0M0=0X00;
          P0M1=0X00;

        // q=1;
  //  ColorToColor(0X000000,0XFF0000);
  //   ColorToColor(0XFF0000,0xFFFF00);
  // ColorToColor(0xFFFF00,0Xffffff);
  // ColorToColor(0Xffffff,0X00ffff);
  //  ColorToColor(0X00ffff,0X0000ff);
  //   ColorToColor(0X0000ff,0X000000);
  // ColorToColor(0X000000,0X00FF00);
  //  ColorToColor(0X00FF00,0x0FFFF0);
  //  ColorToColor(0x0FFFF0,0Xffffff);
  // ColorToColor(0Xffffff,0XFF00ff);
  // ColorToColor(0XFF00ff,0XF0000f);
  //  ColorToColor(0XF0000f,0X000000);

    while(1)
                {

                Breathing_lamp_Alternate(5);//三色渐变交替
                delay_ms(1000);

                          x=3;
                        while(x--)
                        {
        WaterLampToCol45();    //水滴向上升腾效果    绿光
                        }

                                x=3;
                        while(x--)
                        {
        WaterLampToCol46();    //水滴向上升腾效果   红光
                        }

                                x=3;
                        while(x--)
                        {
        WaterLampToCol47();    //水滴向上升腾效果   蓝光
                        }

    WaterLampToCol38();    //八灯一节,,七彩流水跑马效果

                WaterLampToCol39();    //蓝光整段,,彩虹从左到右流过去      真正彩虹效果

                WaterLampToCol40();    //整段不发光,中间往两边流水,加两边向中间流水,循环三次

          WaterLampToCol27();                   //粉光里流水三个蓝光
    delay_ms(200);

      x=10;
            while(x--)                      //七彩模式灯
                 {
                 WaterLampToCol19();
                 delay_ms(200);

                 WaterLampToCol20();
                        delay_ms(200);

                 WaterLampToCol21();
                  delay_ms(200);

                 WaterLampToCol22();
                  delay_ms(200);

                        WaterLampToCol23();
                   delay_ms(200);

                        WaterLampToCol25();
                  delay_ms(200);

                        WaterLampToCol25();
                   delay_ms(200);

                        WaterLampToCol26();
                  delay_ms(200);
                }

                  WaterLampToCol34();    //整段不发光,中间往两边流水,加两边向中间流水,循环三次

                  x=3;
                  while(x--)
                        {
                    WaterLampToCol36();   //8个为一组的小段,,重点是变化的彩虹波浪
                        }

                  WaterLampToCol37();   // 每七段一节,红色流水,左右来回
            WaterLampToCol41();   // 每八段一节,蓝色流水,左右来回
                        WaterLampToCol42();    // 每七段一节,蓝色流水,左右来回
      WaterLampToCol43();    // 每七段一节,黄色流水,左右来回
      WaterLampToCol44();    // 每七段一节,粉色流水,左右来回

                x=3;                               //黄绿红交替变换闪烁
                while(x--)

                {
                        WaterLampToCol28();
                }

                x=3;
                while(x--)
                {
                  WaterLampToCol29();
                }
                x=3;
                while(x--)
                {
                  WaterLampToCol30();
                }

                    WS_SET_Water_lamp_two(0x00ff00,100);        //左边往右边黄光流水

                  WS_SET_Water_lamp_two1(0x00ff00,100);    //右边往左边黄光流水

                /*        WaterLampToCol3(0x10ff50 ,100);
                         delay_ms(1000);
                         WaterLampToCol2(0x10ff50,100);
                         delay_ms(1000);
                        WS_SET_Water_lamp_two(0x10ff50,100);//流水灯连接
                         delay_ms(1000);
                          yigedianliushui(0x10ff50,100);
                         delay_ms(1000);
                   WS_SET_Water_lamp_two1(0x10ff50,100);//流水灯连接
                   delay_ms(1000);
             Breathing_lamp(0x10ff50,100);
                         delay_ms(1000);
                   DisP_R_G_B(20);
                                 delay_ms(1000);  */

                }

}

void yigedianliushui10(unsigned int time)   //粉光里面黄光流水
{
     unsigned char j,x,m;
           unsigned long led,xishu,xishu1;
     led=0x01;
           xishu=1;
           xishu1=0;

           for(x=0;x<LED_N;x++)
           {
                           for(j=12;j>0;j--)
                     {
                                         led=_crol_(led,1);
                                         for(m=0;m<8;m++)
                                         {
                                                 xishu1=xishu*2;
                                                 xishu1=led/xishu;
                                                 if(xishu1==1)
                                                 {
                                                         DisP_Color(0x20ff50);
                                                 }
                                                else
                                                {
                                                   DisP_Color(0x20ff00);
                                                }
                                   }
                                 }
         reset();
         delay_ms(time);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ime)   //延时
{

        unsigned int i,j,k;
   for(j=0;j<time;j++)
           for(i=0;i<time;i++)
       for(k=0;k<time;k++)
          Delay();
}

void Delay()                //@24.000MHz
{
        _nop_();
}

void reset(void)
{
   int i;
   LED=0;
for(i=0;i<50;i++)
{
         Delay();
}
}

void T0(void)
{
  LED=1;
  LED=0;
  Delay();
}

void T1(void)
{
  LED=1;
  Delay();
  LED=0;
}

void  qingling()
{
                unsigned char i;
                for(i=0;i<nWs;i++)
        {
                DisP_Color(WsDat[0x000000]);
        }
        reset();
}
void DisP_Color(unsigned long dat)                                 //控制一个灯
{           unsigned int i;
             for(i=0;i<24;i++)
                   {
                                 if(0x800000 == (dat & 0x800000))  T1();
                else       T0();
                dat<<=1;                                                        //左移一位
                   }
}

void DisP_ALLColor(unsigned long dat)         //控制所有灯
{
         int j;
   for(j=0;j<LED_N;j++) DisP_Color(dat);
   reset();
}

void DisP_R_G_B(unsigned int j)                    //RGB渐变
{
    unsigned long i=0;
    while(i<0xffffff)
          {
             if(i<0xff)  DisP_ALLColor(i++);
                   else if(i<0xffff)
        {
                                i=i+0x100;
                                DisP_ALLColor(i);
                                }
                  else if(i<0xffffff)
        {i=i+0x10000;
                                DisP_ALLColor(i);
                                }
              delay(j);
         }
        while(i>0)
         {
         if(i>0xffff00)  DisP_ALLColor(i--);
                   else if(i>0xff0000) {i=i-0x100;        DisP_ALLColor(i);}
                else if(i>0)  {i=i-0x10000;DisP_ALLColor(i);}
                delay(j);
         }
        reset();
}

unsigned char abs0(int num)
{
        if(num>0) return num;

        num = -num;
        return (unsigned char) num;
}

unsigned long ColorToColor(unsigned long color0, unsigned long color1)
{
        unsigned char Red0, Green0, Blue0;  // 起始三原色
        unsigned char Red1, Green1, Blue1;  // 结果三原色
        int  RedMinus, GreenMinus, BlueMinus;        // 颜色差(color1 - color0)
        unsigned char NStep;                                                         // 需要几步
        float    RedStep, GreenStep, BlueStep;                // 各色步进值
        unsigned long color;                                                        // 结果色
        unsigned char i;

        // 绿 红 蓝 三原色分解
        Red0   = color0>>8;
        Green0 = color0>>16;
        Blue0  = color0;

        Red1   = color1>>8;
        Green1 = color1>>16;
        Blue1  = color1;

        // 计算需要多少步(取差值的最大值)
        RedMinus   = Red1 - Red0;
        GreenMinus = Green1 - Green0;
        BlueMinus  = Blue1 - Blue0;

        NStep = ( abs0(RedMinus) > abs0(GreenMinus) ) ? abs0(RedMinus):abs0(GreenMinus);
        NStep = ( NStep > abs0(BlueMinus) ) ? NStep:abs0(BlueMinus);

        // 计算出各色步进值
        RedStep   = (float)RedMinus   / NStep;
        GreenStep = (float)GreenMinus / NStep;
        BlueStep  = (float)BlueMinus  / NStep;

        // 渐变开始
        for(i=0; i<NStep; i++)
        {
                Red1   = Red0   + (char)(RedStep   * i);
                Green1 = Green0 + (char)(GreenStep * i);
                Blue1  = Blue0  + (char)(BlueStep  * i);

                color  = (((unsigned long)Green1<<16)&0XFF0000) | ((Red1<<8)&0XFF00) | Blue1&0XFF;         // 合成  绿红蓝
                WsDat[i] = color;
                DisP_ALLColor(color) ;

                          delay(15)  ;                                          // 渐变速度
        }

        return color;
}

void WS_SET(unsigned long color,unsigned char num)    //
{
     unsigned char j;
           for(j=0;j<LED_N;j++)
           {
                     if(j<num)
                                 {
                                         DisP_Color(color);
                                 }
         else
         {
            DisP_Color(Black);
                                 }
                 }
       reset();
}
void WS_SET_Water_lamp(unsigned long color,unsigned int time)
{
     unsigned char j,x;
           for(x=0;x<LED_N;x++)
           {
                           for(j=0;j<LED_N;j++)
                     {
                                          if(j==x)
                                                {
                                                   DisP_Color(color);
                                                }
                                                else
                                                {
                                                   DisP_Color(0x20ff00);
                                                }
                                 }
         reset();
        delay_ms(time);
                 }
}
void WS_SET_Water_lamp_two(unsigned long color,unsigned int time)   //左边往右边流水
{
     unsigned char j,x;
           for(x=0;x<nWs;x++)
           {
                           for(j=0;j<nWs;j++)
                     {
                                          if(j<x)
                                                {
                                                   DisP_Color(color);
                                                }
                                                else
                                                {
                                                  DisP_Color(0x9f9f9f);
                                                }
                                 }
         reset();
        delay_ms(time);
                 }
}
void WS_SET_Water_lamp_two1(unsigned long color,unsigned int time)   //右边往左边流水
{
     unsigned char j,x;
           for(x=0;x<nWs;x++)
           {
                           for(j=nWs;j>0;j--)
                     {
                                          if(j<x)
                                                {
                                                   DisP_Color(color);
                                                }
                                                else
                                                {
                                                  DisP_Color(0x9f9f9f);
                                                }
                                 }
         reset();
         delay_ms(time);
                 }
}

void yigedianliushui(unsigned long color,unsigned int time)   //一个IC流水到左边
{
     unsigned char j,x,m;
           unsigned long led,xishu,xishu1;
     led=0x01;
           xishu=1;
           xishu1=0;
           for(x=0;x<LED_N;x++)
           {
                           for(j=12;j>0;j--)
                     {
                                         led=_crol_(led,1);
                                         for(m=0;m<8;m++)
                                         {
                                                 xishu1=xishu*2;
                                                 xishu1=led/xishu;
                                                 if(xishu1==1)
                                                 {
                                                         DisP_Color(color);
                                                 }
                                                else
                                                {
                                                  DisP_Color(0x9f9f9f);
                                                }
                                   }
                                 }
         reset();
         delay_ms(time);
                 }
}

void Breathing_lamp(unsigned long color,unsigned int time)
{
     unsigned char j,x,r,g,b,move;
          unsigned long color0,color1;
           r=color>>8;
           g=color;
           b=color>>16;
           if(r!=0)
                 {
                         color0=r;move=8;
     }
                 if(g!=0)
                 {
                         color0=g;move=0;
                 }
                 if(b!=0)
     {
                         color0=b;move=16;
     }
                 for(x=0;x<127;x++)
           {
                           color1=color0<<move;
                           for(j=0;j<LED_N;j++)
                     {
                                          DisP_Color(color1);

                                 }
                                 color0=color0-2;
         reset();
        delay_ms(time);
                 }
                 for(x=0;x<127;x++)
           {
                           color1=color0<<move;
                           for(j=0;j<LED_N;j++)
                     {
                                           DisP_Color(color1);

                                 }
                                 color0=color0+2;
         reset();
        delay_ms(time);
                 }
}
void Breathing_lamp_Alternate(unsigned int time)
{
            unsigned char j,x,num,move;
            unsigned long color0,color1;
            for(num=0;num<3;num++)
            {
                                  color0=0;
          move=8*num;
                                        for(x=0;x<127;x++)
                                        {
                                                  color1=color0<<move;
                                                        for(j=0;j<LED_N;j++)
                                                        {
                                                                 DisP_Color(color1);
                                                        }
                                                        color0=color0+2;
                                                          reset();
                                                        delay_ms(time);
                                        }
                                         for(x=0;x<127;x++)
                                         {
                                                   color1=color0<<move;
                                                         for(j=0;j<LED_N;j++)
                                                         {
                                                                         DisP_Color(color1);

                                                         }
                                                         color0=color0-2;
                                                          reset();
                                                        delay_ms(time);
                                         }
                  }
}

/*
*********************************************************************************************************
*        函 数 名: WaterLampToCol2
*        功能说明: 单组灯移位显示
*        形    参:_uColor         点亮颜色
*                          _uTime        移位速度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WaterLampToCol2(unsigned long _uColor, unsigned int _uTime)
{
        unsigned char i, j;
        unsigned long Red2,Green2, Blue2;  // 三原色

        Red2  = _uColor>>8;
        Green2 = _uColor>>16;
        Blue2  = _uColor;

        for (i = 0; i < nWs; i++)
        {
                for (j = 0; j < i; j++)
                {
                //        Red2 = Red2 + 0x22;
                        //Green2 = Green2 + 0x22;
                        Blue2 = Blue2 + 0x22;
                        _uColor = Green2<<16 | Red2<<8 | Blue2;

                   //        _uColor = _uColor + 0xfffff*i;
                        WsDat[j] = _uColor;
                }
                WS_L_SetAll();
                delay_ms(_uTime);
        //        memset(WsDat, 0, sizeof(WsDat));
        }
}
/*
*********************************************************************************************************
*        函 数 名: WaterLampToCol3
*        功能说明: 从中点向两端移动
*        形    参:_uColor         点亮颜色
*                          _uTime        移位速度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WaterLampToCol3(unsigned long _uColor, unsigned int _uTime)
{
        unsigned char i;

        for (i = nWs/2; i < nWs; i++)
        {
                _uColor = _uColor + 0xfffff*i;
                WsDat[i] = _uColor;
                WsDat[nWs/2 -(i - nWs/2)] = _uColor;
                WS_L_SetAll();
                delay_ms(_uTime);
        }

}

void WS_L_SetAll()
{
        unsigned char j;

        for (j=0; j<nWs; j++)
        {
                DisP_Color(WsDat[j]);  // j 级联个数/ 0
        }
        reset();
}
/*
*********************************************************************************************************
*        函 数 名: WaterLampToCol12(可用)
*        功能说明: 从后向前移动(跳一个)
*        形    参:_uColor         点亮颜色
*                          _uTime        移位速度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WaterLampToCol12(unsigned long  _uColor0,unsigned long  _uColor1, unsigned int  _uTime)
……………………

所有程序51hei提供下载:
caideng - 七彩灯带 各种

楼主:
效果绝对好看,只要时序改一下,和IC芯片改一下,可以应用到各种类型IC上

网友A(2020-06-08):
谢谢楼主的共享,太有用了!

网友B(2021-01-09):
问下楼主,多少个彩灯是一组,总共可带多少彩灯,谢谢

网友C:
51黑有你更精彩!感谢分享!

网友D(2021-05-09):
问下楼主,彩虹混色的的算法里面有没?

网友E:
这个很牛啊,好长的一个程序

网友F(2021-12-29):
谁做出来了 发个效果图看看

网友G:
如果有视频参考就好了

网友H:
楼主提供个单片机引脚图,网上搜不到

网友I(2022-04-22):
很有用,正在用TM1804的来做,参考一下

网友J(2022-11-03):
谢谢分享,准备做一个酒柜灯

网友K:
流水灯 加强版

网友L:
看下效果

网友K:
加强版的mcu流水灯?   要有视频就更好了

网友M(2022-12-27):
很实用,用空试下效果

网友N(2023-04-11):
有没有试过最多能带多少个灯?

网友O(2023-08-17):
谢谢楼主,已下载,回来慢慢研究。

网友O:
下载研究了几天,还是很多看不懂,还是要多多向大神学习。

网友P:
还是很多看不懂

网友Q(2023-10-16):
好东西要好好研究下

网友K:
ws2811  灯珠都好大,有没有类似0805大小的封装???

网友R:
WS2812的灯珠 能用吗

网友S:
想下载测试一下,感谢楼主

网友S:
引用 网友K:
ws2811  灯珠都好大,有没有类似0805大小的封装???

2020封装应该是最小的了吧,我用的WS2812B-2020

网友N(2023-12-21):
有做成功的吗?

网友(2023-10-23):
2020封装应该是最小的了吧,我用的WS2812B-2020

找到个1.3mm尺寸的    WS2812E-1313  应该最小了吧 ??? 立创/6342412.html

网友K(2023-12-22):
引用 网友T:
2020封装应该是最小的了吧,我用的WS2812B-2020

被你这一说还去搜索了下,1615更小,,,又找到个1313更小,,,还有个1010,才是最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