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使用stm32使用mtr4048 读取UID的代码,有点乱,但是肯定调试好了

楼主(2019-09-30):
这是一个使用stm32使用mtr4048 读取身份证UID的代码,有点乱,但是肯定没问题

//头文件调用
#include "usuall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rtc.h"
#include "stm32f10x_spi.h"
//#include "define.h"
#include "iso14443_4.h"
#include "iso14443a.h"
#include "mh523.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frc522.h"
//声明变量
extern struct Data_Time  timer;
void delay_t(int time)
{
        volatile int d = time * 10;
        int i = 0;
        for(;i < time; i++)
                d = d+1;
}
//函数申明
void Init_LED(void);
void Init_NVIC(void);
void Delay_Ms(uint16_t time);
void Delay_Us(uint16_t time);

#define SPI_FLASH_CS_HIGH()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4)
#define SPI_FLASH_CS_LOW()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4)

void SPI_FLASH_Init(void)
{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D,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SPI1, ENABLE);

  /* SCK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MISO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MOS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CS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SPI_FLASH_CS_HIGH();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Low;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1Edge;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256;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SPI_Init(SPI1, &SPI_InitStructure);

  SPI_Cmd(SPI1, ENABLE);
}

/*:::::::::::::::::::::::::::::::::::::::::::::::::::::::::::::
** 函数名称: main
** 功能

描述: 主函数入口
** 参数描述:无
:::::::::::::::::::::::::::::::::::::::::::::::::::::::::::::*/
int main(void)
{
        uint8_t t=0;
        int ret = 0;
        int fd;
                u8 status = 0;
        int block = 0;
        u8 preaddata[16];
                int j = 0, i = block - block % 4;
                u8 pkey[] = {0x20, 0x10, 0x03, 0x22, 0x00, 0x00};
        u8 psak;
        u8  tag_type[16] = {0};

        SystemInit();                                //系统时钟配置
        Init_NVIC();                                //中断向量表注册函数
        //Init_Usart();                                //串口引脚配置
        //Usart_Configure(115200);        //串口配置 设置波特率为115200
        Init_LED();                                        //LED初始化
        SPI_FLASH_Init();

        #if 1
        //Init_RTC();                                        //内部RTC初始化
        //Time_Update(2013,6,26,0,0,0);

//        pcd_lpcd_start();
        //sleep(1);
         i = 0;
        //for(;;)
        //{
        //        ret = ReadRawRC        (0x0 + i++);
        //        status = ret;
        //}
                PcdReset();
     //PcdAntennaOff();
     //PcdAntennaOn();
         __loop_mian:
        M500PcdConfigISOType('B');

                ///////////////////////////////////////
         //status = PcdRequest(0x52, tag_type);

         status = pcd_request_b(0x52, tag_type);
        if (status != 0)
        {
                delay_t(100);
                PcdAntennaOff();
                goto __loop_mian;
        }
        #if 1

                 status = pcd_attri_b(0x52, tag_type);
        if (status != 0)
        {
                delay_t(100);
                goto __loop_mian;
        }
                 status = get_idcard_num(0x52, tag_type);
        if (status != 0)
        {
                delay_t(100);
                goto __loop_mian;
        }
                goto __loop_mian;
/////////////////////////////////
        status = PcdAnticoll(tag_type);
        if(status != 0)
        {
                delay_t(100);
                goto __loop_mian;
        }

        #if 1
//        printf("ID %02X%02X%02X%02X\n", tag_type[0], tag_type[1], tag_type[2], tag_type[3]);
////////////////////////////
        status =  PcdSelect(tag_type);
                if(status != 0)
                        {
                                delay_t(100);
                goto __loop_mian;
                        }

//        printf("psak %02X\n", psak);

        status = PcdAuthState(0x60, 7, pkey,tag_type );
        if(status != 0)
        {

                                        delay_t(100);
                goto __loop_mian;
        }

                        PcdRead(4,preaddata);
                        if(status != 0)
                        {

                                        delay_t(100);
                                        goto __loop_mian;
                        }
        LED1 = ~LED1;
                                                delay_t(10000);
        LED1 = ~LED1;
        #endif
        goto __loop_mian;
        #endif
        #endif
}
/*:::::::::::::::::::::::::::::::::::::::::::::::::::::::::::::
** 函数名称: LED_Init
** 功能描述: LED IO引脚配置
** 参数描述:无
:::::::::::::::::::::::::::::::::::::::::::::::::::::::::::::*/
void Init_LED(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定义一个GPIO结构体变量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使能各个端口时钟,重要!!!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             //配置LED端口挂接到6、12、13端口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通用输出推挽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配置端口速度为50M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将端口GPIOD进行初始化配置
}
/*:::::::::::::::::::::::::::::::::::::::::::::::::::::::::::::
** 函数名称: NVIC_Configuration
** 功能描述: 系统中断配置
** 参数描述:无
:::::::::::::::::::::::::::::::::::::::::::::::::::::::::::::*/
void Init_NVIC(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ifdef  VECT_TAB_RAM                                                                          //向量表基地址选择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RAM, 0x0);                          //将0x20000000地址作为向量表基地址(RAM)
        #else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0);                 //将0x08000000地址作为向量表基地址(FLASH)
        #endif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先占优先级1位,从优先级3位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RTC_IRQn;                //RTC全局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先占优先级1位,从优先级3位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先占优先级0位,从优先级4位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使能该通道中断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根据NVIC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NVIC寄存器
}
/*:::::::::::::::::::::::::::::::::::::::::::::::::::::::::::::
** 函数名称: Delay_Ms_Ms
** 功能描述: 延时1MS (可通过仿真来判断他的准确度)
** 参数描述:time (ms) 注意time<65535
:::::::::::::::::::::::::::::::::::::::::::::::::::::::::::::*/
void Delay_Ms(uint16_t time)  //延时函数
{
        uint16_t i,j;
        for(i=0;i<time;i++)
                  for(j=0;j<10260;j++);
}
/*:::::::::::::::::::::::::::::::::::::::::::::::::::::::::::::
** 函数名称: Delay_Ms_Us
** 功能描述: 延时1us (可通过仿真来判断他的准确度)
** 参数描述:time (us) 注意time<65535
:::::::::::::::::::::::::::::::::::::::::::::::::::::::::::::*/
void Delay_Us(uint16_t time)  //延时函数
{
        uint16_t i,j;
        for(i=0;i<time;i++)
                  for(j=0;j<9;j++);
}
/*:::::::::::::::::::::::::::::::::::::::::::::::::::::::::::::
End:-D:-D:-D:-D:-D:-D:-D:-D:-D:-D:-D:-D:-D:-D:-D:-D:-D:-D:-D:-D
:::::::::::::::::::::::::::::::::::::::::::::::::::::::::::::*/

测试程序:RTC万年历实验(串口接收

楼主:
有问题可以@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