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NI12917地磁传感器DRDY无法拉高

楼主(2019-09-30):
根据3D MagIC的数据手册配置,启动测量数据后,PNI12927的DRDY引脚有时候会不被拉高,会被拉死为低,请问各位这会是什么情况呢??而且如果忽略了直接读取有时候数据是异常的,请问各位该怎么处理??图一(DRDY引脚);图二(配置);

网友A:
对照IC变高的条件:
1、保证处于读写状态;
2、保证有8个以上的CLK;
3、告诉IC,CLK从哪个开始起计数(数数大于8个);
4、保证CLK有一定的宽度;

网友B(2020-05-05):
读取其他参数是否正常?

确认芯片是否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