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查到这个电脑主板芯片的参数?

楼主:
电脑主板拆的,应该没坏。但参数查不到,

重新曝光

网友A(2019-09-30):
BIOS芯片都已经拆掉了,这主板没法开机,1117是个降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IOS芯片都已经拆掉了,这主板没法开机,1117是个降压

我就是问的这个稳压芯片的参数

网友C:
LD1117A_ADJ 输出电压可调

网友D:
南京微盟稳压IC

网友E:
即使查不到也无妨:
1、根据你的板子需要做的事,评估出它需要它提供多少电流?多少电压?
2、根据板子的输入条件,评估出它的输入电压。
找一个满足评估条件IC,替代它。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即使查不到也无妨:
1、根据你的板子需要做的事,评估出它需要它提供多少电流?多少电压?
2、根据板子的 ...

我想用它代换1117-18.输出1.8V负载250毫安。看来电压达不到1.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