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mini实现拍照功能

楼主(2019-09-30):
想用mini板实现照相机功能,将一些文件添加好了之后,发现出现了问题,报错是出现在写入文件错误这里,跟进去之后发现这个if(res==FR_OK)没进去,对此有点疑惑,搞不清是哪里出问题了,特此来寻求各位的帮助。以下是程序

整个文件没报错,初始化也成功了,ov7670摄像头也可以拍照,但是就是用bmp截屏的时候会出现错误,有大佬帮忙解答一下吗(用的是ov7670摄像头与stm32mini板),是bmp函数出现问题了吗,可是是从其他例程直接移植过来的呀,求救求救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ed.h"
#include "lcd.h"
#include "usmart.h"
#include "ff.h"
#include "flash.h"
#include "exfuns.h"
#include "text.h"
#include "piclib.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math.h"
#include "ov7670.h"
#include "exti.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key.h"
#include "malloc.h"
//ALIENTEK Mini STM32开发板扩展实验9

extern u8 ov_sta; //在exit.c里面定义
extern u8 ov_frame; //在timer.c里面定义
FRESULT res_sd;//文件操作结果
FIL fnew; //文件对
UINT fnum; //文件成功读写数量
//更新LCD显示
void camera_refresh(void)
{
u32 j;
  u16 color;
if(ov_sta==2)
{
  LCD_Scan_Dir(U2D_L2R);  //从上到下,从左到右
  LCD_SetCursor(0x00,0x0000); //设置光标位置
  LCD_WriteRAM_Prepare();     //开始写入GRAM
   OV7670_CS=0;
   OV7670_RRST=0;    //开始复位读指针
  OV7670_RCK=0;
  OV7670_RCK=1;
  OV7670_RCK=0;
  OV7670_RRST=1;    //复位读指针结束
  OV7670_RCK=1;
  for(j=0;j<76800;j++)
  {
   GPIOB->CRL=0X88888888;
   OV7670_RCK=0;
   color=OV7670_DATA;  //读数据
   OV7670_RCK=1;
   color<<=8;
    OV7670_RCK=0;
   color|=OV7670_DATA;  //读数据
   OV7670_RCK=1;
   GPIOB->CRL=0X33333333;
   LCD_WR_DATA(color);
  }
   OV7670_CS=1;
  OV7670_RCK=0;
  OV7670_RCK=1;
  EXTI->PR=1<<15;       //清除LINE8上的中断标志位
  ov_sta=0;     //开始下一次采集
   ov_frame++;
  LCD_Scan_Dir(DFT_SCAN_DIR); //恢复默认扫描方向
}
}
//文件名自增(避免覆盖)
//组合成:形如"0:PHOTO/PIC13141.bmp"的文件名
void camera_new_pathname(u8 *pname)
{
u8 res;
u16 index=0;
while(index<0XFFFF)
{
  sprintf((char*)pname,"0:PHOTO/PIC%05d.bmp",index);
  res=f_open(ftemp,(const TCHAR*)pname,FA_READ);//尝试打开这个文件
  if(res==FR_NO_FILE)break;  //该文件名不存在=正是我们需要的.
  index++;
}
}

楼主:
找到原因了,在网上找了好久的资料,发现还是只能靠自己啊哈哈哈哈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到原因了,在网上找了好久的资料,发现还是只能靠自己啊哈哈哈哈哈

楼主代码能发一下吗

楼主(2020-01-23):
过了那么久,想必你也解决了吧,当时的问题是文件创建的问题,加了几句代码就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