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C8T6_LCD2004_BMP280 显示气压温度

楼主(2019-09-30):
LCD200显示气压温度

#include "bsp.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usb_lib.h"
#include "hw_config.h"
#include "memory.h"
#include "usbio.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mpuiic.h"
#include "mpu9250.h"
#include "bmp280.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1602iic.h"
#include "LiquidCrystal_I2C.h"

extern uint8_t USB_Received_Flag;
uint8_t USB_ReceData[64];
uint8_t IDxxx[32];
Update_Set_TypeDef update;
my_time TIME={0};//显示时间的结构体
volatile SerialBuffType m_Usart1Recv = SerialBuffDefault();
unsigned char LCD_data = 0x08;//全局变量 缺省状态 00001000使背光开启  00000000背光关闭

#define N 12
u32 bmp280_tempValue[N]={0};
u32 bmp280_pressValue[N]={0};
s32 bmp280_temp;
u32 bmp280_press;
u8 nCount=0,nFlag=0;
char buf[20]={0};

static void Usart1_RecvOneChar(u8 RecvCharacter);
static void TimEndHandle(void);

int main(void)
{
        uint32_t i=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0x5000);
//        ENABLE_INT();//使能全局中断

        delay_init();
        LED_Init();//初始化
        TIM2_Init();//通用定时器2初始化
        TIM_Delay_Init();//(TIM3)
        TIM4_Init();//
        USART1_Init(115200);//串口1初始化
        IIC_Init();
        BMP280_Init();

        Set_System();//系统时钟初始化
        USB_Interrupts_Config();
        Set_USBClock();
        USB_Init();  // 初始化完成后 就等待设备枚举成功
        //USB打开的中断
        /********************************************
        IMR_MSK (CNTR_CTRM  | CNTR_WKUPM | CNTR_SUSPM | CNTR_ERRM  | CNTR_SOFM \
                                         | CNTR_ESOFM | CNTR_RESETM )
        ********************************************/

        //LCDI2C_init(0x27,16,2);//初始化LCD1602
        LCDI2C_init(0x27,20,4);//初始化LCD2004
        // Quick 3 blinks of backlight
        for( i = 0; i< 3; i++)
        {
                LCDI2C_setBacklight(1);//背光开关
                Delay(250);
                LCDI2C_setBacklight(0);
                Delay(250);
        }
        LCDI2C_setBacklight(1); // finish with backlight on
        Delay(2000);
        LCDI2C_clear();
        LCDI2C_write_String("STM32F103C8T6_TEST  ");

        Usart1_SetIRQCallBack(Usart1_RecvOneChar);
        TIM4_SetIRQCallBack(TimEndHandle);

        MemSet((u8 *)&update,0,sizeof(Update_Set_TypeDef));
        if(EE_IsHaveStoreData(STORE_FLAG,STORE_ADDRESS))
        {
                EE_FlashReadFlag(STORE_FLAG,STORE_ADDRESS,(u8 *)&update,sizeof(Update_Set_TypeDef));
                Get_ChipID(IDxxx);
                if(update.OldOrNew==0xaa)
                {
                        if(!strstr((char *)IDxxx,(char *)update.IDxxx))
                        {
                                while(1)
                                {
                                        delay_ms(5000);
                                        printf("Eorror\r\n");
                                }

                        }
                }
        }
        else
        {
                printf("ReadStoerEorror\r\n");
        }

        i=0xffffff;
        while(i--);  //等待usb枚举完成

        printf("\r\nAPP 初始化完成\r\n");
        while(1)
        {
                if(IS_TIMEOUT_10MS(3, 100))//间隔1000毫秒执行1次
        {
                        LED0=!LED0;
                        BMP280_ReadPressureTemperature(&bmp280_press,&bmp280_temp);//bmp280获取气压值和温度
                        bmp280_tempValue[nCount]=bmp280_temp;
                        bmp280_pressValue[nCount]=bmp280_press;
                        nCount++;
                        if(nCount>=N)
                        {
                                nCount=0;
                                bmp280_temp=FILTER_median(bmp280_tempValue,N,1);//中位值平均滤波
                                bmp280_press=FILTER_median(bmp280_pressValue,N-1,0);//中位值滤波
                                MemSet((u8 *)buf,0,20);
                                sprintf(buf,"press:%d",bmp280_press);
                                printf("bmp280_%s\r\n",buf);
                                LCDI2C_Show_Str(0,2,buf);//(2004)
                                MemSet((u8 *)buf,0,20);
                                sprintf(buf,"temp:%d",bmp280_temp);
                                printf("bmp280_%s\r\n",buf);
                                LCDI2C_Show_Str(0,3,buf);//(2004)
                        }
                        TIME.second++;
                        if(TIME.second>59)
                        {
                                TIME.second=0;
                                TIME.minute++;
                                if(TIME.minute>59)
                                {
                                        TIME.minute=0;
                                        TIME.hour++;
                                        if(TIME.hour>23)
                                        {
                                                TIME.hour=0;
                                                TIME.date++;
                                        }
                                }
                        }
                        MemSet((u8 *)buf,0,20);
                        sprintf(buf,"run %03d %02d:%02d:%02d",TIME.date,TIME.hour,TIME.minute,TIME.second);
                        LCDI2C_Show_Str(0,1,buf);//(2004)
                }
                if(USB_Received_Flag)//判断usb是否接收到数据
                {
                        USB_Received_Flag=0;
                        USB_GetData(USB_ReceData,64);
                        printf("%s\r\n",USB_ReceData);
                        //delay_ms(20);
                        USB_SendData(USB_ReceData,64);
                }
                if(m_Usart1Recv.len > 0)
                {
                        if(m_Usart1Recv.len > 1)
                        {
                                printf("%s",m_Usart1Recv.buf);
                        }
                        else
                        {
                                switch (m_Usart1Recv.buf[0])
                                {
                                        case 0x6f: //o
                                                i2cWriteByte(BACKLIGHT_ON);
                                        break;
                                        case 0x63: //c
                                                i2cWriteByte(BACKLIGHT_OFF);
                                        break;
                                        case 0x02: //Ctrl+b
                                                //功能待定
                                                update.boot_type=1;//1为Bootloader
                                                //EE_FlashWrite(STORE_FLAG,STORE_ADDRESS,(u8 *)&update,sizeof(Update_Set_TypeDef));//写flash
                                                printf("重启进入Bootloader模式\r\n");
                                        break;
                                        default :
                                                printf("Error 0x%02x\r\n",m_Usart1Recv.buf[0]);
                                        break;
                                }
                        }
                        MemSet((u8 *)&m_Usart1Recv.buf,0,USART1_BUFF_LANGTH);
                        m_Usart1Recv.len = 0;
                }
        }
}

//USART1接收到一个字符
static void Usart1_RecvOneChar(u8 RecvCharacter)
{
    if(m_Usart1Recv.ind >= USART1_BUFF_LANGTH)
        return;

    if(m_Usart1Recv.len > 0)
        return;

    m_Usart1Recv.buf[m_Usart1Recv.ind++] = RecvCharacter;
        TIM_Open(TIM4);//定时器重新计数
}

//USART1接收字符超时回调函数
static void TimEndHandle(void)
{
        TIM_Close(TIM4);//关闭定时器
    m_Usart1Recv.len = m_Usart1Recv.ind;
    m_Usart1Recv.ind = 0;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报告在检查参数发生错误时的源文件名和错误行数
  * @param  file 源文件名
  * @param  line 错误所在行数
  * @retval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 用户可以增加自己的代码用于报告错误的文件名和所在行数,
       例如:printf("错误参数值: 文件名 %s 在 %d行\r\n", file, line) */

    /* 无限循环 */
    while (1)
    {
    }
}
#endif

/*********************************END OF FILE**********************************/

网友A:
自己写了程序,调试了一天都调试不成功,下载下来参考一下

网友B(2022-11-25):
楼主厉害
自己写了程序,调试了一天都调试不成功,下载下来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