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24怎么在V+给+10v电源,在V-给-10v来驱动,用51单片机实现

楼主(2019-10-01):
(无正文)

网友A:
直接将+10V、-10V与LM324的V+、V-(4、11脚)相联即可,无需扯到单片机。
你如果硬要扯,就用单片机驱动两个继电器,现用继电器的触点将“将+10V、-10V与LM324的V+、V-相联”

网友B:
搞一个PWM输出,用电荷泵,整流得到+/-10V电源

网友C(2019-12-30):
单片机驱动三级管,三极管驱动继电器加+-V,或是驱动固态继电器加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