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108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131)--24位WS2812环形灯板

楼主:
37款传感器与模块的提法,在网络上广泛流传,其实Arduino能够兼容的传感器模块肯定是不止37种的。鉴于本人手头积累了一些传感器和模块,依照实践出真知(一定要动手做)的理念,以学习和交流为目的,这里准备逐一动手试试做实验,不管成功与否,都会记录下来---小小的进步或是搞不定的问题,希望能够抛砖引玉。

【Arduino】108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资料+代码+图形+仿真)
实验一百三十一:24位 WS2812 5050 RGB LED 内置全彩驱动彩灯 圆形开发板

网友A(2021-01-24):
不好意思,我刚接触arduino,不知这个错误是什么意思,怎么修改,谢谢
stray '#' in program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想问下一直显示这串代码错误是因为什么?
Adafruit_NeoPixel strip(LED_COUNT, LED_PIN, NEO_GRBW + NEO_K ...

那个程序?具体情况请截个图看看

网友C:
想问下一直显示这串代码错误是因为什么?
Adafruit_NeoPixel strip(LED_COUNT, LED_PIN, NEO_GRBW + NEO_KHZ800);

网友B(2020-10-24):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分享很有意义

谢谢鼓励

网友D(2020-06-22):
楼主的分享很有意义

网友B(2020-02-08):
元宵节快乐!谢谢鼓励!

网友E:
非常经典,谢谢

网友B(2019-10-01):
/*
  【Arduino】108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资料+代码+图形+仿真)
  实验一百三十一:24位 WS2812 5050 RGB LED 内置全彩驱动彩灯 圆形开发板
  项目九:一道移动的彩虹
  Module      UNO
  VCC   ——   5V
  GND  ——   GND
  DI    ——   D6
*/

#include <PololuLedStrip.h>

// Create an ledStrip object and specify the pin it will use.
PololuLedStrip<6> ledStrip;

// Create a buffer for holding the colors (3 bytes per color).
#define LED_COUNT 60
rgb_color colors[LED_COUNT];

void setup()
{
}

// Converts a color from HSV to RGB.
// h is hue, as a number between 0 and 360.
// s is the saturation, as a number between 0 and 255.
// v is the value, as a number between 0 and 255.
rgb_color hsvToRgb(uint16_t h, uint8_t s, uint8_t v)
{
    uint8_t f = (h % 60) * 255 / 60;
    uint8_t p = (255 - s) * (uint16_t)v / 255;
    uint8_t q = (255 - f * (uint16_t)s / 255) * (uint16_t)v / 255;
    uint8_t t = (255 - (255 - f) * (uint16_t)s / 255) * (uint16_t)v / 255;
    uint8_t r = 0, g = 0, b = 0;
    switch((h / 60) % 6){
        case 0: r = v; g = t; b = p; break;
        case 1: r = q; g = v; b = p; break;
        case 2: r = p; g = v; b = t; break;
        case 3: r = p; g = q; b = v; break;
        case 4: r = t; g = p; b = v; break;
        case 5: r = v; g = p; b = q; break;
    }
    return rgb_color(r, g, b);
}

void loop()
{
  // Update the colors.
  uint16_t time = millis() >> 2;
  for(uint16_t i = 0; i < LED_COUNT; i++)
  {
    byte x = (time >> 2) - (i << 3);
    colors[i] = hsvToRgb((uint32_t)x * 359 / 256, 255, 255);
  }

  // Write the colors to the LED strip.
  ledStrip.write(colors, LED_COUNT);

  delay(10);
}

网友B:
/*
  【Arduino】108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资料+代码+图形+仿真)
  实验一百三十一:24位 WS2812 5050 RGB LED 内置全彩驱动彩灯 圆形开发板
  项目八:绿色到粉红色,也沿着环形移动
  Module      UNO
  VCC   ——   5V
  GND  ——   GND
  DI    ——   D6
*/

#include <PololuLedStrip.h>

// Create an ledStrip object and specify the pin it will use.
PololuLedStrip<6> ledStrip;

// Create a buffer for holding the colors (3 bytes per color).
#define LED_COUNT 60
rgb_color colors[LED_COUNT];

void setup()
{
}

void loop()
{
  // Update the colors.
  byte time = millis() >> 2;
  for (uint16_t i = 0; i < LED_COUNT; i++)
  {
    byte x = time - 8*i;
    colors[i] = rgb_color(x, 255 - x, x);
  }

  // Write the colors to the LED strip.
  ledStrip.write(colors, LED_COUNT);

  delay(10);
}

网友B:
/*
  【Arduino】108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资料+代码+图形+仿真)
  实验一百三十一:24位 WS2812 5050 RGB LED 内置全彩驱动彩灯 圆形开发板
  项目七:多彩流水灯变幻彩虹灯之三
  Module      UNO
  VCC   ——   5V
  GND  ——   GND
  DI    ——   D6
*/

#include <Adafruit_NeoPixel.h>    //needed for the WS2812
#include <avr/pgmspace.h>         //needed for PROGMEM

#define PIN 6                    //Pin 1 is DATA In on the bottom Ring
#define BRIGHTNESS 24             // brightness reduced

//Lookup for the Candle light
const unsigned int candles[] PROGMEM =
{
  15, 10, 48, 45, 36, 19, 59, 29, 5, 43, 41, 39, 24, 3, 61
};

Adafruit_NeoPixel strip = Adafruit_NeoPixel(24, PIN, NEO_GRB + NEO_KHZ800);

// IMPORTANT: To reduce NeoPixel burnout risk, add 1000 uF capacitor across
// pixel power leads, add 300 - 500 Ohm resistor on first pixel's data input
// and minimize distance between Arduino and first pixel.  Avoid connecting
// on a live circuit...if you must, connect GND first.

void setup() {
  pinMode(PIN, OUTPUT);
  strip.begin();
  strip.setBrightness(BRIGHTNESS); // set brightness
  strip.show(); // Initialize all pixels to 'off'
}

void loop() {
  tree();
  delay(1000);

  colorcrazy();

  theaterChaseRainbow(50);

  comet();

  warpdrive();
  warpdrive();

  rainbowCycle(1);

  rainbow(5);
  rainbow(5);
  rainbow(5);

  colorWipe(strip.Color(255, 0, 0), 50); // Red
  colorWipe(strip.Color(0, 255, 0), 50); // Green
  colorWipe(strip.Color(0, 0, 255), 50); // Blue

  //
  //
  //  cometr();
  //Tree light:

  //
  //  warpdrive();
  //
  //
  //  comet();

  /*
    // Some example procedures showing how to display to the pixels:
    colorWipe(strip.Color(255, 0, 0), 50); // Red
    colorWipe(strip.Color(0, 255, 0), 50); // Green
    colorWipe(strip.Color(0, 0, 255), 50); // Blue
    // Send a theater pixel chase in...
    theaterChase(strip.Color(127, 127, 127), 50); // White
    theaterChase(strip.Color(127,   0,   0), 50); // Red
    theaterChase(strip.Color(  0,   0, 127), 50); // Blue
    rainbow(20);
    rainbowCycle(20);
    theaterChaseRainbow(50);
  */
}

//Sub-----------------------------------------------------------------------

//Comet
void comet() {
  for (uint16_t i = strip.numPixels(); i > 0; i--) {
    strip.setPixelColor(i, strip.Color(0, 0, 255));
    fadethemall(10);
    fadethemall(10);
  }
}

void cometr() {
  for (uint16_t i = strip.numPixels(); i > 0; i--) {
    strip.setPixelColor(i, strip.Color(255, 0, 0));
    fadethemall(10);
    fadethemall(10);
  }
}

//From top down white pulses
void warpdrive() {

  //Top Led
  strip.setPixelColor(60, strip.Color(255, 255, 255));
  strip.show();
  //fade a bit
  for (int i = 0; i < 20; i++)
  {
    fadethemall(20);
  }
  //8 Ring
  for (int i = 52; i < 60; i++)
  {
    strip.setPixelColor(i, strip.Color(255, 255, 255));
  }
  strip.show();
  //fade a bit
  for (int i = 0; i < 20; i++)
  {
    fadethemall(20);
  }
  //12 Ring
  for (int i = 40; i < 52; i++)
  {
    strip.setPixelColor(i, strip.Color(255, 255, 255));
  }
  strip.show();
  //fade a bit
  for (int i = 0; i < 20; i++)
  {
    fadethemall(20);
  }
  //16 Ring
  for (int i = 24; i < 40; i++)
  {
    strip.setPixelColor(i, strip.Color(255, 255, 255));
  }
  strip.show();
  //fade a bit
  for (int i = 0; i < 20; i++)
  {
    fadethemall(20);
  }
  //24 Ring
  for (int i = 0; i < 24; i++)
  {
    strip.setPixelColor(i, strip.Color(255, 255, 255));
  }
  strip.show();
  //fade a bit
  for (int i = 0; i < 20; i++)
  {
    fadethemall(20);
  }

  //Extra by John Kerr
  strip.setPixelColor(60, strip.Color(0, 0, 0));
  strip.show();
  //fade a bit
  for (int i = 0; i < 20; i++)
  {
    fadethemall(20);
  }

}

//This reduces the brightness of all leds
void fadethemall(uint8_t wait) {
  for (uint16_t i = 0; i < strip.numPixels(); i++) {
    uint32_t color = strip.getPixelColor(i);
    int r;
    int g;
    int b;
    r = (uint8_t)(color >> 16);
    g = (uint8_t)(color >>  8);
    b = (uint8_t)color;

    if (r > 0)
    {
      r = r - 1;
    }
    else
    {
      r = 0;
    }

    if (g > 0)
    {
      g = g - 1;
    }
    else
    {
      g = 0;
    }

    if (b > 0)
    {
      b = b - 1;
    }
    else
    {
      b = 0;
    }

    strip.setPixelColor(i, strip.Color(r, g, b));
  }
  strip.show();
  delay(wait);
}

//This drives the WS2812 in a crazy pattern, fun!
void colorcrazy() {
  colorWipe(strip.Color(255, 0, 0), 25); // Red
  colorWipe(strip.Color(0, 255, 0), 25); // Green
  colorWipe(strip.Color(0, 0, 255), 25); // Blue
  theaterChaseRainbow(5);
}

//This lights up the tree in green, then add the white "candles"
void tree() {

  colorWipe(strip.Color(0, 50, 0), 50); // Green

  //light "candles"
  //Show the S:
  for (int i = 0; i < 16; i++)
  {
    strip.setPixelColor(pgm_read_word(&candles[i]) - 1, strip.Color(255, 255, 255));
    strip.show();
    delay(50);
  }
}

// Fill the dots one after the other with a color
void colorWipe(uint32_t c, uint8_t wait) {
  for (uint16_t i = 0; i < strip.numPixels(); i++) {
    strip.setPixelColor(i, c);
    strip.show();
    delay(wait);
  }
}

void rainbow(uint8_t wait) {
  uint16_t i, j;

  for (j = 0; j < 256; j++) {
    for (i = 0; i < strip.numPixels(); i++) {
      strip.setPixelColor(i, Wheel((i + j) & 255));
    }
    strip.show();
    delay(wait);
  }
}

// Slightly different, this makes the rainbow equally distributed throughout
void rainbowCycle(uint8_t wait) {
  uint16_t i, j;

  for (j = 0; j < 256 * 5; j++) { // 5 cycles of all colors on wheel
    for (i = 0; i < strip.numPixels(); i++) {
      strip.setPixelColor(i, Wheel(((i * 256 / strip.numPixels()) + j) & 255));
    }
    strip.show();
    delay(wait);
  }
}

//Theatre-style crawling lights.
void theaterChase(uint32_t c, uint8_t wait) {
  for (int j = 0; j < 10; j++) { //do 10 cycles of chasing
    for (int q = 0; q < 3; q++) {
      for (int i = 0; i < strip.numPixels(); i = i + 3) {
        strip.setPixelColor(i + q, c);  //turn every third pixel on
      }
      strip.show();

      delay(wait);

      for (int i = 0; i < strip.numPixels(); i = i + 3) {
        strip.setPixelColor(i + q, 0);      //turn every third pixel off
      }
    }
  }
}

//Theatre-style crawling lights with rainbow effect
void theaterChaseRainbow(uint8_t wait) {
  for (int j = 0; j < 256; j++) {   // cycle all 256 colors in the wheel
    for (int q = 0; q < 3; q++) {
      for (int i = 0; i < strip.numPixels(); i = i + 3) {
        strip.setPixelColor(i + q, Wheel( (i + j) % 255)); //turn every third pixel on
      }
      strip.show();

      delay(wait);

      for (int i = 0; i < strip.numPixels(); i = i + 3) {
        strip.setPixelColor(i + q, 0);      //turn every third pixel off
      }
    }
  }
}

// Input a value 0 to 255 to get a color value.
// The colours are a transition r - g - b - back to r.
uint32_t Wheel(byte WheelPos) {
  WheelPos = 255 - WheelPos;
  if (WheelPos < 85) {
    return strip.Color(255 - WheelPos * 3, 0, WheelPos * 3);
  } else if (WheelPos < 170) {
    WheelPos -= 85;
    return strip.Color(0, WheelPos * 3, 255 - WheelPos * 3);
  } else {
    WheelPos -= 170;
    return strip.Color(WheelPos * 3, 255 - WheelPos * 3, 0);
  }
}

网友B:
/*
  【Arduino】108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资料+代码+图形+仿真)
  实验一百三十一:24位 WS2812 5050 RGB LED 内置全彩驱动彩灯 圆形开发板
  项目六:多彩流水灯变幻彩虹灯
  Module      UNO
  VCC   ——   5V
  GND  ——   GND
  DI    ——   D6
*/

#include <Adafruit_NeoPixel.h>
#ifdef __AVR__
#include <avr/power.h> // Required for 16 MHz Adafruit Trinket
#endif

// Which pin on the Arduino is connected to the NeoPixels?
// On a Trinket or Gemma we suggest changing this to 1:
#define LED_PIN    6

// How many NeoPixels are attached to the Arduino?
#define LED_COUNT 24

// Declare our NeoPixel strip object:
Adafruit_NeoPixel strip(LED_COUNT, LED_PIN, NEO_GRB + NEO_KHZ800);
// Argument 1 = Number of pixels in NeoPixel strip
// Argument 2 = Arduino pin number (most are valid)
// Argument 3 = Pixel type flags, add together as needed:
//   NEO_KHZ800  800 KHz bitstream (most NeoPixel products w/WS2812 LEDs)
//   NEO_KHZ400  400 KHz (classic 'v1' (not v2) FLORA pixels, WS2811 drivers)
//   NEO_GRB     Pixels are wired for GRB bitstream (most NeoPixel products)
//   NEO_RGB     Pixels are wired for RGB bitstream (v1 FLORA pixels, not v2)
//   NEO_RGBW    Pixels are wired for RGBW bitstream (NeoPixel RGBW products)

// setup() function -- runs once at startup --------------------------------

void setup() {
  // These lines are specifically to support the Adafruit Trinket 5V 16 MHz.
  // Any other board, you can remove this part (but no harm leaving it):
#if defined(__AVR_ATtiny85__) && (F_CPU == 16000000)
  clock_prescale_set(clock_div_1);
#endif
  // END of Trinket-specific code.

  strip.begin();           // INITIALIZE NeoPixel strip object (REQUIRED)
  strip.show();            // Turn OFF all pixels ASAP
  strip.setBrightness(50); // Set BRIGHTNESS to about 1/5 (max = 255)
}

// loop() function -- runs repeatedly as long as board is on ---------------

void loop() {
  // Fill along the length of the strip in various colors...
  colorWipe(strip.Color(255,   0,   0), 50); // Red
  colorWipe(strip.Color(  0, 255,   0), 50); // Green
  colorWipe(strip.Color(  0,   0, 255), 50); // Blue

  // Do a theater marquee effect in various colors...
  theaterChase(strip.Color(127, 127, 127), 50); // White, half brightness
  theaterChase(strip.Color(127,   0,   0), 50); // Red, half brightness
  theaterChase(strip.Color(  0,   0, 127), 50); // Blue, half brightness

  rainbow(10);             // Flowing rainbow cycle along the whole strip
  theaterChaseRainbow(50); // Rainbow-enhanced theaterChase variant
}

// Some functions of our own for creating animated effects -----------------

// Fill strip pixels one after another with a color. Strip is NOT cleared
// first; anything there will be covered pixel by pixel. Pass in color
// (as a single 'packed' 32-bit value, which you can get by calling
// strip.Color(red, green, blue) as shown in the loop() function above),
// and a delay time (in milliseconds) between pixels.
void colorWipe(uint32_t color, int wait) {
  for (int i = 0; i < strip.numPixels(); i++) { // For each pixel in strip...
    strip.setPixelColor(i, color);         //  Set pixel's color (in RAM)
    strip.show();                          //  Update strip to match
    delay(wait);                           //  Pause for a moment
  }
}

// Theater-marquee-style chasing lights. Pass in a color (32-bit value,
// a la strip.Color(r,g,b) as mentioned above), and a delay time (in ms)
// between frames.
void theaterChase(uint32_t color, int wait) {
  for (int a = 0; a < 10; a++) { // Repeat 10 times...
    for (int b = 0; b < 3; b++) { //  'b' counts from 0 to 2...
      strip.clear();         //   Set all pixels in RAM to 0 (off)
      // 'c' counts up from 'b' to end of strip in steps of 3...
      for (int c = b; c < strip.numPixels(); c += 3) {
        strip.setPixelColor(c, color); // Set pixel 'c' to value 'color'
      }
      strip.show(); // Update strip with new contents
      delay(wait);  // Pause for a moment
    }
  }
}

// Rainbow cycle along whole strip. Pass delay time (in ms) between frames.
void rainbow(int wait) {
  // Hue of first pixel runs 5 complete loops through the color wheel.
  // Color wheel has a range of 65536 but it's OK if we roll over, so
  // just count from 0 to 5*65536. Adding 256 to firstPixelHue each time
  // means we'll make 5*65536/256 = 1280 passes through this outer loop:
  for (long firstPixelHue = 0; firstPixelHue < 5 * 65536; firstPixelHue += 256) {
    for (int i = 0; i < strip.numPixels(); i++) { // For each pixel in strip...
      // Offset pixel hue by an amount to make one full revolution of the
      // color wheel (range of 65536) along the length of the strip
      // (strip.numPixels() steps):
      int pixelHue = firstPixelHue + (i * 65536L / strip.numPixels());
      // strip.ColorHSV() can take 1 or 3 arguments: a hue (0 to 65535) or
      // optionally add saturation and value (brightness) (each 0 to 255).
      // Here we're using just the single-argument hue variant. The result
      // is passed through strip.gamma32() to provide 'truer' colors
      // before assigning to each pixel:
      strip.setPixelColor(i, strip.gamma32(strip.ColorHSV(pixelHue)));
    }
    strip.show(); // Update strip with new contents
    delay(wait);  // Pause for a moment
  }
}

// Rainbow-enhanced theater marquee. Pass delay time (in ms) between frames.
void theaterChaseRainbow(int wait) {
  int firstPixelHue = 0;     // First pixel starts at red (hue 0)
  for (int a = 0; a < 30; a++) { // Repeat 30 times...
    for (int b = 0; b < 3; b++) { //  'b' counts from 0 to 2...
      strip.clear();         //   Set all pixels in RAM to 0 (off)
      // 'c' counts up from 'b' to end of strip in increments of 3...
      for (int c = b; c < strip.numPixels(); c += 3) {
        // hue of pixel 'c' is offset by an amount to make one full
        // revolution of the color wheel (range 65536) along the length
        // of the strip (strip.numPixels() steps):
        int      hue   = firstPixelHue + c * 65536L / strip.numPixels();
        uint32_t color = strip.gamma32(strip.ColorHSV(hue)); // hue -> RGB
        strip.setPixelColor(c, color); // Set pixel 'c' to value 'color'
      }
      strip.show();                // Update strip with new contents
      delay(wait);                 // Pause for a moment
      firstPixelHue += 65536 / 90; // One cycle of color wheel over 90 frames
    }
  }
}

网友B:
/*
  【Arduino】108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资料+代码+图形+仿真)
  实验一百三十一:24位 WS2812 5050 RGB LED 内置全彩驱动彩灯 圆形开发板
  项目五:循环流水变幻呼吸灯
  Module      UNO
  VCC   ——   5V
  GND  ——   GND
  DI    ——   D6
*/

// NeoPixel test program showing use of the WHITE channel for RGBW
// pixels only (won't look correct on regular RGB NeoPixel strips).

#include <Adafruit_NeoPixel.h>
#ifdef __AVR__
#include <avr/power.h> // Required for 16 MHz Adafruit Trinket
#endif

// Which pin on the Arduino is connected to the NeoPixels?
// On a Trinket or Gemma we suggest changing this to 1:
#define LED_PIN     6

// How many NeoPixels are attached to the Arduino?
#define LED_COUNT  24

// NeoPixel brightness, 0 (min) to 255 (max)
#define BRIGHTNESS 50

// Declare our NeoPixel strip object:
Adafruit_NeoPixel strip(LED_COUNT, LED_PIN, NEO_GRBW + NEO_KHZ800);
// Argument 1 = Number of pixels in NeoPixel strip
// Argument 2 = Arduino pin number (most are valid)
// Argument 3 = Pixel type flags, add together as needed:
//   NEO_KHZ800  800 KHz bitstream (most NeoPixel products w/WS2812 LEDs)
//   NEO_KHZ400  400 KHz (classic 'v1' (not v2) FLORA pixels, WS2811 drivers)
//   NEO_GRB     Pixels are wired for GRB bitstream (most NeoPixel products)
//   NEO_RGB     Pixels are wired for RGB bitstream (v1 FLORA pixels, not v2)
//   NEO_RGBW    Pixels are wired for RGBW bitstream (NeoPixel RGBW products)

void setup() {
  // These lines are specifically to support the Adafruit Trinket 5V 16 MHz.
  // Any other board, you can remove this part (but no harm leaving it):
#if defined(__AVR_ATtiny85__) && (F_CPU == 16000000)
  clock_prescale_set(clock_div_1);
#endif
  // END of Trinket-specific code.

  strip.begin();           // INITIALIZE NeoPixel strip object (REQUIRED)
  strip.show();            // Turn OFF all pixels ASAP
  strip.setBrightness(50); // Set BRIGHTNESS to about 1/5 (max = 255)
}

void loop() {
  // Fill along the length of the strip in various colors...
  colorWipe(strip.Color(255,   0,   0)     , 50); // Red
  colorWipe(strip.Color(  0, 255,   0)     , 50); // Green
  colorWipe(strip.Color(  0,   0, 255)     , 50); // Blue
  colorWipe(strip.Color(  0,   0,   0, 255), 50); // True white (not RGB white)

  whiteOverRainbow(75, 5);

  pulseWhite(5);

  rainbowFade2White(3, 3, 1);
}

// Fill strip pixels one after another with a color. Strip is NOT cleared
// first; anything there will be covered pixel by pixel. Pass in color
// (as a single 'packed' 32-bit value, which you can get by calling
// strip.Color(red, green, blue) as shown in the loop() function above),
// and a delay time (in milliseconds) between pixels.
void colorWipe(uint32_t color, int wait) {
  for(int i=0; i<strip.numPixels(); i++) { // For each pixel in strip...
    strip.setPixelColor(i, color);         //  Set pixel's color (in RAM)
    strip.show();                          //  Update strip to match
    delay(wait);                           //  Pause for a moment
  }
}

void whiteOverRainbow(int whiteSpeed, int whiteLength) {

  if(whiteLength >= strip.numPixels()) whiteLength = strip.numPixels() - 1;

  int      head          = whiteLength - 1;
  int      tail          = 0;
  int      loops         = 3;
  int      loopNum       = 0;
  uint32_t lastTime      = millis();
  uint32_t firstPixelHue = 0;

  for(;;) { // Repeat forever (or until a 'break' or 'return')
    for(int i=0; i<strip.numPixels(); i++) {  // For each pixel in strip...
      if(((i >= tail) && (i <= head)) ||      //  If between head & tail...
         ((tail > head) && ((i >= tail) || (i <= head)))) {
        strip.setPixelColor(i, strip.Color(0, 0, 0, 255)); // Set white
      } else {                                             // else set rainbow
        int pixelHue = firstPixelHue + (i * 65536L / strip.numPixels());
        strip.setPixelColor(i, strip.gamma32(strip.ColorHSV(pixelHue)));
      }
    }

    strip.show(); // Update strip with new contents
    // There's no delay here, it just runs full-tilt until the timer and
    // counter combination below runs out.

    firstPixelHue += 40; // Advance just a little along the color wheel

    if((millis() - lastTime) > whiteSpeed) { // Time to update head/tail?
      if(++head >= strip.numPixels()) {      // Advance head, wrap around
        head = 0;
        if(++loopNum >= loops) return;
      }
      if(++tail >= strip.numPixels()) {      // Advance tail, wrap around
        tail = 0;
      }
      lastTime = millis();                   // Save time of last movement
    }
  }
}

void pulseWhite(uint8_t wait) {
  for(int j=0; j<256; j++) { // Ramp up from 0 to 255
    // Fill entire strip with white at gamma-corrected brightness level 'j':
    strip.fill(strip.Color(0, 0, 0, strip.gamma8(j)));
    strip.show();
    delay(wait);
  }

  for(int j=255; j>=0; j--) { // Ramp down from 255 to 0
    strip.fill(strip.Color(0, 0, 0, strip.gamma8(j)));
    strip.show();
    delay(wait);
  }
}

void rainbowFade2White(int wait, int rainbowLoops, int whiteLoops) {
  int fadeVal=0, fadeMax=100;

  // Hue of first pixel runs 'rainbowLoops' complete loops through the color
  // wheel. Color wheel has a range of 65536 but it's OK if we roll over, so
  // just count from 0 to rainbowLoops*65536, using steps of 256 so we
  // advance around the wheel at a decent clip.
  for(uint32_t firstPixelHue = 0; firstPixelHue < rainbowLoops*65536;
    firstPixelHue += 256) {

    for(int i=0; i<strip.numPixels(); i++) { // For each pixel in strip...

      // Offset pixel hue by an amount to make one full revolution of the
      // color wheel (range of 65536) along the length of the strip
      // (strip.numPixels() steps):
      uint32_t pixelHue = firstPixelHue + (i * 65536L / strip.numPixels());

      // strip.ColorHSV() can take 1 or 3 arguments: a hue (0 to 65535) or
      // optionally add saturation and value (brightness) (each 0 to 255).
      // Here we're using just the three-argument variant, though the
      // second value (saturation) is a constant 255.
      strip.setPixelColor(i, strip.gamma32(strip.ColorHSV(pixelHue, 255,
        255 * fadeVal / fadeMax)));
    }

    strip.show();
    delay(wait);

    if(firstPixelHue < 65536) {                              // First loop,
      if(fadeVal < fadeMax) fadeVal++;                       // fade in
    } else if(firstPixelHue >= ((rainbowLoops-1) * 65536)) { // Last loop,
      if(fadeVal > 0) fadeVal--;                             // fade out
    } else {
      fadeVal = fadeMax; // Interim loop, make sure fade is at max
    }
  }

  for(int k=0; k<whiteLoops; k++) {
    for(int j=0; j<256; j++) { // Ramp up 0 to 255
      // Fill entire strip with white at gamma-corrected brightness level 'j':
      strip.fill(strip.Color(0, 0, 0, strip.gamma8(j)));
      strip.show();
    }
    delay(1000); // Pause 1 second
    for(int j=255; j>=0; j--) { // Ramp down 255 to 0
      strip.fill(strip.Color(0, 0, 0, strip.gamma8(j)));
      strip.show();
    }
  }

  delay(500); // Pause 1/2 second
}

网友B:
/*
  【Arduino】108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资料+代码+图形+仿真)
  实验一百三十一:24位 WS2812 5050 RGB LED 内置全彩驱动彩灯 圆形开发板
  项目四:流水灯变幻彩虹灯
  Module      UNO
  VCC   ——   5V
  GND  ——   GND
  DI    ——   D6
*/

#include <Adafruit_NeoPixel.h>

#define PIN 6
#define BRIGHTNESS 24

Adafruit_NeoPixel strip = Adafruit_NeoPixel(24, PIN, NEO_GRB + NEO_KHZ800);

void setup() {
  strip.setBrightness(BRIGHTNESS);
  strip.begin();
  strip.show();
}

void loop() {
  colorWipe(strip.Color(150, 0, 0), 50); // Red
  colorWipe(strip.Color(0, 150, 0), 50); // Green
  colorWipe(strip.Color(0, 0, 150), 50); // Blue
  colorWipe(strip.Color(150, 150, 150), 50); // BlueWite
  rainbowCycle(1);

}

void colorWipe(uint32_t c, uint8_t wait) {
  for (uint16_t i = 0; i < strip.numPixels(); i++) {
    strip.setPixelColor(i, c);
    strip.show();
    delay(wait);
  }
}

void rainbow(uint8_t wait) {
  uint16_t i, j;
  for (j = 0; j < 256; j++) {
    for (i = 0; i < strip.numPixels(); i++) {
      strip.setPixelColor(i, Wheel((i + j) & 255 ));
    }
    strip.show();
    delay(wait);
  }
}

void rainbowCycle(uint8_t wait) {
  uint16_t i, j;
  for (j = 0; j < 256 * 5; j++) { // 5 cycles of all colors on wheel
    for (i = 0; i < strip.numPixels(); i++) {
      strip.setPixelColor(i, Wheel(((i * 256 / strip.numPixels()) + j) & 255));
    }
    strip.show();
    delay(wait);
  }
}

uint32_t Wheel(byte WheelPos) {
  if (WheelPos < 85) {
    return strip.Color(WheelPos * 3, 255 - WheelPos * 3, 0);
  } else if (WheelPos < 170) {
    WheelPos -= 85;
    return strip.Color(255 - WheelPos * 3, 0, WheelPos * 3);
  } else {
    WheelPos -= 170;
    return strip.Color(0, WheelPos * 3, 255 - WheelPos * 3);
  }
}

网友B:
/*
  【Arduino】108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资料+代码+图形+仿真)
  实验一百三十一:24位 WS2812 5050 RGB LED 内置全彩驱动彩灯 圆形开发板
  项目三:使用红色、绿色和蓝色三种参数将任何LED设置为任何颜色
  Module      UNO
  VCC   ——   5V
  GND  ——   GND
  DI    ——   D6
*/

#include <FastLED.h>
#define LED_PIN     6
#define NUM_LEDS    24
CRGB leds[NUM_LEDS];
void setup() {
  FastLED.addLeds<WS2812, LED_PIN, GRB>(leds, NUM_LEDS);

}
void loop() {

  leds[0] = CRGB(255, 0, 0);
  FastLED.show();
  delay(500);
  leds[1] = CRGB(0, 255, 0);
  FastLED.show();
  delay(500);
  leds[2] = CRGB(0, 0, 255);
  FastLED.show();
  delay(500);
  leds[5] = CRGB(150, 0, 255);
  FastLED.show();
  delay(500);
  leds[9] = CRGB(255, 200, 20);
  FastLED.show();
  delay(500);
  leds[14] = CRGB(85, 60, 180);
  FastLED.show();
  delay(500);
  leds[19] = CRGB(50, 255, 20);
  FastLED.show();
  delay(500);
}

网友B:
/*
  【Arduino】108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资料+代码+图形+仿真)
  实验一百三十一:24位 WS2812 5050 RGB LED 内置全彩驱动彩灯 圆形开发板
  项目二:循环快扫24位红绿蓝色LED流水灯
  Module      UNO
  VCC   ——   5V
  GND  ——   GND
  DI    ——   D6
*/

#include <FastLED.h>
#define LED_PIN     6
#define NUM_LEDS    24
CRGB leds[NUM_LEDS];
void setup() {
  FastLED.addLeds<WS2812, LED_PIN, GRB>(leds, NUM_LEDS);
}
void loop() {
  for (int i = 0; i <= 23; i++) {
    leds[i] = CRGB ( 0, 0, 255);
    FastLED.show();
    delay(40);
  }
  for (int i = 0; i <= 23; i++) {
    leds[i] = CRGB ( 255, 0, 0);
    FastLED.show();
    delay(40);
  }
  for (int i = 0; i <= 23; i++) {
    leds[i] = CRGB ( 0, 255, 0);
    FastLED.show();
    delay(40);
  }
}

网友B:
/*
  【Arduino】108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资料+代码+图形+仿真)
  实验一百三十一:24位 WS2812 5050 RGB LED 内置全彩驱动彩灯 圆形开发板
  项目一:循环点亮24位绿色LED
  Module      UNO
  VCC   ——   5V
  GND  ——   GND
  DI    ——   D6
*/

#include <Adafruit_NeoPixel.h>
#ifdef __AVR__
#include <avr/power.h> // Required for 16 MHz Adafruit Trinket
#endif

// Which pin on the Arduino is connected to the NeoPixels?
#define PIN        6 // On Trinket or Gemma, suggest changing this to 1

// How many NeoPixels are attached to the Arduino?
#define NUMPIXELS 24 // Popular NeoPixel ring size

// When setting up the NeoPixel library, we tell it how many pixels,
// and which pin to use to send signals. Note that for older NeoPixel
// strips you might need to change the third parameter -- see the
// strandtest example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possible values.
Adafruit_NeoPixel pixels(NUMPIXELS, PIN, NEO_GRB + NEO_KHZ800);

#define DELAYVAL 300 // Time (in milliseconds) to pause between pixels

void setup() {
  // These lines are specifically to support the Adafruit Trinket 5V 16 MHz.
  // Any other board, you can remove this part (but no harm leaving it):
#if defined(__AVR_ATtiny85__) && (F_CPU == 16000000)
  clock_prescale_set(clock_div_1);
#endif
  // END of Trinket-specific code.

  pixels.begin(); // INITIALIZE NeoPixel strip object (REQUIRED)
}

void loop() {
  pixels.clear(); // Set all pixel colors to 'off'

  // The first NeoPixel in a strand is #0, second is 1, all the way up
  // to the count of pixels minus one.
  for (int i = 0; i < NUMPIXELS; i++) { // For each pixel...

    // pixels.Color() takes RGB values, from 0,0,0 up to 255,255,255
    // Here we're using a moderately bright green color:
    pixels.setPixelColor(i, pixels.Color(0, 150, 0));

    pixels.show();   // Send the updated pixel colors to the hardware.

    delay(DELAYVAL); // Pause before next pass through loop
  }
}

网友B:
ATTiny85与WS2812 LED环配合使用示意图

网友B:
模块电原理图

网友B:
连接
LED环具有四个连接点。

标为GND的引脚为接地引脚,应连接至控制LED的微控制器的接地引脚,也应连接至电源的负极。

标有PWR + 5V的引脚是电源输入引脚,应连接到合适的电源。5 V的输入电压用于为环供电,当以全亮度输出白色时,环上的每个LED在5 V时可消耗高达50 mA的电流。这意味着该环最多可吸收约1.2 A电流。

标为“ 数据输入 ”的引脚是一个输入,用于接收控制LED的信号。该引脚应连接至基于SK6812 / WS281x的LED产品的微控制器输出引脚或信号输出引脚。

标有“ 数据输出 ”的引脚是可选的。它可以连接到另一个基于SK6812 / WS281x的LED产品的数据输入引脚,以形成一条链。

我们的0.1英寸排针可以用来连接环的四个针,也可以将导线直接焊接到板上。环并不与任何标头销或连接器发货。

如果在使用NeoPixels时未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则很容易损坏它们。通常,对于基于SK6812 / WS2812B的产品,建议在接地线和电源线之间添加至少10 F的电容器,并在微控制器和信号输入引脚之间添加100Ω至1000Ω的电阻。

网友B:
5050高亮LED,内置控制芯片,仅需1个IO口即可控制多个LED
芯片内置整形电路,信号畸变不会累计,稳定显示
三基色256级亮度调剂,16万色真彩显示效果,扫描频率不低于400Hz/S
串行连级接口,能通过一根信号线完成数据的接收与解码
高亮LED,光色亮度一致性高
两端有连级接口(DIN DOUT),可以串接

WS2813B是一个集控制电路与发光电路于一体的智慧外控LED光源。其外型与一个5050LED灯珠相同,每个元件即为一个图元点。图元点内部包含了智慧数位介面资料锁存信号整形放大驱动电路,还包含有高精度的内部振荡器和12V高压可编程定电流控制部分,有效保证了图元点光的颜色高度一致。
资料协定采用单线归零码的通讯方式,图元点在上电重定以后,DIN端接受从控制器传输过来的资料,首先送过来的24bit资料被第一个图元点提取后,送到图元点内部的资料锁存器,剩余的资料经过内部整形处理电路整形放大后通过DO埠开始转发输出给下一个级联的图元点,每经过一个图元点的传输,信号减少24bit。图元点采用自动整形转发技术,使得该图元点的级联个数不受信号传送的限制,仅仅受限信号传输速度要求。
LED具有低电压驱动,环保节能,亮度高,散射角度大,一致性好,超低功率,超长寿命等优点。将控制电路集成于LED上面,电路变得更加简单,体积小,安装更加简便。

网友B:
24位WS2812 5050 RGB LED智能全彩RGB灯环开发板, 产品(直径):86mm ,重量:6g ,电压:DC4-7V范围供电,通信接口:单线通讯

LED驱动芯片WS2812(集成在LED里面)
智能反接保护,电源反接不会损坏IC。
IC控制电路与LED点光源公用一个电源。
控制电路与RGB晶片集成在一个5050封装的元器件中,构成一个完整的外控图元点。
内置信号整形电路,任何一个图元点收到信号后经过波形整形再输出,保证线路波形畸变不会累加。
内置上电重定和掉电重定电路。
每个图元点的三基色颜色可实现256级亮度显示,完成16777216种颜色的全真色彩显示,扫描频率不低于400Hz/s。
串列级联介面,能通过一根信号线完成资料的接收与解码。
任意两点传传输距离在不超过5米时无需增加任何电路。
当刷新速率30帧/秒时,级联数不小于1024点。
资料发送速度可达800Kbps。
光的颜色高度一致,性价比高。

网友B:
该Adafruit NeoPixel环包含24个可单独寻址的RGB LED,这些LED以紧密间隔排列,所有这些均可通过微控制器的单个数字输出进行控制。该环的外径为2.6英寸(66毫米),可以将多个环链接在一起,使其非常适合为小型机器人或可穿戴电子项目增加光泽。

功能和规格
24个可单独寻址的RGB LED(基于SK6812-或WS2812B的NeoPixels)
圆形外径2.6英寸(66毫米),内径2.05英寸(52.5毫米)
24位色彩控制(每通道8位PWM);每像素1680万种颜色
单线数字控制接口
工作电压:5 V
每个RGB LED在5 V时消耗大约50 mA的电流,红色,绿色和蓝色在全亮度下(环最大为1.2 A)
多个NeoPixel环可链接在一起

网友B:
WS2812
是在寻求一种简单,可扩展和经济实惠的全彩LED的最新进展。红色,绿色和蓝色LED与驱动器芯片一起集成到通过单线控制的微小表面贴装封装中。它们可以单独使用,链接成更长的字符串或组装成更有趣的形状因数。基于WS2812的 LED 驱动器,使用单线控制协议,可分别寻址RGB彩色像素和色带。专用LED驱动器芯片的到来带来了可喜的缓解,减轻了微控制器的繁琐工作,使人们可以专注于应用与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