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打开.dsn错误simulation failed due to partition analysis error(s)

楼主:
proteus 7.8 打开从网上下载的一个lcd12864仿真错误,自己自学C51,劳请大神们帮忙。若有大神有带字库的lcd12864,请求雪中送炭,错误:simulation failed due to partition analysis error(s)
谢谢各位

打开后如上图所示

网友A(2019-10-04):
你打开的图中无元件,就直接按了运行仿真,所以提示上述错误,如果图中放入了具有仿真模型的元件,就不会有这个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