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cpu里有乘法器吗?

楼主(2019-10-01):
cpu里有乘法器吗?有人说有有人说没有,有人说是靠多次加来实现乘的,可是stm32的说明书里说有专门的乘法器,是不是加法器可有可无,需要提升乘法计算速度时才会添加相应的乘法电路

楼主:
打错字了,是cpu里有乘法器吗

网友A:
众所周知,许多通用微控制器没有用于整数乘法的指令或硬件。做出此设计决定的原因有两个方面。首先,低端嵌入式系统的某些典型应用不需要乘法运算。另一方面,在微控制器的数据路径中实现乘法器会增加硬件复杂性并因此增加成本,为此,我们将选择专用的DSP(数字信号处理器)以获得更好的性能。此外,在通用微控制器中不实现乘法单元会减少数据路径上的等待时间,从而加快整体数学运算的速度。随着微控制器的应用范围的扩大,提高通用微控制器的硬件能力已成为趋势。这包括添加某种形式的乘法功能。德州仪器(TI)推出了具有乘法器功能的MSP430,作为MSP430微控制器自身的可选外设。 ATMEL在其ATMEGA 8位AVR RISC微控制器中甚至包括硬件乘法器。这个乘法器能够做两个8位数字的乘法,仅使用两个时钟周期即可得出16位的结果。乘法器可以处理有符号和无符号整数以及小数,而不会影响速度或代码大小。无论是哪种类型,通用微控制器中的乘法功能都不能替代任何专用DSP的MAC(乘法累加器)单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众所周知,许多通用微控制器没有用于整数乘法的指令或硬件。做出此设计决定的原因有两个方面。首先,低端嵌 ...

感谢,您若不是有沉淀的人说不出这样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