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复位电路中电阻的作用,求讲解

楼主(2019-10-01):
请问:
       这个R2电阻是下拉用的,那么这个R1电阻的作用是什么,限流吗?

网友A:
限流保护用的

网友B:
楼主说的对,图中的R2起到限流的作用,当按键按下时,复位端为高电平,同时电容释放电能,放开按键时,电容充电,再一次复位。

网友C:
R1是限流保护的,R2是分压和下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