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notepad++里面调用keil C51编译器

楼主(2019-10-01):
如题,我记得在c语言里面我们可以在notepad++里面配置运行菜单来调用c语言编译器来实现不同跳出notepad++环境就可以编译代码,那请问下keil c51可以吗?如果可以的话应该调用那些程序,以及他们的参数是怎么设置的呢?

网友A:
每一种类的单片机,做一个.bat的批处理文件,首次编译按 F6 选择相应批处理来编译,第2次编译,直接CTRL+F6编译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一种类的单片机,做一个.bat的批处理文件,首次编译按 F6 选择相应批处理来编译,第2次编译,直接CTRL+F6 ...

请问下可以说的详细一些吗?另外我对批处理的语法也不是很懂,直接从notepad++运行里面有个添加程序的对话框里面调用不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