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系列单片机发高速脉冲

楼主(2019-10-02):
再做一个stc 发出高数脉冲,说明书程序没有弄清楚,请大神解答,这个如何控制输出

网友A:
需要习惯并学会看手册
请参考STC-ISP里的范例程序里的STC8系列的 "PCA/CCP口切换"

我给你来个程序试试
  1. #include "reg51.h"
  2. #include "intrins.h"

//测试工作频率为11.0592MHz

#define T38K4HZ         (11059200L / 2 / 38400)

sfr     CCON        =   0xd8;
sbit    CF          =   CCON^7;
sbit    CR          =   CCON^6;
sbit    CCF3        =   CCON^3;
sbit    CCF2        =   CCON^2;
sbit    CCF1        =   CCON^1;
sbit    CCF0        =   CCON^0;
sfr     CMOD        =   0xd9;
sfr     CL          =   0xe9;
sfr     CH          =   0xf9;
sfr     CCAPM0      =   0xda;
sfr     CCAP0L      =   0xea;
sfr     CCAP0H      =   0xfa;
sfr     PCA_PWM0    =   0xf2;
sfr     CCAPM1      =   0xdb;
sfr     CCAP1L      =   0xeb;
sfr     CCAP1H      =   0xfb;
sfr     PCA_PWM1    =   0xf3;
sfr     CCAPM2      =   0xdc;
sfr     CCAP2L      =   0xec;
sfr     CCAP2H      =   0xfc;
sfr     PCA_PWM2    =   0xf4;
sfr     CCAPM3      =   0xdd;
sfr     CCAP3L      =   0xed;
sfr     CCAP3H      =   0xfd;
sfr     PCA_PWM3    =   0xf5;
sfr     P_SW1       =   0xa2;

unsigned int value;

void PCA_Isr() interrupt 7
{
    CCF0 = 0;                    //清中断标志
    CCAP0L = value;
    CCAP0H = value >> 8;         //更新比较值
    value += T38K4HZ;
}

void main()
{
    CCON = 0x00;                            //初始化PCA控制寄存器
    CMOD = 0x08;                            //PCA时钟为系统时钟
    CL = 0x00;                              //复位PCA寄存器
    CH = 0x00;
    CCAPM0 = 0x4d;                         //PCA模块0为16位定时器模式并使能脉冲输出
    value = T38K4HZ;
    CCAP0L = value;                       //CCP0 P1.7输出38.4KHz方波
    CCAP0H = value >> 8;                  //初始化PCA模块0
    value += T38K4HZ;
    P_SW1 = 0x00;             //ECI/P1.2, CCP0/P1.7, CCP1/P1.6, CCP2/P1.5,CCP3/P1.4
//  P_SW1 = 0x10;             //ECI_2/P2.2, CCP0_2/P2.3, CCP1_2/P2.4, CCP2_2/P2.5,CCP3_2/P2.6
//  P_SW1 = 0x20;             //ECI_3/P7.4, CCP0_3/P7.0, CCP1_3/P7.1, CCP2_3/P7.2,CCP3_3/P7.3
//  P_SW1 = 0x30;             //ECI_4/P3.5, CCP0_4/P3.3, CCP1_4/P3.2, CCP2_4/P3.1,CCP3_4/P3.0

    CR = 1;                                     //启动PCA计时器
    EA = 1;

    while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