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机系统知识问题,串行接口与主机之间为什么采用并行方式,而不是串行方式呢?

楼主(2019-10-02):
请问大家,串行接口与主机之间为什么采用并行方式,而不是串行方式呢?

网友A:
因为系统为了保证传输效率,他们内部总线都是并行的,因此所有外设不管它是串行还是并行,只要他想要接入系统就得接在总线上面,进而也就必须得是并行传输

网友B:
距离端可以用并口,速度快

网友C:
因为快啊,对实时性要求较高的可以使用并行,不过现在并行貌似很少了。。串行发展很快,速度基本比并行低不了多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