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双灯左移右移闪烁源程序

楼主(2019-10-02):
/*-----------------------------------------------
  名称:IO口高低电平控制
  编写:shifang
  修改:无
  内容:2个led灯先左移,然后右移,然后同时闪烁
------------------------------------------------*/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
                  //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函数声明
/*------------------------------------------------
                    主函数
------------------------------------------------*/
void main (void)
{

unsigned char i;  //定义一个无符号字符型局部变量 i
                  //取值范围 0~255
unsigned char temp;//定义临时变量用于转换
while (1)          //主循环
  {
temp=0xfc;
P1=temp;
for(i=0;i<7;i++)   //加入 for循环,表明for循环大括号
                    //中的程序循环执行7次
  {
  Delay(50000);      //调用延时程序;更改延时数字可
                     //以更改延时长度;用于改变闪烁频率
  temp<<=1;
  temp=temp|0x01;    //也可以直接把temp换成P1
  P1=temp;           //之所以加入temp做中间变量,转换
                     //完成后直接赋值到端口,防止直接
                     //操作端口造成的短暂闪烁
  }

temp=0x3f;
P1=temp;
for(i=0;i<7;i++)   //加入 for循环,表明for循环大括号
                    //中的程序循环执行7次
  {
  Delay(50000);      //调用延时程序;更改延时数字可以
                     //更改延时长度;用于改变闪烁频率
  temp>>=1;
  temp|=0x80;        //等效于 temp=temp|0x80
  P1=temp;
  }

for(i=0;i<3;i++)   //加入 for循环,表明for循环大括号
                    //中的程序循环执行3次
  {
  P1=0xff;
  Delay(50000);
  P1=0x00;
  Delay(50000);
  }                //主循环中添加其他需要一直工作的程序
}
}
/*------------------------------------------------
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int t,无返回值
unsigned int 是定义无符号整形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65535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while(--t);
}

网友A:
感谢分享,51黑有你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