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数码管显示的闹钟

楼主(2019-10-03):
/***********************************************************
名称:基于AT89S52数码管系统测试程序
要求:流水灯电路测试,数码管电路测试,独立式键盘电路测试,蜂鸣器电路测试
作者:刘杨
时间:2012年12月12日
电路描述:S1到S8一键一功能;P3口连接LED流水灯;数码管驱动电路采用74HC573;P1口连接独立式键盘;P0口,P2口分别控制数码管位和段;
************************************************************/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S1=P1^0;  //流水灯顺时针流水
sbit S2=P1^1;  //流水灯逆时针
sbit S3=P1^2;  //数码管显示数字0-7
sbit S4=P1^3;  //显示数字钟
sbit S5=P1^4;  //流水灯逆时针
sbit S6=P1^5;  //数码管显示数字0-7
sbit S7=P1^6;
sbit S8=P1^7;  //显示数字钟
sbit P3_1=P3^1;          //蜂鸣器报警控制端

uchar code discod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BF};
uchar code discode0[]={0x92,0x86,0xC6,0xC6,0xC1,0x92};
uchar code discode1[]={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3F};
uchar disbitcode[]={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uchar disbuf[8]={0,0,10,0,0,10,0,0};
uchar disbuf0[8]={0,0,10,0,0,10,0,0};
uchar disbuf1[8]={0,0,10,0,0,10,0,0};//显示缓冲区
uchar cent,second,minite,hour,second1,minite1,hour1;

/*函数申明*/
void display(void);
void ini(void);
void t0(void);

/*************延时程序**************/
void delay(uint m)
  {
          while(--m);
  }

/*************初始化程序**************/
void ini(void)
         {
                     TMOD=0x01;
                  TH0=(65536-46082)/256;
                  TL0=(65536-46082)%256;
                  ET0=1;
                  EA=1;
         }
/************缓存程序****************/
void hccx()
{
disbuf1[0]=disbuf[0]=second%10;
disbuf1[1]=disbuf[1]=second/10;
disbuf1[3]=disbuf[3]=minite%10;
disbuf1[4]=disbuf[4]=minite/10;
disbuf1[6]=disbuf[6]=hour%10;
disbuf1[7]=disbuf[7]=hour/10;

}
/***********暂停程序****************/
void zd (void)
         {
           uchar i;
                //hccx();
          for(i=0;i<8;i++)
         {
                P0=discode[disbuf[i]];
                P2=disbitcode[i];
                delay(100);
         }
        }
  /************闹钟初始化程序*********/
        void naozhong (void)
         {
         uchar i;
            disbuf0[0]=second1%10;  //更新显示缓冲区
                disbuf0[1]=second1/10;
                disbuf0[3]=minite1%10;
            disbuf0[4]=minite1/10;
                disbuf0[6]=hour1%10;
                disbuf0[7]=hour1/10;
          for(i=0;i<8;i++)
         {
                P0=discode[disbuf0[i]];
                P2=disbitcode[i];
                delay(100);
         }
        }
/***********开机显示画面********/
void shuma()
{
           while((S1==1)&&(S2==1))
        {
        P0=0X8C;
        P2=0X01;
        }
}
/*************显示程序**************/
void display(void)
  {
          uchar i;
          for(i=0;i<8;i++)
         {
                P0=discode[disbuf[i]];
                P2=disbitcode[i];
                delay(100);
        }
  }
  /*******设置成功画面***********/
  void succer(void)
  {
          uchar i;
            disbuf0[0]=second1%10;  //更新显示缓冲区
                disbuf0[1]=second1/10;
                disbuf0[3]=minite1%10;
            disbuf0[4]=minite1/10;
                disbuf0[6]=hour1%10;
                disbuf0[7]=hour1/10;
          for(i=0;i<6;i++)
         {
                P0=discode0[i];
                P2=disbitcode[i];
                delay(100);
        }
  }
/**************闹钟显示程序*********/
        void naoxian(void)
  {
          uchar i;
          for(i=0;i<8;i++)
         {
                P0=0xff;
                P0=discode1[disbuf[i]];
                P2=disbitcode[i];
                delay(100);
        }
  }
  /***********调整显示程序**********/
  void tzcx0()
  {
          uchar i;
          for(i=0;i<8;i++)
         {
                P0=discode[disbuf1[i]];
                P2=disbitcode[i];
                delay(100);
        }
  }

/*************中断程序**************/
void t0(void) interrupt 1 using 0     //用第0组寄存器
         {
                  cent++;
                 if(cent==20)
                         {
                           cent=0;
                           second++;
                           if(second==60)
                                        {
                                          second=0;
                                          minite++;
                                                           if(minite==60)
                                                                {
                                                                        minite=0;
                                                                        hour++;
                                                                                if(hour==24)
                                                                                        {
                                                                                                hour=0;
                                                                                        }
                                                                }
                                                }
                                disbuf[0]=second%10;  //更新显示缓冲区
                            disbuf[1]=second/10;
                                disbuf[3]=minite%10;
                                disbuf[4]=minite/10;
                                  disbuf[6]=hour%10;
                                disbuf[7]=hour/10;
                        }

                  TH0=(65536-46082)/256;
                  TL0=(65536-46082)%256;
         }
/************按键扫描程序*****************/
uchar keyscan()
{
uchar tmp;                         //列号,行号
P1=0xff;               //发全行0扫描码
if((P1&0xff)!=0xff)     //若有键按下
  {
   delay(1000);          // 延时去抖
   if((P1&0xff)!=0xff)          //有键按下
       {
                tmp=(P1&0xff);
            do{}while((P1&0xff)!=0xff);
                tmp=~tmp;
        return (tmp);                         //还回键值
                           }
    }
   return (0);                                //无键按下,还回0
}
/**************主程序************/
void main(void)
{
         uchar i,a=0,b=0,c=0,d=0,e=0,f=0,v,nu=0,num=0,n=0;
         ini();
         shuma();
          v=keyscan();
         if(v==1||v==2||v==16||v==32||v==64||v==128)
         {
         while(1)
         {
           v=keyscan();
     switch(v)
           {
            case 1:
                                  P3=0xff;
                                  P2=0x00;
                                  TR0=1;                                           /*开始时钟测试*/
                          while(v==1||v==0)
                              {

                              delay(10);
                                          display();
                                      v=keyscan();                 //调键扫描程序
                                        }
                                   break;

                 case 2:
                         while(v==2||v==0)                                  /*暂停测试*/
                             {
                                      ET0=0;
                              delay(10);
                                          hccx();
                                          zd();
                                      v=keyscan();                            //调键扫描程序
                                    }
                                   break;

          case 16:
                    while(v==16||(v==0))                   /*调整测试*/
              {
                                          if(num<3) num++;
                                        else {num=1;}
                                         v=0;
                                         while((num==1)&&(v==0))
                         {
                                   hccx();
                                while(a==0)
                                {
                                     for(i=0;i<8;i++)
                         {
                             P0=discode[disbuf1[i]];
                                    P2=disbitcode[i];
                                       delay(100);
                                        }

                                                             a=keyscan();

                                }
                              while(a==4)                                /*数码管显示数字0-7测试*/
                                 {
                                       second++;
                                       if(second==60)
                                                    {
                                                       second=0;
                                                       minite++;
                                                                  if(minite==60)
                                                                     {
                                                                             minite=0;
                                                                             hour++;
                                                                                    if(hour==24)
                                                                                        {
                                                                                                hour=0;
                                                                                        }
                                                                    }
                                                       }
                                                               hccx();
                                                       tzcx0();                  //扫描间隙延时
                                                       a=keyscan();                           //调键扫描程序
                                      }
                                       while(a==8)                           /*显示数字钟测试*/
                                {
                                         second--;
                                        if(second<=0)
                                                  {
                                                    second=59;
                                                     minite--;
                                                                  if(minite<=0)
                                                                     {
                                                                            minite=59;
                                                                            hour--;
                                                                                  if(hour<=0)
                                                                                        {
                                                                                                hour=23;
                                                                                        }
                                                                    }
                                                     }
                                                             hccx();
                                                   tzcx0();                  //扫描间隙延时
                                                  a=keyscan();                           //调键扫描程序
                                    }
                                                     v=keyscan();
                    }

                                         while(num==2&&v==0)
                                {
                                        hccx();
                                            while(b==0)
                                    {
                                     for(i=0;i<8;i++)
                         {
                             P0=discode[disbuf1[i]];
                                    P2=disbitcode[i];
                                       delay(100);
                                        }

                                                          b=keyscan();
                                        }
                                         while(b==4)                                /*数码管显示数字0-7测试*/
                                                        {
                                                                           minite++;
                                                                        if(minite==60)
                                                                         {
                                                                              minite=0;
                                                                               hour++;
                                                                                     if(hour==24)
                                                                                           {
                                                                                                hour=0;
                                                                                        }
                                                                       }
                                                                       hccx();
                                                              tzcx0();                  //扫描间隙延时
                                                              b=keyscan();                           //调键扫描程序
                                                   }
                                                 while(b==8)                           /*显示数字钟测试*/
                                                           {
                                                                            minite--;
                                                                        if(minite<=0)
                                                                    {
                                                                              minite=59;
                                                                              hour--;
                                                                                     if(hour<=0)
                                                                                        {
                                                                                                hour=23;
                                                                                        }
                                                                        }

                                                                                hccx();
                                                                tzcx0();                  //扫描间隙延时
                                                                b=keyscan();                           //调键扫描程序
                                                      }
                                                v=keyscan();
                                }
                                        while(num==3&&v==0)
                                {

                                                 hccx();
                                                 while(c==0)
                                {
                                     for(i=0;i<8;i++)
                         {
                             P0=discode[disbuf1[i]];
                                    P2=disbitcode[i];
                                       delay(100);
                                         }

                                                          c=keyscan();
                          }
                                                    while(c==4)                                /*数码管显示数字0-7测试*/
                                                                     {
                                                                           hour++;
                                                                                    if(hour==24)
                                                                                        {
                                                                                                hour=0;
                                                                                        }
                                                                  hccx();
                                                                                          tzcx0();                  //扫描间隙延时
                                                                   c=keyscan();                           //调键扫描程序
                                                     }
                                                      while(c==8)                           /*显示数字钟测试*/
                                                        {
                                                                                 hour--;
                                                                                     if(hour<=0)
                                                                                        {
                                                                                                hour=23;
                                                                                        }
                                                                                                hccx();
                                                                   tzcx0();                  //扫描间隙延时
                                                                   c=keyscan();                           //调键扫描程序
                                                   }
                               v=keyscan();
                    }
                }
                                   break;

          case 32:                                              /*数码管各段循环测试*/
                            while(v==32||v==0)
                            {
                                    ET0=1;
                                        num=0;
                                        a=b=c=0;
                                        display();
                                   v=keyscan();                            //调键扫描程序
                                 }
                           break;

         case 64:
                           while(v==64||v==0)
                           {
                                          if(nu<3) nu++;
                                        else {nu=1;}
                                         v=0;
                                         while(nu==1&&v==0)
                                         {
                                           while(d==0)
                                           {
                                                  naozhong();
                                                             d=keyscan();
                                           }

                                     while(d==4)                                /*数码管显示数字0-7测试*/
                                      {
                                             second1++;
                                               if(second1==60)
                                                      {
                                                         second1=0;
                                                         minite1++;
                                                                     if(minite1==60)
                                                                    {
                                                                             minite1=0;
                                                                            hour1++;
                                                                                if(hour1==24)
                                                                                        {
                                                                                                hour1=0;
                                                                                        }
                                                                   }
                                                          }
                                                naozhong();
                                                        //naoxian();                  //扫描间隙延时
                                                d=keyscan();                           //调键扫描程序
                                         }
                                            while(d==8)                           /*显示数字钟测试*/
                                     {
                                                  second1--;
                                             if(second1<=0)
                                                     {
                                                         second1=59;
                                                         minite1--;
                                                                     if(minite1<=0)
                                                                     {
                                                                              minite1=59;
                                                                            hour1--;
                                                                                if(hour1<=0)
                                                                                        {
                                                                                                hour1=23;
                                                                                        }
                                                                   }
                                                       }
                                          naozhong();
                                          //naoxian();                  //扫描间隙延时
                                         d=keyscan();                           //调键扫描程序
                                        }
                                        v=keyscan();
                      }

                                         while(nu==2&&v==0)
                                         {
                                          while(e==0)
                                           {
                                                  naozhong();
                                                             e=keyscan();
                                           }

                                         while(e==4)                                /*数码管显示数字0-7测试*/
                                                {
                                                   minite1++;
                                                                if(minite1==60)
                                                               {
                                                                              minite1=0;
                                                                            hour1++;
                                                                                if(hour1==24)
                                                                                        {
                                                                                                hour1=0;
                                                                                        }
                                                                  }
                                                        naozhong();
                                                                //        naoxian();                          //扫描间隙延时
                                                        e=keyscan();                           //调键扫描程序
                                              }
                                                  while(e==8)                           /*显示数字钟测试*/
                                                    {
                                                          minite1--;
                                                                if(minite1<=0)
                                                                   {
                                                                            minite1=59;
                                                                            hour1--;
                                                                                if(hour1<=0)
                                                                                        {
                                                                                                hour1=23;
                                                                                        }
                                                                  }
                                                 naozhong();
                                                                         //naoxian();                 //扫描间隙延时
                                                    e=keyscan();                           //调键扫描程序
                                              }
                                                v=keyscan();
                           }

                                       while(nu==3&&v==0)
                                         {
                                                  while(f==0)
                                           {
                                                  naozhong();
                                                             f=keyscan();
                                           }
                                                            while(f==4)                                /*数码管显示数字0-7测试*/
                                                                              {
                                                                             hour1++;
                                                                                      if(hour1==24)
                                                                                           {
                                                                                                hour1=0;
                                                                                           }

                                                                   naozhong();
                                                                                        //naoxian();                  //扫描间隙延时
                                                                f=keyscan();                           //调键扫描程序
                                                            }
                                                            while(f==8)                           /*显示数字钟测试*/
                                                              {
                                                                                      hour1--;
                                                                                      if(hour1<=0)
                                                                                        {
                                                                                                hour1=23;
                                                                                        }

                                                             naozhong();
                                                                                   //naoxian();                  //扫描间隙延时
                                                              f=keyscan();                           //调键扫描程序
                                                        }
                                               v=keyscan();
                                             }

                          }

                           break;

   case 128:
               P3=0XFF;
                  while(v==128||v==0)
                  {
                                   if(n<2) n++;
                                        else { n=1;}
                                v=0;
                                while(n==1&&v==0)
                                {
                                      succer();
                                v=keyscan();

                                }
                                while(n==2&&v==0)
                                {
                                    hccx();
                                if(( disbuf0[0]==disbuf[0])&&(disbuf0[1]==disbuf[1])&&(disbuf0[3]==disbuf[3])&&(disbuf0[4]==disbuf[4])&&(disbuf0[6]==disbuf[6])&&(disbuf0[7]==disbuf[7]))
                                  P3_1=0;
                                   naoxian();
                                 v=keyscan();
                                }

                        }
                          break;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