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音乐盒程序 一个独立按键实现四首歌循坏播放

楼主(2019-10-03):
一个独立按键实现四首歌循坏播放

/************************************************************************
[文件名]  C51音乐程序(八月桂花)
[功能]    通过单片机演奏音乐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本例采用89C52, 晶振为12MHZ
//关于如何编制音乐代码, 其实十分简单,各位可以看以下代码.
//频率常数即音乐术语中的音调,而节拍常数即音乐术语中的多少拍;
//所以拿出谱子, 试探编吧!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Beep =  P3^1;
sbit s1=P1^0;  //流水灯顺时针流水
uchar code discod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送段码0-9和"-"
unsigned char n=0;  //n为节拍常数变量
void ini(void)
{
  TMOD&=0x0f;
  TMOD|=0x01;
  TH0=0xd8;TL0=0xef;
  IE=0x82;
}
void delay (unsigned char m)   //控制频率延时
{
unsigned i=3*m;
while(--i);
}
void delay1(unsigned char yj)
    {
      uchar yj2=2;
       while(yj!=0)
         {
               while(yj2!=0)
                  {
                     yj2--;
                     }
                  yj2=2;
             yj--;
       }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a)  //豪秒延时子程序
{
  while(--a);                  //采用while(--a) 不要采用while(a--); 各位可编译一下看看汇编结果就知道了!
}
void shuma()
{
           while(s1==1)
        {
        P0=0X8C;
        P2=0X01;
        }
}
uchar code music_tab[] ={
0x18, 0x30, 0x1C , 0x10, //格式为: 频率常数, 节拍常数, 频率常数, 节拍常数,
0x20, 0x40, 0x1C , 0x10,
0x18, 0x10, 0x20 , 0x10,
0x1C, 0x10, 0x18 , 0x40,
0x1C, 0x20, 0x20 , 0x20,
0x1C, 0x20, 0x18 , 0x20,
0x20, 0x80, 0xFF , 0x20,
0x30, 0x1C, 0x10 , 0x18,
0x20, 0x15, 0x20 , 0x1C,
0x20, 0x20, 0x20 , 0x26,
0x40, 0x20, 0x20 , 0x2B,
0x20, 0x26, 0x20 , 0x20,
0x20, 0x30, 0x80 , 0xFF,
0x20, 0x20, 0x1C , 0x10,
0x18, 0x10, 0x20 , 0x20,
0x26, 0x20, 0x2B , 0x20,
0x30, 0x20, 0x2B , 0x40,
0x20, 0x20, 0x1C , 0x10,
0x18, 0x10, 0x20 , 0x20,
0x26, 0x20, 0x2B , 0x20,
0x30, 0x20, 0x2B , 0x40,
0x20, 0x30, 0x1C , 0x10,
0x18, 0x20, 0x15 , 0x20,
0x1C, 0x20, 0x20 , 0x20,
0x26, 0x40, 0x20 , 0x20,
0x2B, 0x20, 0x26 , 0x20,
0x20, 0x20, 0x30 , 0x80,
0x20, 0x30, 0x1C , 0x10,
0x20, 0x10, 0x1C , 0x10,
0x20, 0x20, 0x26 , 0x20,
0x2B, 0x20, 0x30 , 0x20,
0x2B, 0x40, 0x20 , 0x15,
0x1F, 0x05, 0x20 , 0x10,
0x1C, 0x10, 0x20 , 0x20,
0x26, 0x20, 0x2B , 0x20,
0x30, 0x20, 0x2B , 0x40,
0x20, 0x30, 0x1C , 0x10,
0x18, 0x20, 0x15 , 0x20,
0x1C, 0x20, 0x20 , 0x20,
0x26, 0x40, 0x20 , 0x20,
0x2B, 0x20, 0x26 , 0x20,
0x20, 0x20, 0x30 , 0x30,
0x20, 0x30, 0x1C , 0x10,
0x18, 0x40, 0x1C , 0x20,
0x20, 0x20, 0x26 , 0x40,
0x13, 0x60, 0x18 , 0x20,
0x15, 0x40, 0x13 , 0x40,
0x18, 0x80, 0x00 , 0x00
};
//挥着翅膀的女孩
uchar code music_tab1[]={ 0x26,0x20,0x20,0x20,0x20,0x20,0x26,0x10,0x20,0x10,0x20,0x80,0x26,0x20,0x30,0x20,

0x30,0x20,0x39,0x10,0x30,0x10,0x30,0x80,0x26,0x20,0x20,0x20,0x20,0x20,0x1c,0x20,

0x20,0x80,0x2b,0x20,0x26,0x20,0x20,0x20,0x2b,0x10,0x26,0x10,0x2b,0x80,0x26,0x20,

0x30,0x20,0x30,0x20,0x39,0x10,0x26,0x10,0x26,0x60,0x40,0x10,0x39,0x10,0x26,0x20,

0x30,0x20,0x30,0x20,0x39,0x10,0x26,0x10,0x26,0x80,0x26,0x20,0x2b,0x10,0x2b,0x10,

0x2b,0x20,0x30,0x10,0x39,0x10,0x26,0x10,0x2b,0x10,0x2b,0x20,0x2b,0x40,0x40,0x20,

0x20,0x10,0x20,0x10,0x2b,0x10,0x26,0x30,0x30,0x80,0x18,0x20,0x18,0x20,0x26,0x20,

0x20,0x20,0x20,0x40,0x26,0x20,0x2b,0x20,0x30,0x20,0x30,0x20,0x1c,0x20,0x20,0x20,

0x20,0x80,0x1c,0x20,0x1c,0x20,0x1c,0x20,0x30,0x20,0x30,0x60,0x39,0x10,0x30,0x10,

0x20,0x20,0x2b,0x10,0x26,0x10,0x2b,0x10,0x26,0x10,0x26,0x10,0x2b,0x10,0x2b,0x80,

0x18,0x20,0x18,0x20,0x26,0x20,0x20,0x20,0x20,0x60,0x26,0x10,0x2b,0x20,0x30,0x20,

0x30,0x20,0x1c,0x20,0x20,0x20,0x20,0x80,0x26,0x20,0x30,0x10,0x30,0x10,0x30,0x20,

0x39,0x20,0x26,0x10,0x2b,0x10,0x2b,0x20,0x2b,0x40,0x40,0x10,0x40,0x10,0x20,0x10,

0x20,0x10,0x2b,0x10,0x26,0x30,0x30,0x80,0x00
                                                                  };

//两只蝴蝶
uchar code music_tab2[] ={ 0x26,0x10,0x1c,0x10,0x1c,0x10,0x26,0x10,0x20,0x10,0x1c,0x10,0x20,0x10,
                    0x1c,0x10,0x26,0x10,0x20,0x10,0x1c,0x10,0x20,0x10,0x26,0x10,0x0e,0x10,
                    0x2b,0x10,0x2b,0x10,0x0e,0x10,0x30,0x10,0x2b,0x10,0x30,0x10,0x2b,0x10,
                    0x2b,0x10,0x0e,0x10,0x30,0x10,0x2b,0x10,0x30,0x10,0x0e,0x10,0x26,0x10,
                    0x1c,0x10,0x1c,0x10,0x26,0x10,0x20,0x10,0x1c,0x10,0x20,0x10,0x1c,0x10,
                    0x1c,0x10,0x26,0x10,0x20,0x10,0x1c,0x10,0x20,0x10,0x26,0x10,0x0e,0x10,
                    0x2b,0x10,0x2b,0x10,0x0e,0x10,0x30,0x10,0x2b,0x10,0x30,0x10,0x2b,0x10,
                    0x30,0x10,0x2b,0x10,0x26,0x10,0x1c,0x10,0x19,0x10,0x1c,0x10,0x20,0x10,
                    0x1c,0x10,0x1c,0x10,0x19,0x10,0x00
                   };
/******************生日·快乐***************/
unsigned char code music_tab3[]={
                   0x20,0x20,0x20,0x20,0x1c,0x20,0x20,0x20,0x60,0x20,0x19,0x20,0x20,0x20,
                    0x20,0x20,0x1c,0x20,0x20,0x20,0x55,0x20,0x60,0x20,0x20,0x20,0x20,0x20,
                    0x40,0x20,0x4c,0x20,0x60,0x20,0x19,0x20,0x1c,0x20,0x48,0x20,0x48,0x20,
                    0x4c,0x20,0x60,0x20,0x55,0x20,0x60,0x20,0x20,0x20,0x20,0x20,0x00};
//电影音乐僵尸中音乐盒的歌在单片机中的编码
unsigned char code music_tab4[]={
                    0x40,0x20,0x39,0x20,0x40,0x20,0x48,0x20,0x4c,0x20,0x48,0x20,0x40,0x20,
                    0x55,0x20,0x4c,0x20,0x48,0x20,0x4c,0x20,0x48,0x20,0x40,0x20,0x40,0x20,
                    0x39,0x20,0x40,0x20,0x48,0x20,0x4c,0x20,0x48,0x20,0x40,0x20,0x55,0x20,
                    0x40,0x20,0x4c,0x20,0x60,0x20,0x00,
                   };

void gequ1()
{
  uchar p,m;   //m为频率常数变量
  uchar i=0;
  s1=P1^0;
play:
   while(s1==1)
    {
    a: p=music_tab[i];
       if(p==0x00)       { i=0; delayms(1000); goto play;}     //如果碰到结束符,延时1秒,回到开始再来一遍
       else if(p==0xff)  { i=i+1;delayms(100),TR0=0; goto a;}  //若碰到休止符,延时100ms,继续取下一音符
            else         {m=music_tab[i++], n=music_tab[i++];}  //取频率常数 和 节拍常数
             TR0=1;                                             //开定时器1
           while(n!=0) Beep=~Beep,delay(m);                         //等待节拍完成, 通过P1口输出音频(可多声道哦!)
       TR0=0;                                             //关定时器1
    }
}
void gequ2()
{
  uchar p,yj;   //m为频率常数变量
  uchar i=0;
  s1=P1^0;
play1:
   while(s1==1)
    {
    a1: p=music_tab1[i];
       if(p==0x00)       { i=0, delayms(1000); goto play1;}     //如果碰到结束符,延时1秒,回到开始再来一遍
       else if(p==0xff)  { i=i+1;delayms(100),TR0=0; goto a1;}  //若碰到休止符,延时100ms,继续取下一音符
            yj=music_tab1[i++], n=music_tab1[i++];  //取频率常数 和 节拍常数
            TR0=1;                                             //开定时器1
           while(n!=0) Beep=~Beep,delay1(yj);                         //等待节拍完成, 通过P1口输出音频(可多声道哦!)
       TR0=0;                                             //关定时器1
    }
}
void gequ3()
{
  uchar p,yj;   //m为频率常数变量
  uchar i=0;
  s1=P1^0;
play2:
   while(s1==1)
    {
    a2: p=music_tab2[i];
       if(p==0x00)       { i=0, delayms(1000); goto play2;}     //如果碰到结束符,延时1秒,回到开始再来一遍
       else if(p==0xff)  { i=i+1;delayms(100),TR0=0; goto a2;}  //若碰到休止符,延时100ms,继续取下一音符
            else         {yj=music_tab2[i++], n=music_tab2[i++];}  //取频率常数 和 节拍常数
             TR0=1;                                             //开定时器1
           while(n!=0) Beep=~Beep,delay1(yj);                         //等待节拍完成, 通过P1口输出音频(可多声道哦!)
       TR0=0;                                             //关定时器1
    }
}
void gequ4()
{
  uchar p,yj;   //m为频率常数变量
  uchar i=0;
  s1=P1^0;
play3:
   while(s1==1)
    {
    a3: p=music_tab3[i];
       if(p==0x00)       { i=0, delayms(1000); goto play3;}     //如果碰到结束符,延时1秒,回到开始再来一遍
       else if(p==0xff)  { i=i+1;delayms(100),TR0=0; goto a3;}  //若碰到休止符,延时100ms,继续取下一音符
            else         {yj=music_tab3[i++], n=music_tab3[i++];}  //取频率常数 和 节拍常数
             TR0=1;                                             //开定时器1
           while(n!=0) Beep=~Beep,delay1(yj);                         //等待节拍完成, 通过P1口输出音频(可多声道哦!)
       TR0=0;                                             //关定时器1
    }
}
void gequ5()
{
  uchar p,yj;   //m为频率常数变量
  uchar i=0;
  s1=P1^0;
play4:
   while(s1==1)
    {
    a4: p=music_tab4[i];
       if(p==0x00)       { i=0, delayms(1000); goto play4;}     //如果碰到结束符,延时1秒,回到开始再来一遍
       else if(p==0xff)  { i=i+1;delayms(100),TR0=0; goto a4;}  //若碰到休止符,延时100ms,继续取下一音符
            else         {yj=music_tab4[i++], n=music_tab4[i++];}  //取频率常数 和 节拍常数
            TR0=1;                                             //开定时器1
           while(n!=0) Beep=~Beep,delay1(yj);                         //等待节拍完成, 通过P1口输出音频(可多声道哦!)
       TR0=0;                                             //关定时器1
    }
}
void int0()  interrupt 1   //采用中断0 控制节拍
{  TH0=0xd8;
   TL0=0xef;
   n--;
}

void main()
{
  uchar num,i;
  ini();
  shuma();
  while(1)
{
             if(s1==0)
  {
  delay(500);
    if(s1==0)
        {
          num++;
          if(num>5)
          {
            num=1;
          }
          while((i<50)&&(s1==0))
          {
          delay(200);
          i++;
          }
          i=0;
        }
  }
switch(num)
   {
case 1:
        P0=discode[1];
                P2=0x01;
            gequ1();
                break;
case 2:
        P0=discode[2];
                P2=0x01;
            gequ2();
                break;
case 3:
        P0=discode[3];
                P2=0x01;
            gequ3();
                break;
case 4:
        P0=discode[4];
                P2=0x01;
            gequ4();
                break;
case 5:
        P0=discode[5];
                P2=0x01;
            gequ5();
                break;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