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当作“标准”1.80V校对万用表可以吗?

楼主:
误差在+-0.05V以内。电阻有固定标准,电压(或电流)不好找到固定标准。

网友A(2019-10-04):
这要看你的要求了,一般玩玩就没问题。但是作为基准,是不够的。

网友B(2020-10-30):
业余标准是可以的

网友C(2021-12-28):
指针表可以了,五六位台 式数字表肯定不行

网友D:
误差2%,给大部分2.5级指针表用,勉强可以。

网友E:
起码的用LM336,LM385之类的电压基准IC,1117精度可能不够

网友F:
精度不够,误差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