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18650电池,能通过电压判定剩余电量么?

楼主(2019-10-03):
以前用51单片机做小玩意,1节18650电池电压不够,2节电压又超了,于是串联用降压模块降到5V供单片机用,当需要驱动12V电机的时候就用3节串联,然后用7805降到5V供单片机用。
后来看到有升压模块,于是在论坛发帖问用升压好还是降压好,普遍说升压好。
http://www.51hei.com/bbs/dpj-168094-1.html

现在要做个低功耗玩意,想仅用1节18650升压使用(节省体积和电池用量),但是不知电量消耗情况,要做个电量表估计非常麻烦,但是一个电压表头就几块钱,能不能看电压表数据判定是否需要给电池充电?
比如电池数据,最小放电终止电压一般为: 2.75V ,我电压表头直接接电池上,发现低于3.0V就取出充电,(要是频次多,直接装锂电充电模块),这种想法感觉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网友A:
这是可以的,虽然不是精确的容量判断。

网友B:
应该用宽电压单片机和锂电做,一节就行,不用升降电压,我用STC15W的,当然新出的STC8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用宽电压单片机和锂电做,一节就行,不用升降电压,我用STC15W的,当然新出的STC8更好。

看书和教程讲的都是stc89c52的,都没入门,不折腾别的型号的了。

网友C:
通过电压可以判断判定剩余电量百分比,单节电池,4.2V对应100%,2.75V对应0,依此类推。

网友D:
能够判断剩余电量的大概,不是十分精确的电量。

网友E:
1,单片机最好选用宽电压版本的,这样就可以直接用18650给系统供电了,省去了单片机供电电路
2.通过电压来估算电量是可以的,但并不能是直接的百分计算的,18650在接上负载之后电压是会下降的,比如,你空载的是3.90V,接了1A电流的负载就有可能是3.70V了,所以,你要估算的电压应该是在接上负载的时候
3.18650的电量集中在3.50-3.70V之间(接负载的情况下),打个比方,4.20V的18650接上负载之后电压会在10分之内下降到3.70V,之后,就到达了电量集中的电压值了,那么有可能从3.70V下降到3.50V会使用上1个小时,到了3.40V以下有可能是10分钟就到了2.75V了
所以,电池充电的电压最好是设定在3.3V左右就开始充电了,如果电流是在2A以上的话,可以是3.0V开始充电,
4充电电路就网上的1块钱左右的小板子就可以了,但如果你是想更骚一点的操作,可以用TI器件的,有5A的充电电流

网友F:
楼主刚入门就想节能,对你来说难度大了点,STC8与89c52的程序大部分都是通用的,只是有些寄存器设置不一样而已,差别并不大。楼主用的元器件都是高能耗的,还谈什么节能,单片机选STC8,显示数码管是高能耗的换1602,继电器是高能耗的换固态继电器,升降压多余不用。这样的情况下再考虑节能吧。通过电压判断18650电池电量是可以的,STC8自带12位ADC直接就可以检测电压了,89c52没有ADC测不了电压。89c52早淘汰了,忘了它吧。

网友G:
想节能,需要考虑太多东西,从屏幕到所用到的器件都要考虑,甚至电路设计本身,还得休眠单片机.
18650给系统供电,剩余电量要准确测量的确很麻烦,但你可以定性测量即可,最好有用个充电模块.

网友H:
可以但是不精确,电池也是一种带电容,可以从这方面入手搞定

网友I:
电池的应用,在非必要的情况下,个人是建议不降压也不升压,而是稳压使用;3.75V稳压在3~3.5V使用,稳压电路使用钳位,当电压下跌到设定值时稳压电路停止工作;关于电压的监控,可以采用光耦控制(电池电量低时,不满足光耦工作需求,光耦控制断开或切换电池组),直观的指示电路可以采用R+LED+ZD(电阻+LED+稳压二极管)。

网友I:
“想仅用1节18650升压使用(节省体积和电池用量),但是不知电量消耗情况,要做个电量表估计非常麻烦,、、、”不麻烦,电池并接  R+LED+ZD  就是!

网友J:
可以但是最好加一个电池开关电路,电压过低时就关掉避免电池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刚入门就想节能,对你来说难度大了点,STC8与89c52的程序大部分都是通用的,只是有些寄存器设置不一样 ...

1602不开背光字太小,不方便看,开了背光恐怕背光功耗也不低把!

网友K:
在这种情况下,降压比升压要好

楼主:
引用 网友K:
在这种情况下,降压比升压要好

降压需要2节电池,升压只用1节

楼主:
楼上各位大神百家争鸣,我依然一头雾水。都想直接拆一个数显充电宝模块装上了。
要学好单片机还任重道远啊!

网友L:
一局电压判断电量不是很准,但是但是能判断没电或满电。

网友M(2021-04-27):
有个电压监测芯片DS2780,可以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