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tm1637数码管倒计时,如何改成正计时?

楼主(2019-10-03):
#include <reg52.h>
#include<intrins.h>

sbit CLK = P0^0;  //时钟信号
sbit DIO = P0^1;  //数据/地址数据
                                                                                                    //共阴极数码管
unsigned char code SEGData[]={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1-9
unsigned char code SEGDataDp[]={0xbf,0x86,0xdb,0xcf,0xe6,0xed,0xfd,0x87,0xff,0xef}; //有小数点只用于地址0xc1

unsigned char dpFlag = 0; //控制第二个数码管的dp的显示

void TM1637_start( void );
void TM1637_stop( void );
void TM1637_write1Bit(unsigned char mBit);
void TM1637_write1Byte(unsigned char mByte);
void TM1637_writeCammand(unsigned char mData);
void TM1637_writeData(unsigned char addr, unsigned char mData);
void time_set(char hour, char min);
void time_judge( void );
void time_display( void );
void timer0_init( void );

void delay_140us( void );
void delay_1ms(unsigned int i);

unsigned int countTime = 0;
unsigned char time, sec;
struct {
        char shi;
        char ge;
}Hour;

struct {
        char shi;
        char ge;
}Min;

/***********************************************************
*****
***** 主函数
*****
***********************************************************/
void main( void )
{
        timer0_init();
        time_set(5, 0);  //设置5小时倒计时
        while(1)
        {
                time_display();         //显示时间
                if(countTime <= 10)
                {
                        dpFlag = 0;
                }
                else
                if(countTime <= 20)
                {
                        dpFlag = 1;
                }
                else
                {
                        countTime = 0;
                        time_judge();
                }
        }
}

void time_set(char hour, char min)
{
        if((hour < 0) || (min<0))
        {
                hour = 0;
                min = 0;
        }
        Hour.shi = hour/10;
        Hour.ge = hour%10;
        Min.shi = min/10;
        Min.ge = min%10;
}

/*************************************************************
* 名称 : time_judge( void )
* 功能 : 判断时间变化
* 输入 : void
* 输出 : 无
**************************************************************/
void time_judge( void )
{
        if(++sec == 60)           //60秒
        {
                sec = 0;
                if((Hour.shi || Hour.ge || Min.shi || Min.ge) && (--Min.ge <= -1))
                {
                        Min.ge = 9;
                        if((Hour.shi) ||(Hour.ge) && (--Min.shi <= -1))
                        {
                                Min.shi = 5;
                                if(Hour.shi && (--Hour.ge <= -1))
                                {
                                        Hour.ge = 9;
                                        if(--Hour.shi <= -1)
                                        {
                                                Hour.shi = 0;
                                        }
                                }
                                else
                                if((!Hour.shi) && (--Hour.ge <= -1))
                                {
                                        Hour.ge = 0;
                                }
                        }
                        else
                        if((!Hour.shi) && (!Hour.ge) && (--Min.shi <= -1))
                        {
                                Min.shi = 0;
                        }
                }
                else
                if(((!Hour.shi) && (!Hour.ge) && (!Min.shi) ) && (Min.ge <= -1))
                {
                        Min.ge = 0;
                }
        }
}
  /*******************************************************************
* 名称 : void time_display( void )
* 功能 : 显示时间
* 输入 : void
* 输出 : 无
**************************************************************/
void time_display( void )
{
        TM1637_writeCammand(0x44);
        TM1637_writeData(0xc0, SEGData[Hour.shi]);
        if(dpFlag)
                TM1637_writeData(0xc1, SEGDataDp[Hour.ge]); //小数点标志为1则用小数点那个数组
        else
                TM1637_writeData(0xc1, SEGData[Hour.ge]);
        TM1637_writeData(0xc2, SEGData[Min.shi]);
        TM1637_writeData(0xc3, SEGData[Min.ge]);
        TM1637_writeCammand(0x8a);
}

/********************************************************************
* 名称 : void TM1637_start( void )
* 功能 : start信号
* 输入 : void
* 输出 : 无
**************************************************************/
void TM1637_start( void )
{
        CLK = 1;
        DIO = 1;
        delay_140us();
        DIO = 0;
        delay_140us();
        CLK = 0;
        delay_140us();
}

/********************************************************************
* 名称 : void TM1637_stop( void )
* 功能 : stop信号
* 输入 : void
* 输出 : 无
**************************************************************/
void TM1637_stop( void )
{
        CLK = 0;
        delay_140us();
        DIO = 0;
        delay_140us();
        CLK = 1;
        delay_140us();
        DIO = 1;
        delay_140us();
}

void TM1637_write1Bit(unsigned char mBit )
{
        CLK = 0;
        delay_140us();
        if(mBit)
                DIO = 1;
        else
                DIO = 0;
        delay_140us();
        CLK        = 1;
        delay_140us();
}

/********************************************************************
* 名称 : void TM1637_write1Byte(unsigned char mByte)
* 功能 : 写1byte
* 输入 : unsigned char mByte
* 输出 : 无
**************************************************************/
void TM1637_write1Byte(unsigned char mByte)
{
        char loop = 0;
        for(loop = 0; loop < 8; loop++)
        {
                TM1637_write1Bit((mByte>>loop)&0x01); //取得最低位
        }
        CLK = 0;
        delay_140us();
        DIO = 1;
        delay_140us();
        CLK = 1;
        delay_140us();
        while(DIO == 1);  //获得应答位
}

/********************************************************************
* 名称 : void TM1637_writeCammand(unsigned char mData)
* 功能 : 写指令1byte
* 输入 : unsigned char mData
* 输出 : 无
**************************************************************/
void TM1637_writeCammand(unsigned char mData)
{
        TM1637_start();
        TM1637_write1Byte(mData);  //数据
        TM1637_stop();
}

/********************************************************************
* 名称 : void TM1637_writeData(unsigned char addr, unsigned char mData)
* 功能 : 固定地址写数据1byte
* 输入 : unsigned char addr, unsigned char mData
* 输出 : 无
**************************************************************/
void TM1637_writeData(unsigned char addr, unsigned char mData)
{
        TM1637_start();
        TM1637_write1Byte(addr);  //地址
        TM1637_write1Byte(mData);  //数据
        TM1637_stop();
}

void timer0_init( void )
{
        TMOD=0X01;
        TH0=(65535-50000)/256;
        TL0=(65535-50000)%256;
        ET0=1;
        EA=1;
        TR0=1;
}

/********************************************************************
* 名称 :
* 功能 : 定时50ms,实际运行中由于指令运行造成的延时,实际时间肯定大于50ms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timer0_isr() interrupt 1
{
        TH0=(65535-50000)/256;  //50ms
        TL0=(65535-50000)%256;        //
        countTime++;
}

/********************************************************************
* 名称 : Delay_1ms(unsigned int i)
* 功能 : 延时子程序,延时时间为 140us
* 输入 :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_140us( void )
{
    int i;
    for(i=0; i<20; i++)
      _nop_();
}

/********************************************************************
* 名称 : Delay_1ms(unsigned int i)
* 功能 : 延时子程序,延时时间为 1ms * x
* 输入 : x (延时一毫秒的个数)
* 输出 : 无
***********************************************************************/
/*
void Delay_1ms(unsigned int i)//1ms延时
{
    unsigned char x,j;
    for(j=0;j<i;j++)
    for(x=0;x<=148;x++);
}
*/

网友A:
递减改成递增就可以了吧

网友B:
把void time_judge( void )里面相关数值改成顺数 比如  0-9  0-23  0-60  等等   然后-1  改成+1  总之反过来就是喽  其实我也不懂  瞎蒙的

网友C:
数组声明的花括号里次序颠倒一下应该就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数组声明的花括号里次序颠倒一下应该就行了

递减改成递增就可以了吧

网友E:
楼主找的这个示例并不适合初学者参考。原作者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使用了对于初学者不易理解的结构体变量,把非常简单的计时程序写得啰啰嗦嗦一大堆代码。按楼主需求可以找一些秒表程序参考。

楼主:
void time_judge( void )
{
        if(++sec == 60)           //60秒
        {
                sec = 0;
                if((Hour.shi || Hour.ge || Min.shi || Min.ge) && (--Min.ge <= -1))
                {
                        Min.ge = 9;
                        if((Hour.shi) ||(Hour.ge) && (--Min.shi <= -1))
                        {
                                Min.shi = 5;
                                if(Hour.shi && (--Hour.ge <= -1))
                                {
                                        Hour.ge = 9;
                                        if(--Hour.shi <= -1)
                                        {
                                                Hour.shi = 0;
                                        }
                                }
                                else
                                if((!Hour.shi) && (--Hour.ge <= -1))
                                {
                                        Hour.ge = 0;
                                }
                        }
                        else
                        if((!Hour.shi) && (!Hour.ge) && (--Min.shi <= -1))
                        {
                                Min.shi = 0;
                        }
                }
                else
                if(((!Hour.shi) && (!Hour.ge) && (!Min.shi) ) && (Min.ge <= -1))
                {
                        Min.ge = 0;
                }
        }
}
主要是改这一段,我改过效果不好

网友E:
引用 楼主:
void time_judge( void )
{
        if(++sec == 60)           //60秒

只是简单的改这一部分不能解决问题,给你改了一下,冗余的部分全部去掉,你试试。
#include <reg52.h>
#include<intrins.h>

sbit CLK = P0^0;  //时钟信号
sbit DIO = P0^1;  //数据/地址数据
//这里需要增加一个输出端口
//sbit OUT = P1^0;                                                                                                    //共阴极数码管

unsigned char code SEGData[]={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1-9
unsigned char code SEGDataDp[]={0xbf,0x86,0xdb,0xcf,0xe6,0xed,0xfd,0x87,0xff,0xef}; //有小数点只用于地址0xc1

unsigned char dpFlag = 0; //控制第二个数码管的dp的显示

void TM1637_start( void );
void TM1637_stop( void );
void TM1637_write1Bit(unsigned char mBit);
void TM1637_write1Byte(unsigned char mByte);
void TM1637_writeCammand(unsigned char mData);
void TM1637_writeData(unsigned char addr, unsigned char mData);
//void time_set(char hour, char min);
void time_judge( void );
void time_display( void );
void timer0_init( void );

void delay_140us( void );
//void delay_1ms(unsigned int i);

unsigned int countTime = 0;
unsigned char sec,min,hour;
bit time=1;
/*
struct
{
        char shi;
        char ge;
}Hour;

struct
{
        char shi;
        char ge;
}Min;
*/
/***********************************************************
*****
***** 主函数
*****
***********************************************************/
void main( void )
{
        timer0_init();
//        time_set(5,0);  //设置5小时倒计时
//        OUT=1;//加电输出
        while(1)
        {
                if(time)//判断停止计时标志
                {
                        if(countTime <=10)//闪秒
                        {
                                dpFlag = 0;
                        }
                        else
                        {
                                dpFlag = 1;
                        }
                        if(countTime >=20)
                        {
                                countTime = 0;
                                time_judge();
                        }
                }
                time_display();         //显示时间
        }
}
/*
void time_set(char hour, char min)
{
        Hour.shi = hour/10;
        Hour.ge = hour%10;
        Min.shi = min/10;
        Min.ge = min%10;
}
*/
/*************************************************************
* 名称 : time_judge( void )
* 功能 : 判断时间变化
* 输入 : void
* 输出 : 无
**************************************************************/
void time_judge( void )
{
        if(++sec>=60)           //60秒
        {
                sec=0;
                if(++min>=60)
                {
                        min=0;
                        if(++hour>=5)//正计时5小时到
                        {
                                time=0;//计时结束
//                                OUT=0;//停止输出
                        }
                }
/*
                if((Hour.shi || Hour.ge || Min.shi || Min.ge) && (--Min.ge <= -1))
                {
                        Min.ge = 9;
                        if((Hour.shi) ||(Hour.ge) && (--Min.shi <= -1))
                        {
                                Min.shi = 5;
                                if(Hour.shi && (--Hour.ge <= -1))
                                {
                                        Hour.ge = 9;
                                        if(--Hour.shi <= -1)
                                        {
                                                Hour.shi = 0;
                                        }
                                }
                                else
                                if((!Hour.shi) && (--Hour.ge <= -1))
                                {
                                        Hour.ge = 0;
                                }
                        }
                        else
                        if((!Hour.shi) && (!Hour.ge) && (--Min.shi <= -1))
                        {
                                Min.shi = 0;
                        }
                }
                else
                if(((!Hour.shi) && (!Hour.ge) && (!Min.shi) ) && (Min.ge <= -1))
                {
                        Min.ge = 0;
                }
*/
        }
}
/*******************************************************************
* 名称 : void time_display( void )
* 功能 : 显示时间
* 输入 : void
* 输出 : 无
**************************************************************/
void time_display( void )
{
        TM1637_writeCammand(0x44);
        TM1637_writeData(0xc0, SEGData[hour/10]);
        if(dpFlag)
                TM1637_writeData(0xc1, SEGDataDp[hour%10]); //小数点标志为1则用小数点那个数组
        else
                TM1637_writeData(0xc1, SEGData[hour%10]);
        TM1637_writeData(0xc2, SEGData[min/10]);
        TM1637_writeData(0xc3, SEGData[min%10]);
        TM1637_writeCammand(0x8a);
/*
        TM1637_writeCammand(0x44);
        TM1637_writeData(0xc0, SEGData[Hour.shi]);
        if(dpFlag)
                TM1637_writeData(0xc1, SEGDataDp[Hour.ge]); //小数点标志为1则用小数点那个数组
        else
                TM1637_writeData(0xc1, SEGData[Hour.ge]);
        TM1637_writeData(0xc2, SEGData[Min.shi]);
        TM1637_writeData(0xc3, SEGData[Min.ge]);
        TM1637_writeCammand(0x8a);
*/
}

/********************************************************************
* 名称 : void TM1637_start( void )
* 功能 : start信号
* 输入 : void
* 输出 : 无
**************************************************************/
void TM1637_start( void )
{
        CLK = 1;
        DIO = 1;
        delay_140us();
        DIO = 0;
        delay_140us();
        CLK = 0;
        delay_140us();
}

/********************************************************************
* 名称 : void TM1637_stop( void )
* 功能 : stop信号
* 输入 : void
* 输出 : 无
**************************************************************/
void TM1637_stop( void )
{
        CLK = 0;
        delay_140us();
        DIO = 0;
        delay_140us();
        CLK = 1;
        delay_140us();
        DIO = 1;
        delay_140us();
}

void TM1637_write1Bit(unsigned char mBit )
{
        CLK = 0;
        delay_140us();
        if(mBit)
                DIO = 1;
        else
           DIO = 0;
        delay_140us();
        CLK = 1;
        delay_140us();
}

/********************************************************************
* 名称 : void TM1637_write1Byte(unsigned char mByte)
* 功能 : 写1byte
* 输入 : unsigned char mByte
* 输出 : 无
**************************************************************/
void TM1637_write1Byte(unsigned char mByte)
{
        char loop = 0;
        for(loop = 0; loop < 8; loop++)
        {
                TM1637_write1Bit((mByte>>loop)&0x01); //取得最低位
        }
        CLK = 0;
        delay_140us();
        DIO = 1;
        delay_140us();
        CLK = 1;
        delay_140us();
        while(DIO == 1);  //获得应答位
}
/********************************************************************
* 名称 : void TM1637_writeCammand(unsigned char mData)
* 功能 : 写指令1byte
* 输入 : unsigned char mData
* 输出 : 无
**************************************************************/
void TM1637_writeCammand(unsigned char mData)
{
        TM1637_start();
        TM1637_write1Byte(mData);  //数据
        TM1637_stop();
}
/********************************************************************
* 名称 : void TM1637_writeData(unsigned char addr, unsigned char mData)
* 功能 : 固定地址写数据1byte
* 输入 : unsigned char addr, unsigned char mData
* 输出 : 无
**************************************************************/
void TM1637_writeData(unsigned char addr, unsigned char mData)
{
        TM1637_start();
        TM1637_write1Byte(addr);  //地址
        TM1637_write1Byte(mData);  //数据
        TM1637_stop();
}

void timer0_init( void )
{
        TMOD=0X01;
        TH0=(65535-50000)/256;
        TL0=(65535-50000)%256;
        ET0=1;
        EA=1;
        TR0=1;
}
/********************************************************************
* 名称 :
* 功能 : 定时50ms,实际运行中由于指令运行造成的延时,实际时间肯定大于50ms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timer0_isr() interrupt 1
{
        TH0=(65535-50000)/256;  //50ms
        TL0=(65535-50000)%256;        //
        countTime++;
}

/********************************************************************
* 名称 : Delay_1ms(unsigned int i)
* 功能 : 延时子程序,延时时间为 140us
* 输入 :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_140us( void )
{
        int i;
        for(i=0; i<20; i++)
                _nop_();
}

/********************************************************************
* 名称 : Delay_1ms(unsigned int i)
* 功能 : 延时子程序,延时时间为 1ms * x
* 输入 : x (延时一毫秒的个数)
* 输出 : 无
***********************************************************************/
/*
void Delay_1ms(unsigned int i)//1ms延时
{
    unsigned char x,j;
    for(j=0;j<i;j++)
    for(x=0;x<=148;x++);
}
*/

楼主:
其实我想学习tm1537做显示,主要是不懂逻辑,位等等这些东西

网友F(2020-11-18):
引用 网友E:
只是简单的改这一部分不能解决问题,给你改了一下,冗余的部分全部去掉,你试试。

大佬,这个能显示秒吗?

网友G(2021-01-05):
引用 楼主:
其实我想学习tm1537做显示,主要是不懂逻辑,位等等这些东西

那你不如找x宝tm1637的卖家看看,那里一般都会提供比较简洁的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