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智能小车 稳压模块的安装

楼主(2019-10-03):
调车的时候发现小车充满电和用了一段时间后转速不一样。不知道能不能用稳压模块让电池的输出电压稳定下来。现有一个12v的电池和一个lm298n的驱动模块还有两个电机。请问可以用吗?要用几个?具体是连在电机与驱动模块间还是驱动模块和电机之间?

网友A:
电机与驱动模块间还是驱动模块和电机之间有区别吗?用在电源与驱动模块之间

网友B:
一般是需要两个的一个稳压成5v左右为单片机和驱动芯片供电用buck电路就可以了 一个连接LM298N的VCC给电机供电 需要稳成几伏就要看你电机需要的最快速度了 如果比较高就需要buck-boost稳压电路了 稳压模块都是连在电源和被供电模块之间的